如何改善此电容三点震荡电路的 频率漂移以及跳动问题?

楼主:
材料:测试时,选择的为直插陶瓷电容,和SS8550LT1.。
目的:感应金属后,产生涡流电磁场再影响原来线圈电感值从而改变震荡频率,再检测频率。离开靠近金属,频率线性变化越大,探测距离越高越好。
但是现在现象为:空载时从300KHZ附近跳动0.7KHZ,每隔几分钟频率就会下降1KHZ,一直开着去了趟洗手间后下降到295KHZ,由于时间关系我没再测,看那样子应该还是在不断下降。
这是电路图请看有什么不妥。还望指出,吾加以改正。

网友A:
你这种用途,还不能使用晶体稳频呢!

对于振荡的影响,电阻(包括等效的)、电容、电感都会的。而这三种又是不可避免会变化的。

建议:
1、电路的工作点采用稳定措施。
2、电容选择温度系数等变化小的。
3、线圈要绕紧。使用的骨架也要讲求温度系数小的(形变小)。
4、使用改进的三点式振荡器。管子的寄生参数影响会小些。
5、补偿

网友B:
楼主图中“电感线圈”是什么样的线圈?有没有铁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图中“电感线圈”是什么样的线圈?有没有铁芯?

漆包线,缠绕起来的。没有铁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漆包线,缠绕起来的。没有铁芯

那么,几点建议:
线圈使用陶瓷或者玻璃骨架,绕得尽可能紧一些(绕制时对漆包线施加较大的张力);除C6(电解电容)外,C5和C改用CBB电容,C1C2改云母电容。
此外,先将电感短路掉,调整R2数值,使管子静态电流不超过1mA。
上述方法,只能实际试验,是否有效不能保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么,几点建议:
线圈使用陶瓷或者玻璃骨架,绕得尽可能紧一些(绕制时对漆包线施加较大的张力);除C6( ...

一、线圈是网上买的成品,店家已绕好。。不过我打点胶水应该差不多。
二、请问,为什么使管子静态电流不超过1mA?我用的直流电源最小等级显示到10mA。。
三、整个电路中的震荡这部分不是我设计的,所以请问,我想把基极电容去掉,会怎么样呢?还有这个电容主要作用是干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线圈是网上买的成品,店家已绕好。。不过我打点胶水应该差不多。
二、请问,为什么使管子静态电流不 ...

一、要想稳定振荡频率,就是设法稳定谐振回路参数。电感在温度变化时,其骨架直径会变化,温度升高直径变大,电感量随之变大。所以,应尽量使用热膨胀系数小的骨架。有机材料如塑料的热膨胀系数一般比较大。如果使用磁芯,磁芯的导磁率对温度更敏感,对频率稳定不利。
二、你描述的现像是上电后一段时间内频率朝一个方向变化,这可能与管子温度升高有关,主要是管子极间电容有变化(管子极间电容是谐振回路的一部分)。静态电流小,管子发热少,因管子自身发热引起的极间电容变化也小。2楼dontium建议的第4点(使用改进的三点式振荡器。管子的寄生参数影响会小些)目的即在此。
三、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把基极电容(与R2并联的C)去掉。该电容目的是使基极接地,即接到电感下端,这样才是三点电容式振荡电路。

网友:
这是我查的资料改进型,但是不能起震,请问参数有问题吗?

网友:
同意一楼兄弟的说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用途,还不能使用晶体稳频呢!

对于振荡的影响,电阻(包括等效的)、电容、电感都会的。而这三种 ...

大侠的理论知识很丰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