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处理器IO口去控制电源芯片的使能端,我已陷入死循环了

楼主:
如图,我看着一般应用手册上都是将使能端接地或是接输入源,就使能了,但这样就没法用单片机控制了,如果接单片机,这还没供电单片机怎么输出高电平啊?求大神指导啊,我觉得应该有什么电路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吧

网友:
默认接电源上拉,用三极管或者MOS管集电极接电源控制脚,基级接单片机IO。这样就默认是高电平,单片机可以拉低。

网友:
如果使用单片机控制,就需要一个辅助电源。如果只是需要关断,可以用上拉电阻。

网友:
自己控制自己的供电是不行的,即是有时候可以,但它是不可靠的。

最好使用其它控制办法,

网友:
高电平使能的芯片必须加上拉电阻,等单片机供电了,在用管教拉低,但这涉及到单片机管脚承受的最大电压问题,可以考虑用三极管或晶体管控制

网友:
这就好比自己打自己脸,下不去手,可以考虑辅助电源,或者百度:一键开关电路

网友:
上拉电阻的方式,三极管的方式,具体硬件可以自己架一个,最简单的是上拉电阻,这个要结合单片机的特性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