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IO端口的软件/硬件可靠性使用方法讨论

楼主:
PIC单片机的IO端口使用状态一般有:
①普通的高低电平IO(此状态下,输入/输出电流较高,高达±25mA);
②内部上拉电阻输入;
③高阻输入(也称浮空输入);
④模拟量输入;
⑤通讯模块的IO模式;
⑥特殊电平IO模式(如CAN、USB的差分电平)
……。
但是,如果PIC单片机外围硬件或软件设置不当的话,将影响PIC单片机工作的稳定性,甚至损坏PIC单片机的IO端口,

这并不是危言耸听,我就遇到过此现象。
大家对单片机(不限PIC单片机)的闲置的引脚处理方式是怎样的?

有什么心得吗?
欢迎大家跟帖讨论。

网友:
怎么损坏?

网友:
除了低功耗芯片,因为低功耗的需要才会特别的处理IO。
大多数情况下不做额外处理,
如果输出并且连接有信号的话会串联个电阻做下保护,防止一个高一个低的引脚吃不消

网友:
学的时候老师就说不能悬空什么的,但做毕设什么的,没用的引脚也没管,好像也没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
我有引脚设状态设置不对最后导致芯片整个端口损坏的经历,芯片是K60,使用了一个拨码开关,IO电平设置为低电平输入,拨码开关另一端接上拉电阻,然后芯片上电后拨动拨码开关,结果芯片就损坏了,为此弄坏了我几块芯片,后来有人说是啥灌电流输入。事后我也专门查过引脚耐压,发现设置为输入模式的时候引脚的耐压是最低的。所以之后只要用的拨码开关的时候我的引脚都是设置为高电平输入,然后拨码开关另一端接地,就再也没出过事了。

网友:
没用用的引脚,悬空就好了。寄存器默认设置

网友:
接个电阻,上拉或下拉,保证状态确定

网友:
不用的引脚一般设置为普通IO口、低电平。

网友:
本周 参观慕尼黑电子展,回贴慢了点,见谅。
PIC单片机IO端口是比较健壮的,一般情况下不容易损坏。
PIC的IO端口在设计,生产,实验等干扰比较低,软件/硬件设计不理想的情况下,能正常工作。
但不代表在实际使用时,不会出现问题。
在比较强的干扰下(空间电磁干扰,信号线的电压电流干扰等EMC干扰),不理想的软/硬件设计,PIC单片机的运行将变得不稳定,甚至损坏PIC单片机(其它类似的单片机也有这个问题)。
从用上单片机到用好单片机是个技术,经验积累的过程。是设计产品的可靠性提升的过程。
先从硬件方面来说说我的设计经验,供大家分享。

网友:
一、PIC的IO端口设置在普通的高低电平情况下
1.有普通的H/L电平下,硬件设计要注意的是外围输出其最大驱动电流(拉出/灌入)不能超过其

管脚的最大允许电流。
例如:PIC16F88x及PIC16F87x的手册给出的是±25mA(节选自PIC16F88x的中文数据手册)

2.在多路均存在较大的输入/输出电流情况下,还要注意不要超过PIC单片机VSS/VDD的总电流

及端口总电流。
例如:PIC16F88x手册给出的是给出的VDD/VSS是95mA,端口总电流是90mA。

PIC16F87x手册给出的是VSS为300mA,VDD是250mA,端口电流是200mA 。

3.有时,PIC的IO端口输出外接其它IC(如I2C,SPI等)时,还要注意外接的IC损坏对IO端口造
成的影响;如果外接的IC引脚短路,如果其与PIC的IO端口直接连接,将造成驱动电流过大,从而损坏IO端口。在可靠性设计时,建议串联小阻值的限流电阻(对于PIC单片机,一般是≥200Ω),防止损坏PIC单片机。
4.在PCB设计时,如果IO端口作为通讯功能设计,一般建议将一组通讯线(例如:SPI为3~4线,I2C为2线,等等)成组布线,有条件时,成组布线要与其它高速通讯线隔离或布线间矩要大一些,减少相互串扰现象。

5.还要注意,如果IO端口连接小电机,继电器等感性负载情况下,其工作时存在反向电流,如果对PIC的IO端口不作防护,也将会损坏其IO端口;
在IO端口驱动感性负载时,未防护时,其负载电流应该<20mA以下,这是根据其端口的的最大钳位电流来决定的。
例如:PIC16F88x及PIC16F87x的手册给出的是±20mA 。

网友:
带方向控制的,一般设置为低电平输出

网友:
PIC单片机IO端口是比较健壮的,一般情况下不容易损坏。
这句话说得不错,当年用PIC的时候,在电反冲的情况下,其他单片机都挂了,只有PIC存活下来,当然这个是我电接反了,但也说明PIC虽然贵,确实牛叉的。

网友:
PIC端口一般没那么容易坏的,除非非正常使用,形成较大的电流,一般做输入都是高阻态,不超过VCC都没什么问题。做输出就要考虑电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