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DP惹的祸

楼主:
       引子:
           用C28 的CPU编程,为了节省CPU开消,提高速度,在关键部位使用汇编编程,有个ADC中断,就使用了汇编。

      调试。
          程序中有SPI与其它部件通讯,使用查询方式。
          开始是正常的,但是一加入ADC中断后,SPI就执行就出现错误,即执行到这一句
                     while (SpiaRegs.SPISTS.bit.INT_FLAG != 1){}
时就一直查询状态。(其它正常)

       知道是ADC中断的问题后,就一节一节地屏蔽它:
          B                 end_adc1int, UNC

经过查找,突然想到在使用某一个变量时,没有改变这个变量所在的段!!如 Buff变量:
         MOVW    DP, #_Buff
         MOV       AL,   @_Buff

但是我忽略了MOVW这个指令了。结果影响到了SPI。

           实际上,没有MOVW时,可能会影响的不一定是SPI,根据程序的编译结果有可能影响到其它内部寄存器或存储器。

         将MOVW    DP, #_Buff添加到使用 它之前,问题解决

网友:
版主威武

网友:
用汇编必须得细心啊

网友:
MOVW    DP, #_Buff
这句话是啥意思哇,将立即数Buff放到DP里面去?
看#一般指的都是立即数,如果这里不是的话,那么应该怎区分#代表立即数还是非立即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