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cycloneIV的管脚约束

楼主:
我在用cycloneIV的EP4CE6F17C8芯片,之前是cycloneII,仿真时有管教约束的文档,而cycloneIV的管脚变了带字母的,而我没有管脚约束的文档,请问大神,这如何约束呢?

网友A:
双击看下是不是可以找到管脚,你说的带字母的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双击看下是不是可以找到管脚,你说的带字母的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管脚用字母和数字表示,如A1,E1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管脚用字母和数字表示,如A1,E1等

双击是由管脚,那么多,可以任意使用吗?难道没有规定复用和单独使用的?

网友:
打开工程的配置文件,然后直接在里面找到管脚约束的地方,把名字一改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