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板子密度大,DRV8825驱动电机声音大怎么办?

楼主:
         新做了两块板子,由于还在实验阶段,就着急上产品,所以现在暴露出来问题很多,尤其是电机声音大的问题,怎么办?高手们多多指点啊!
        两块板子是上下对插的,上面是控制部分,下面是驱动部分,驱动部分用DRV8825做了三路驱动,控制部分MCU用的STM32F103VET,两块板子用两个双排针2*15的双排针对插在一起,在板子的窄的两边。其中一个双排针走的是MCU控制DRV8825的信号,另一个只是从控制板上引出来的往板子外走的信号(细节如下)。整个板子组合的出口朝板子宽边的一侧,在驱动板上(嫌驱动线路走太长)焊接,出入口一共只有一个DB44,输入电源为24V,24V直接给DRV8825供电,另外24V进来后经过金升阳的DCDC电源模块24V转5V,再用了两个AMS1117-3.3给板子上的其他芯片供电(前两天发帖求助电容发烫后来发现是过载了,加了个LDO,不烫了)。出口处剩下就是电机驱动的3*4根线,和一些MCU上引出来的串口,USB接口,网口(控制板上集成了个串口转网口和WiFi信号的模块),IO口,没其他东西了。
       现在的问题是,电机在低速的时候转动声音很大,明显抖动厉害,速度大的时候稍声音会小很多。而且同为低速,中间一路声音没那么大,两边的很大,这是什么原因呢?DRV8825的Decay信号接到了MCU的DA上,正常应该是稳定的1.4V输出的,我用示波器看了下波形,当电机转的时候,Decay信号上的毛刺峰峰值有有1V到3V左右,频率从几时K到几十兆跳变,以几十K为居多。是不是由于Decay信号,Direction,和脉冲信号上干扰太大,造成的输出不稳定,造成的电机声音大?
      很大的一个问题是不是共用的24V供电,加了一个共模电感隔离,作用不大,是不是共模电感值很严格?用多大合适呢?还是压根就不能共用一个电源呢?还是需要怎么进行严格的隔离呢?如果隔离的话需要加什么滤波电路,有没有有经验的大神帮忙分析下滤波电路的参数?还有看干扰的频率是不是一处来的,是不是有多处干扰?
     水平不高,还望各位高手多多指点!帮忙解决问题,非常感谢各位大神!

网友A:
如何配置才能協助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何配置才能協助你

啥意思?

网友:
是不是我写的太繁琐了信息不明确,核心问题就是电机声音大,抖动厉害!

网友:
同样的电路在别的板子上试过,没问题,所以不知道是不是干扰的问题,需要什么数据我再去测,坐等各位高手帮忙分析,多谢!!

网友A:
驅動旋轉時 各端點電壓是不是正常 微步驅動嗎 還是正常區動 用電流探棒 看一下 電流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驅動旋轉時 各端點電壓是不是正常 微步驅動嗎 還是正常區動 用電流探棒 看一下 電流波形

多谢您的指导,电流确实没测过,应该测一下。

网友:
你好,声音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