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走线问题求助。

楼主:
新手一枚,求助各位大神,,如图,我想问一下,从表贴器件下面走顶层线可不可以??会有什么干扰问题吗?  图中U1是表贴的STM32单片机

网友A:
这个具体看芯片。建议你看看这个芯片的datasheet资料,里面应该会有注意事项告诉你可以不可以。

网友B:
如果走地线应该问题不大,如果是高频信号线就不行。其他的看情况

网友C:
还要注意看芯片底部有没有焊盘,如果有也不能走线。一般的线其实问题都不大,芯片内部也是通过特殊铜线连到引脚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具体看芯片。建议你看看这个芯片的datasheet资料,里面应该会有注意事项告诉你可以不可以。

哦哦 好的,我看一下,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要注意看芯片底部有没有焊盘,如果有也不能走线。一般的线其实问题都不大,芯片内部也是通过特殊铜线连到 ...

底部没有焊盘吧,芯片是表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走地线应该问题不大,如果是高频信号线就不行。其他的看情况

恩恩   好的,那几根线不是高频线。

网友:
影响不大,别走高频就行了!

网友:
可以走。
但要看芯片是何物?如手机等射频类就真要好好看看芯片手册。

网友:
可以,哪那么多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