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 fft ip 问题。。。求助

楼主:
如图,,FFT采用64ge 8位,streaming模式,,但是,我将reset_n拉高后,按手册,fft ip核会拉高sink_ready表示可以接搜收据,,问题在于,我拉高了reset,但是ready信号并不拉高,,

网友:
在系统复位后,数据源将信号sink_valid置为高电平,通知FFT模块有有效输入数据可用,在sink_valid和sink_ready信号同时置为高电平时可以成功进行数据传输和处理,当数据传输完成时,sink_sop置为低电平,数据采样按自然顺序加载

网友:
sink_ready不拉高,
会不会是复位的时间太短,
还是有其他的设定遗漏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我也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