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振动传感器,?

楼主:
各位大侠好,本人想找一个振动传感器, 只要用于一个电池包,摇晃一下能唤醒。 大家有什么推荐的传感器吗?

网友A:
最简单的那种弹簧式的就可以。其结构是弹簧上焊有一个小球做触点,足够的摇晃时小球会触碰到外壁,于是构成一个回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那种弹簧式的就可以。其结构是弹簧上焊有一个小球做触点,足够的摇晃时小球会触碰到外壁,于是构成 ...

先谢谢大神回复,这种是不是就是滚珠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谢谢大神回复,这种是不是就是滚珠式的?

滚珠式的是另一种,利用滚珠在空腔内滚动构成回路,二者输出特性不同。

网友:
用圆筒,在圆周方向装一圈的轻触开关,里面放一个钢球,滚动就可以碰到轻触开关而动作。如果是有方向要求时,用弹簧质量块,在一个规定方向振动而触发轻触开关而动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