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个LED电源驱动芯片的问题

楼主:
有多路LED,每路的电压都不一样,如果LED共极的话,就不能调光。

网友A:
用PWM(脉冲宽度调制)方式,应该可以实现调光。

网友B:
调光有硬件的办法和软件的办法,软件的办法是用单片机输出PWM,控制占空比去调节,硬件的用两个不同相位的方波做“与”运算,最后再输出来,不过这种光就不受控制了。

网友C:
楼主应该指的是使用一个调光信号调整的吧?否则,使用多路LED对应多路调光就不是问题了。

鉴于这种情况  --------(  你看看,自己不把问题说清楚,让帮你者在这里乱猜)首先将每路接于供电电压,调光至最大------或平衡,再将这个供电电源接入开关管,此管受PWM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D:
由于你是多路调光,电源电压不一致的,无法共阳。那么是不是可以采用电阻的方式是其先共阳,通过PWM来调节光,这样应该可行。要不就是多路PWM调光

网友E:
LED灯珠都有额定电流的,根据驱动电压,要确定好每路要给的电流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调光有硬件的办法和软件的办法,软件的办法是用单片机输出PWM,控制占空比去调节,硬件的用两个不同相位的 ...

PWM调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PWM(脉冲宽度调制)方式,应该可以实现调光。

PWM可以,但多路LED不能共阳!共阳就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由于你是多路调光,电源电压不一致的,无法共阳。那么是不是可以采用电阻的方式是其先共阳,通过PWM来调节 ...

串电阻分压太严重

网友F:
引用 网友E:
LED灯珠都有额定电流的,根据驱动电压,要确定好每路要给的电流大小。

按道理说LED应该恒流比较好,但现在没找到合适的IC只能是恒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应该指的是使用一个调光信号调整的吧?否则,使用多路LED对应多路调光就不是问题了。

鉴于这种情况  ...

PWM调光,每一路都有自己的PWM信号,但是所有的LED是共阳极的

网友F:
大家是否遇到过这种情况?有什么IC芯片可以推荐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大家是否遇到过这种情况?有什么IC芯片可以推荐下

看来楼主对PWM调光还没有什么认识,只会按图焊接。
把你的“这种情况”原原本本说清楚,也许可以替你出些主意。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看来楼主对PWM调光还没有什么认识,只会按图焊接。
把你的“这种情况”原原本本说清楚,也许可以替你出 ...

不知道你指的认识是什么样的,如果超出了大家所理解的,确实不知道,毕竟才疏学浅,学习的都是前辈的经验!你是不是只看最后一条回复?回复中大概说清楚了,多路LED共极,阳极或阴极,每一路的LED电压不同!通过PWM实现调光,寻求可以驱动的电源芯片,可以一路LED一个,但LED必须共阳或共阴!如果还不清楚可以画张理想的草图给你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按道理说LED应该恒流比较好,但现在没找到合适的IC只能是恒压!

恒流的IC太多了,,要根据你的驱动电压,来配置恒流的大小,然后就可以选择恒流IC

网友:
引用 网友E:
恒流的IC太多了,,要根据你的驱动电压,来配置恒流的大小,然后就可以选择恒流IC

之前是用一款恒流芯片,LED不供极的情况下是没问题的,只要共极就不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你指的认识是什么样的,如果超出了大家所理解的,确实不知道,毕竟才疏学浅,学习的都是前辈的经验 ...

贴出电原理图是必须的,一幅图顶一百句话。电原理图必须标注清楚所有元器件包括你的芯片型号。手绘的图,我看都不会看,一定要是清晰的图。
还要把你各帖中“不行”倒底是什么情况说清楚。
4楼domtium已经说过,别让帮你者在这里乱猜。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贴出电原理图是必须的,一幅图顶一百句话。电原理图必须标注清楚所有元器件包括你的芯片型号。手绘的图, ...

谢谢你的回复,手绘的你看都不会看,我画还懒得画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谢谢你的回复,手绘的你看都不会看,我画还懒得画呢!

如果真心希望把问题探讨清楚,还是希望能把讨论的基础资料准备好,这样可以探讨的更深入~~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真心希望把问题探讨清楚,还是希望能把讨论的基础资料准备好,这样可以探讨的更深入~~

真心还是真心的。可能我在一开始没把问题描述清楚,但在回复大家的评论中我觉得已经说的清楚了,多路LED共阳或者共阴,每路LED电压不同,每路都有自己的PWM信号,寻求推荐一款电源驱动IC可以使这些LED正常工作。LED电源驱动这块不是我做的,我只是提供PWM信号。东西做好测试时发现有些路LED不亮,有些过载。想着论坛里经验丰富的高手前辈很多,看看大家有没有遇到类似情况,有什么可以使用的芯片解决这个问题,同时对我,对看到这个贴子的也是一次经验的积累。你们版主有必要嘲讽吗:对PWM调光没认识,照图焊接。

网友:
ADI 中国30周年,与你一起走过的那些精彩瞬间!
即日起-4月30日,阅读资料,您可以参与ADI真爱粉大考验,同时为ADI中国30周年送上祝福!我们将从参与者中随机抽取精美礼品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