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滤波电路

楼主:
在网上看到600W的光伏逆变器,在输出端有个电路是这样的:

在这个电路的输入端是双极性SPWM信号,输出端为220V/50Hz的交流电,请问这是个什么电路,参数该如何确定?谢谢各位大神了。。。

网友:
“请问这是个什么电路”
你自己在标题中已经说了:“滤波电路”。

“参数该如何确定?”
由你自己确定。原则是:输出的220V/50Hz中,总会含有你的SPWM纹波。如果220V/50Hz对SPWM纹波要求不高,纹波含量高些也没关系,那么此滤波电路对SPWM频率成份的衰减可以比较少;如果输出的220V/50Hz对SPWM纹波含量要求很高,那么此滤波电路就必须对SPWM频率成份有足够的衰减,甚至考虑用两节LC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