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屏的充电模块PCB的绝缘电阻测试仪怎么选型,怎么用求大神指教

楼主:
求各位大神帮帮忙

网友:
感觉这句话问的不明不白。楼主最好详细说下自己的需求,这样大家才好给你做下判断。

网友:
就是电源模块的pcb板需要做绝缘测试,但是我不知道绝缘电阻测试仪怎么选则?

网友:
既然有绝缘电阻测试仪
要了解一下待测的PCB板的绝缘等级,及承受耐压,,按照测试仪的操作规程测就是了
一般公司是交给第三方测试的

网友:
一般对于PCB板绝缘电阻测试的是有安规的
耐电压测试:在相邻最近的两条线路上(不同一回路的)以1000V,电压从0到1000V时间为10S,测试时间60S,不得有击穿、火花、崩溃或弧光现象。
每批次抽5块测试

绝缘电阻1:用绝缘电阻测试仪在PCB表面上不同一回路铜走线路之间的绝缘电阻值,当导线间距≤1mm时,测试电压DC100V(当导线间距>1mm时,测试电压用DC500V),要求;大于1000兆欧;低于以上要求。
每批次抽10块,板任意抽测10个以上,测试绝缘电阻要符合要求

绝缘电阻2:先用蘸有无水酒精(分析纯)的绸布对PCB表面(测试区)擦干净,然后将PCB平好地放置在55℃/R。H98%的环境下48小时,取出后其测试绝缘电阻值,当导线间距≤1mm时,测试电压用DC100V(当导线间距>1mm时,测试电压DC500V),要求;大于100M  。低于以上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