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lash_Loader_Demonstrator_v2.6.0给stm32f401板子下载

楼主:
今天忽然想给stm32f401的板子用isp下载,就去下载了st官方的Flash_Loader_Demonstrator_v2.6.0这个版本的下载期间,前几步的操作都很正常
然而在选择芯片的位置出现了问题他只有stm8的选项如图:

这时候你不管选择哪一个都会出现下面的情况:

但是用jlink,stlink给板子下载就很正常,这就很费解。当然第一次用这个软件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按理说能够搜索应该不是连线的问题,百思不得其解。望广大坛友们不吝赐教,万分感谢

问题已经解决,下载的软件版本过低(v2.6),之后在官方下载了最新版本解决了问题(v2.8)

网友A:
这个好像主要是给stm8isp下载的,或者有32版本的,那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主要是给stm8isp下载的,或者有32版本的,那我就不知道了

看过这个有可以搜索到stm32的,回去换个系列试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主要是给stm8isp下载的,或者有32版本的,那我就不知道了

有这个版本的,我下载的软件版本低只支持到stm32f1系列就不行了,下载了一个最新版的就搞定了,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