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成系列的经验教训】元件不需储备,DIY何须贴片小型化

楼主:
      可能是对新工作慢慢适应了,虽然今天我傍晚还直接从海珠区的一个VR讲座结束后就直接回公司加班,直到十点多才回到家里。但似乎,真的是慢慢适应了,我的脑子终于有一种 “可以收拾收拾房间,收拾收拾自己”的闲情了。

      我早就不想再把太多的时间放在 硬件板的制作上。最多也就是修修板子,换换元件,制作一些方便使用的转接线什么的,于是我越来越多东西的房间里,那些我从大学时代就攒下来的一堆散乱,长期没用过的元器件,工具,材料就必须清理掉。我曾答应过 大禹,到时候把这些没用的元器件发给他,反正我用不着,扔了也怪可惜,就算赠与有缘人。

      但前阵子我一直忙得一塌糊涂,连自己的胡子和头发都没顾得上,就别提这些了,但这事情我提过却一直没做其实还是很羞愧的。晚上我就一边收拾一边和他闲闲聊着天。

      聊着聊着,我回想到很多关于制作电路板 方面的 自己的经验和想法,一直以来我都想把这些写成帖子,或者博客什么的,但是我做事情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
      凡事我都希望可以系统化,可以系列化,但其实很多东西,说实在的,就是点点滴滴,你不可能专门抽出一段时间去把他们一次写完......

      所以我想了想,就想到了这么写,我永远不知道会不会有下一篇也不知道下一篇是关于软件还是硬件,但是,这确实是一个系列,都是有关经验教训。

      好了,我一直试图简洁,这段算是引子或者题记啥的,实在太长太长,当然,这也是这个系列(这个不成系列的系列)的唯一一个解释和引子,以后都不会有。这次,第一篇,正文见沙发贴。

网友:
2.DIY不需要追求小型化

       接下来,写第二部分:DIY真的不需要小型化
       其实我也经历过 直插件 和 洞洞板。当然因为嫌慢,和花钱,以及我并不会画PCB,所以其实大多数时间我都是自己用洞洞板做一些简单的小电路板。但即便是洞洞板,我仍然在很早以前就迷恋上贴片件。
      0805的阻容不说了,SOT23的三极管也不在话下,以及各种soc8之类的IC。都是。说实在的,这种体量的贴片元件,在洞洞板还是有办法做的,但再小就很难了。当然,一般DIY,除了MCU,也很少遇到那么小的封装。

       但是,在经过几次很有成就感的很小体积的电路板之后,你就会慢慢发现麻烦。

       首先,洞洞板和PCB相比,最大的麻烦之处就在于要自己用锡或者导线铺线。这是个非常细致的活。
       虽然我们偶尔在网上会看到日本和德国工程师做的非常非常漂亮的板子,但是,那样的板子你看起来舒服,做起来却非常花时间和精力还有耐心——当然,如果你想磨练自己的毅力和耐心或者焊接功力,可以那样干。但是如果不是的话,那这还是很麻烦的事情。
        而且,贴片件因为更小,无形中就等于你要用线或者锡在体积更小的空间里动作,这就是导致难度进一步提高的根本原因。除了制作的时候困难,更痛苦在于维修和调整。基本上,这种自己制作的小电路板,几乎没有不需要调整的,或者更换器件的。但是,如果你焊工一般如我者,想必你会理解,并且一次一次看着一块本来还不错的板子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向灭亡崩溃的。
       无他,还是因为上面的原因,贴片在缩小体积的同时还进一步让我们手工动作的空间缩小,对制作者的动手能力和制作的难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我们都很清楚,很多时候,动不动打板真的很麻烦还很花钱。如果你想自己制作PCB,不管是热转印还是那种隔光的板子,都是更加的麻烦。失败率说不定会更高。而且难以制作很一般的双面板。

        所以,自己制作板子的情形还是很常见的。所以这个时候,在经历过很多次上面所说的那些麻烦之后,我基本上尽量回避用贴片器件,0805的阻容还没什么,但芯片之类的的我是能避免就避免,说到底,我要那么小干什么?而且你们也可以注意一下,网上经常可以搜到的那些日本德国工程师制作的那些板子,走线非常漂亮的那种,其实大多数用的也是插件元件,而不是贴片的。

网友:
1.元件不需要储备

      论坛里很多人和我一样,即使是写单片机程序,最早或者工作中肯定有很多时间是要和电烙铁,电路板打交道的,这种打交道可不是我现在的飞飞线,换换元器件,而是设计PCB,制作目标板........不管这是工作行业所迫(分工不清)还是个人兴趣(我们似乎都有一种想要完完全全自己DIY一个东西,from scratch的愿望,这一点,我相信,Cardin6最能理解。)

      但是,大概在一两年前开始,我渐渐疏远了自己设计SCH(我从来就不怎么画PCB),也渐渐不再自己制作电路模块,基本我都是淘宝买现成,或者直接买一个完整的开发板。这是因为我很早就把自己的方向定在软件上,而我个人确实并不擅长制作电路板,这倒不是说我电烙铁拿得不好,其实我现在的焊工,虽说和“硬件助理”,专门修板的没得比,但一般的写单片机代码的人,我至少是不会输太多的。
      这里说的很多时候是一种制作的理念,这个以后再说不在这里说。

      因此,我们就会习惯性地积攒下很多可能永远都不会用上的元器件。

     比如说有一次你做一个AT24C08的时候,你可能不仅买多了一两片备用的,还手贱买了AT24C64,甚至C256......然后做完这次以后,这东西可能就永远存在一个你忽略了的角落里,即使很久以后你重新要做的时候,你也可能找不到或者忘了曾经买过,最后你最可能做的就是再买一次,甚至还会继续手贱。
     但在我的经验里,更多的时候,你是根本就不会再需要做这个东西。

       另一种情况,容易出现在还是学生的时候,比如我自己就是。那时候(2008年到2010年间)淘宝还没盛行,更没有什么嘉立创和茂泽之类的。基本都是出去,广州的跑解放中惠福西路,深圳的基本哪都有,北京的无非就是中发了......
      这时候你是瞅啥啥新鲜,于是最后你就会败了很多很多你可能永远都不会用的东西。这些东西大多数是一些已经被淘汰的器件,比如我刚清理的就有三个 老式收音机使用的 双联谐调电容。

      关于这点,我记得当时 琳子姐 曾说过,我去逛电子街的心态就像女人买衣服一样,可不是?最后就是败家娘们一个,钱花了不少,衣柜里留下一堆没用的玩意。

      最后,天长日久,你就积攒下了很多很多杂物。这些东西,你扔了舍不得,留着又没用。最后就只剩下情怀了。

      先不说你在这上面其实最终花了多少钱——大多数时候你是估算不清楚的,像我,我一直以为大概也就两三千在上面,但其实从我后来反过来推算,这个数字至少要翻两倍。钱的事不说,但你要考虑你花了多少精力去管理这些东西,它们的管理成本和存储成本其实更大,因为它们消耗的是时间。

      不扯远了,所以,后来我在不断清理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也渐渐形成了我自己新的风格。
      毕竟不管我再怎么软件方向为主,既然我是个写单片机程序的,我就该有我怎么也摆脱不了电烙铁和万用表的觉悟。
但是我再也不会在买元器件配单的时候,假设:这个东西以后有用。我更不会多买什么,备用的我也会考虑这东西损坏的几率有多大,价钱有多贵等等等等。

      然后每次的东西,我都会以那个项目为单位单独封存起来,而不会再 试图成体系的区分什么 R L C  二三极管 运放 数字IC等等......在这上面,我体会到,原来不仅制作电路小模块需要用软件封装模块的思路,就连管理一个项目的硬件物料,也需要。从此,我再也不需要单独去管理元器件。而是用一个纸皮盒子把一个项目需要用到的东西全都放到一起。

       至于以前的剩余物料我也不会再保存,这东西又不是传家宝,犯不着,即使没大禹要,我也会毫不犹豫地把他们全扔到垃圾桶里。——当然,和所有人一样,因为一个叫情怀的东西,我这个决定,花了两三年才最终确定了下来。

       最后说一句:现代管理讲究的是效率,个人也是需要管理的,至于情怀.......这东西,两块钱一吨。

网友:
我手上也还有一堆情怀的遗物,,,我都想好了,毕业了就留给实验室的学弟学妹们

网友:
教主胸好伟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论坛里很多人和我一样,即使是写单片机程序,最早或者工作中肯定有很多时间是要和电烙铁,电路板打交 ...

收拾,归纳,衣服如此,器件如此,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收拾,归纳,衣服如此,器件如此,哈

万事万物都是相通的

网友C:
我还有89C52呢。 给别人也不会要啊。 硬件就这样。 浪费浪费再浪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还有89C52呢。 给别人也不会要啊。 硬件就这样。 浪费浪费再浪费。

是啊,大米胸

网友:
确实
家里的上古器件都不知道怎么处理
会污染环境的

So TM what......?

网友D:
不如弄个列表,大家若有需要,来个交换,或是商议个价格出售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如弄个列表,大家若有需要,来个交换,或是商议个价格出售

东西不多,难以整理成列表,而且价格也不高,说实在的,还不如送。
至于几个开发板,我倒是真打算低价处理掉。

网友:
哈哈,拥有也是一种负担那。不要说元器件,开发板,就连硬盘里面的资料也按照吨算的呀。其实呢,10G的视频,还不如一本好书。

网友:
那啥,帮忙 支持一下,帮俺把这个帖子提升到前面去,好歹也是主题贴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