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2P401单片机有没有像STM32一样的库函数版本的例程啊?

楼主:
请问各位大神?MSP432P401单片机有没有像STM32一样的库函数版本的例程啊???

网友:
可以去开发软件(IAR等)的安装目录下找对应的samples目录,里面应该有一些参考例程,至于像STM32库函数那样的例程倒是没听说过

网友:
sorry,应该是examples目录

网友A:
必须有啊,后面出的系列一般都有

网友:
必须有呀,mspware,ti RTOS for msp43x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必须有啊,后面出的系列一般都有

请问你这个需要导入什么东西吗,或者下载什么东西,我的打开后是空的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这个需要导入什么东西吗,或者下载什么东西,我的打开后是空的唉。

不需要啊,你打开的东西不对啊应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啊,你打开的东西不对啊应该

那请问应该怎么打开呢,我是直接在ccs右上角“quick access”里搜索example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请问应该怎么打开呢,我是直接在ccs右上角“quick access”里搜索example的

看我上面的截图,里面很清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我上面的截图,里面很清楚啊

我后来看了一下,应该是我没有安装MSPware的缘故吧,谢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我上面的截图,里面很清楚啊

还有个问题要请教一下,有没有固件库函数手册,就是详细写出每个函数对应什么功能的手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有个问题要请教一下,有没有固件库函数手册,就是详细写出每个函数对应什么功能的手册?

有啊,一样直接在左侧打开,要是找不到,晚上回去给你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啊,一样直接在左侧打开,要是找不到,晚上回去给你截图

好啊,那就有劳了

网友B:
后来我下载了个MSP432are,安装了上去,发现有例程了,但是貌似没你的这么全,请问你安装的是哪个版本啊

网友B:
我是在TI官网上直接搜的MSP432Ware,版本是MSP432Ware  3_50_00_02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来我下载了个MSP432are,安装了上去,发现有例程了,但是貌似没你的这么全,请问你安装的是哪个版本啊{:1 ...

V2.20.00.19,这个帖子回复时间比较久了,也不知道那会是那个版本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是在TI官网上直接搜的MSP432Ware,版本是MSP432Ware  3_50_00_02

比我的新多了啊,应该资料更多啊

网友:
有些器件有,有些比较低的系列没有,CCS6的话,在软件里直接就可以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我的新多了啊,应该资料更多啊

那应该是我打开的方式不对了。。。。。。。。。

网友C(2017-02-28):
TI的CCS里面都有完整的类似于STM32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