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电阻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这是一个用两个继电器控制直流电机正反转的电路图,请问图中5W 1欧姆的水泥电阻的作用是什么  如何选取。

网友:
是0.1欧姆

网友:
作用:防止开关的瞬间短路。
选取:你把参数已经交待了。就按照它的要求选择。

网友A:
0.1欧姆   怎么限流,怎么防瞬间短路?????????????

我觉得是  用来检测电流,起保护作用

取样电阻

网友B:
可能是采样电阻,但楼主电路图不全,无法绝对肯定。但可以肯定的是跟什么“保护”无关。即便设计者想“保护”,算算瞬态电流,再看看电阻的功率,难道靠烧电阻来“保护”?显然是瞎胡闹!有一种特殊的“保险电阻”过流倒是可以熔断,普通电阻是不行的,别想当然。真想保护,加限流电路,或者干脆用自恢复保险。
用继电器来切换电机转向,需要有适当的工艺保证不会发生短路,这个在过去的工业设备上很常见,而在MCU控制场合,应该采用H桥来控制电机转向。

网友:
这个是我拆的一个车位锁的电路板上的电路,看到上面有这个电阻不知道干嘛用的 整个电路图就是用蓝牙遥控车位锁。车位锁电机是用两个继电器实现的正反转 电路图大体就是这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采样电阻,但楼主电路图不全,无法绝对肯定。但可以肯定的是跟什么“保护”无关。即便设计者想“保护 ...

完整电路图应该是这样的 图中芯片型号抹掉了 应该是个自学习型433M解码芯片SOP16封装 出来之后驱动蜂鸣器报警。我想应该是实现当电机不阻挡不转的时候驱动蜂鸣器报警的吧 没查到图中那个芯片的型号 找了一些解码芯片 封装都不对应

网友:
完整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0.1欧姆   怎么限流,怎么防瞬间短路?????????????

我觉得是  用来检测电流,起保护作用 ...

应该是检测电流起保护作用的 完整电路图已上传 但不知道用的那个是什么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完整电路图应该是这样的 图中芯片型号抹掉了 应该是个自学习型433M解码芯片SOP16封装 出来之后驱动蜂鸣器 ...

那就可以确认是采样电阻,其输出应该是用于某种指示。是否为堵转指示,需要看其它电路,计算门限电压也行。

网友B:
电路还是不全,没有控制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0.1欧姆   怎么限流,怎么防瞬间短路?????????????

我觉得是  用来检测电流,起保护作用 ...

图中芯片型号抹掉了 应该是个自学习型433M解码芯片SOP16封装 出来之后驱动蜂鸣器报警。我想应该是实现当电机不阻挡不转的时候驱动蜂鸣器报警的吧 没查到图中那个芯片的型号 找了一些解码芯片 封装都不对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路还是不全,没有控制部分。

控制部分就是用蓝牙芯片控制两个继电器,同时蓝牙芯片还接了一个限位开关  收到控制指令之后控制继电器来实现电机正反转 当电机不转的时候蜂鸣器会报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控制部分就是用蓝牙芯片控制两个继电器,同时蓝牙芯片还接了一个限位开关  收到控制指令之后控制继电器来 ...

如果你确认功能如此,那么该电阻就是堵转采样电阻。

网友:
保证电流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