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本安电源的问答

楼主:
稳压前面怎么要加那么多东西?

网友A:
这个应该是高输入电压的应用,前面加的两级用于降低电压、限止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高输入电压的应用,前面加的两级用于降低电压、限止电流。

能给我解释一下吗?具体的工作流程?输入电压为25V。谢谢了!

网友:
这个电路很简单,Q3、Q4都是用于降压的。

R12如果是250欧的话,这个电路的输出电压是18V,

这个电路的Q3、Q4用放大倍数小一些的管子会更好,再把R9、R10接于C极,电路就更合理了。

网友:
还是有点不懂?
1.不知道为什么要降压
2.上电时,Q3和Q4是怎么导通的,个人感觉R7右端的电压比R9上不得电压低

网友:
1、因为LM317的功率不大,太大的压差可能使其烧坏,----关键看具体应用,即IC所消耗的功率。
2、应该是高,高0.7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