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同時使用12路,問題

楼主:
請教一下各位
手冊上寫著 adc共分成adc0,adc1
每個adc擁有0~3個採樣序列
每個採樣序列,採樣不同 通道
是不是意味著,我同時只能使用8個adc通道呢???

网友:
错  这是2路ADC

网友:
您指的是???

因為目前測試起來
這塊m4的adc 分成adc0 & adc1
每個adc支持24路輸入
但每個adc卻只有4個採樣序列
意思等於是同時使用2個adc,也只能同時使用8路adc
除非,自行將採樣序列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