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下这个电路这样分离电源的作用?

楼主:
24V分离成2个24V1和24V2

网友:
清晰原理图

网友A:
这个应该还有后续电路吧。用在不同的地方,避免相互间的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还有后续电路吧。用在不同的地方,避免相互间的干扰

后面24V只是给电磁铁供电的啊,这应该不用隔离吧

网友:
什么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