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C5517连不上仿真器

楼主:
TMS320C5517连不上仿真器,一下是test connection时打印的信息,而且连JTAG电压,只有TDO,TCK有电压,剩下的都没有电压,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The scan-path will be reset by toggling the JTAG TRST signal.
The controller is the Nano-TBC VHDL.
The link is a 560-class second-generation-560 cable.
The software is configured for Nano-TBC VHDL features.
The controller will be software reset via its registers.
The controller has a logic ONE on its EMU[0] input pin.
The controller has a logic ZERO on its EMU[1] input pin.
The controller will use falling-edge timing on output pins.
The controller cannot control the timing on input pins.
The scan-path link-delay has been set to exactly '2' (0x0002).
The utility logic has not previously detected a power-loss.
The utility logic is not currently detecting a power-loss.
Loaded FPGA Image: D:\ti\ccsv6\ccs_base\common\uscif\dtc_top.jbc
An error occurred while hard opening the controller.
-----[An error has occurred and this utility has aborted]--------------------
This error is generated by TI's USCIF driver or utilities.
The value is '-233' (0xffffff17).
The title is 'SC_ERR_PATH_BROKEN'.
The explanation is:
The JTAG IR and DR scan-paths cannot circulate bits, they may be broken.
An attempt to scan the JTAG scan-path has failed.
The target's JTAG scan-path appears to be broken
with a stuck-at-ones or stuck-at-zero fault.
[End: Spectrum Digital XDS560V2 STM USB Emulator_0]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什么原因

网友:
看提示是引脚有问题啊,检查一下电路吧。

网友A:
测量一下TRST引脚在连接仿真器时有没有被拉高。

仔细看数据手册,在对全新片子编程的时候,如果boot模式设置为第4种GetMode,这样的话看门狗默认是使能的,所以在RST引脚上一直有RST信号,会使得影响正常的JTAG连接和器件初始化。所以他们推荐的是对全新未编程的芯片使用第三种wait模式,或者其他的模式,然后连接仿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一下TRST引脚在连接仿真器时有没有被拉高。 仔细看数据手册,在对全新片子编程的时候,如果boot模式 ...

感恩,谢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