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了keil4和J-Link,为什么下载还是报错下面2个错???

楼主:
求大神帮助!!!!!

网友A:
你安装的是MDK版本的吗?
同时还要安装器件对应的Pack才可以

网友:
检查一下jlink的驱动

网友B:
需要在jlink配置最后一个选项卡里Programming Algorithm添加与之对应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安装的是MDK版本的吗?
同时还要安装器件对应的Pack才可以

是安装的MDK412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需要在jlink配置最后一个选项卡里Programming Algorithm添加与之对应的芯片。

添加了对应的芯片,用J-Link和开发板相连也报错

网友:
为什么我用开发板和J-Link相连也报错???

网友B:
第一脚需要提供3.3V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第一脚需要提供3.3V电压

连接了,但是用万用表测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连接了,但是用万用表测没有电压

这种情况,您看看您的硬件电路是否正常。说不定是原理图设计错误了呢。

网友:
楼主可否进入这处截图发来看看问题在哪

网友:
你的是什么板子?我的是TM4C123GH6PM,安装驱动以后可以直接用数据线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