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金开发板恢复出厂程序问题

楼主:
请教图片中的问题,用usb blaster,按照黑金资料里面恢复出厂设置的PDF文档,安装好软件和驱动以后,输入./flash_programmer.sh 就出现图中找不到命令的提示,求大神指教。

网友:
对黑金的东西不熟,可能是你的路径放错了吧,没有找到相应的可执行文件

网友:
黑金不是有自己的论坛吗?你可以去那里看看,

网友:
可能是软件版本的问题,黑金用的软件版本一般不高,请百度一下quartus_pgm.exe找找原因

网友A:
应该是路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路径问题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不过不是路径问题,是QUARTUSII设置问题,选择了usb blaster 但是右上角的下拉中没选usb

网友:
玩 FPGA 不要放在中文目录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