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测温低成本方案有哪些?

楼主:
LM35 、 DS18B20都要十多块  ,做仪表环境温度基准成本太高...

网友:
低成本的话,只能使用RTD啦,查表法修正即可,精度0.1,不知能否满足要看自个的需求了

网友:
            热敏电阻

网友:
用别人的成品,里面包含技术,使用简单,成本高是正常的。

温度测量可根据对精度的要求以及温度范围,适当选择元器件及电路形式,可以根绝成本。

再者,元件的选择上,如果对成本有要求,建议使用国产元器件,只要是打着自己品牌的国产货,质量都不错,更重要的是性价比相当高。

      天微公司的TM77XX 24位ADC才两块钱多一点(零售价)(准备用一用看看性能怎样),测量温度使用它应该是很好的选择。

网友:
18b四块多点儿,不是很贵,电路又简单,实际上绝对偏差控制在0.5是不容易的。

网友:
24位的 ADC  希望帮到你  Q  394233008

ME9601 Specification_V0.1.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