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位,16位,32位单片机编程有哪些区别?应注意哪些事项?

楼主:
8位,16位,32位单片机编程有哪些区别?应注意哪些事项?

网友A:
定义相同的变量,长度不同。一般都用typedef,定义能够看到长度的名称来代替。位数不同,寄存器的长度也不同。编程方式一样。

网友B:
主要就是寄存器的位数不同。编程之根本是一样的,就是对寄存器赋值。但是8位单片机寄存器比较少,就直接操作寄存器,像16位32位单片机寄存器之多,多到你无法想象,于是就出现了库函数。库函数是单片机设计公司给的,你直接用就是了,不用管寄存器,只要知道函数的作用。但记住一句话,单片机编程,最根本的,都是操作寄存器。

网友C:
单纯的用,区别不大,特别是使用库函数的时候!
单片机更注重的是外围资源,以及性能、存储等。

但如果是系统构架、算法优化级别的问题。
那区别可就大了,不过些东西就别指望有人教你了,
踏踏实实自己学吧,大神没那功夫、也没心情理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纯的用,区别不大,特别是使用库函数的时候!
单片机更注重的是外围资源,以及性能、存储等。

但如果 ...

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就是寄存器的位数不同。编程之根本是一样的,就是对寄存器赋值。但是8位单片机寄存器比较少,就直接操 ...

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定义相同的变量,长度不同。一般都用typedef,定义能够看到长度的名称来代替。位数不同,寄存器的长度也不 ...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