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解释下这段的意思吗

楼主:
能解释下这段的意思吗

网友:
就是说,需要线与时,不要用指令输出逻辑1,只输出逻辑0。需要逻辑1时,使IO处于输入态即可。不过该文有点错,430的IO可以配置为高阻输入态,也可以配置成弱上拉输入态。

网友:
I/O口状态是最基本的三极管、MOS管的区别!
线与是数字电路里边一个很常见的现象。
这段文字设计的只是都是最基础的。
自己搜一份51的I/O口内部结构图,好好领悟一下吧!

网友:
也可以认为这个是430管脚处理的注意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