虛擬機下 ubuntu 系統 vi 編輯腳本的時候,按上下左右鍵,出現ABCD,大家遇到嗎?

楼主:
虛擬機下 ubuntu 系統 vi 編輯腳本的時候,按上下左右鍵,出現ABCD,大家遇到嗎? 好不方便哦!

网友A:
这个是vi编辑器的问题。你可以安装个vim
sudo apt-get install vim

网友B:
修改vi的配置文件(vi不可用可以使用gedit、nano或vim) /etc/vim/vimrc.tiny
set nocompatible # 解决方向键乱码问题
set backspace=2 # 解决退格键乱码问题

网友:
vim比较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vi编辑器的问题。你可以安装个vim
sudo apt-get install vim

電腦沒網哦 所以很蛋疼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改vi的配置文件(vi不可用可以使用gedit、nano或vim) /etc/vim/vimrc.tiny
set nocompatible # 解决方向 ...

這個靠譜 !!!試了 好用 贊一個

网友:
vim 好像比較全的v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