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波形相位在变化?

楼主:
搭了个电路,功能是求两个输入信号的相位差,但是用示波器发现相位差信号的脉宽一直在增大,不知道是哪个输入信号造成的,该怎么去判断啊,求指点?

网友A:
若是独立的两个信号,频率不可能完全相等,相位差自然就越拉越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若是独立的两个信号,频率不可能完全相等,相位差自然就越拉越大了。

频率都是1MHz,只是占空比不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频率都是1MHz,只是占空比不同。

关键是是否“独立”,若两个信号源是“独立”的话,频率误差即使仅百万分之一,相位差信号就有1Hz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是否“独立”,若两个信号源是“独立”的话,频率误差即使仅百万分之一,相位差信号就有1Hz了。

问题是这个相位差随着时间会一点点增大,我想看看是哪个信号在漂移(可能说的不太准确),不知道该怎么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这个相位差随着时间会一点点增大,我想看看是哪个信号在漂移(可能说的不太准确),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似乎尚未理解“频率误差”,不是漂移。
好比俩人在并排走路,同时起步,一人快点一人慢点,可不就是渐行渐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似乎尚未理解“频率误差”,不是漂移。
好比俩人在并排走路,同时起步,一人快点一人慢点,可不就是渐 ...

哦,,,这两个信号并不是完全独立的,它们源于同一个1MHz的时钟信号。其中一个是1MHz改变了占空比,另一个是作为激励信号激励超声波换能器,再用一个超声波换能器接收之后的回波信号整形得到的。是不是得测两个的频率来证明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似乎尚未理解“频率误差”,不是漂移。
好比俩人在并排走路,同时起步,一人快点一人慢点,可不就是渐 ...

大神,我之前表述的有点问题。。。不好意思啊,过程是这样的:我每隔一段时间发射一列激励脉冲,然后求回波信号和参考信号(也就是占空比改变后的激励信号)的相位差,发现相位差一直在增大,他不是一个连续的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似乎尚未理解“频率误差”,不是漂移。
好比俩人在并排走路,同时起步,一人快点一人慢点,可不就是渐 ...

我想再问您一个问题,一个4MHz的无源晶振,分别用两路4分频输出1MHz信号。当上电时,发现两路信号相位差在一直变大,可是断电(分频电路不工作)再重新上电,断电后相位差同样增大是怎么回事啊,不应该和第一次上电时一样从小开始增大吗?真的想不通,求指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想再问您一个问题,一个4MHz的无源晶振,分别用两路4分频输出1MHz信号。当上电时,发现两路信号相位差 ...

由同一信号源分出的两路相位差在单调变化,确实有些难以想象,何不贴出具体电路及测量方法?这样便于找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由同一信号源分出的两路相位差在单调变化,确实有些难以想象,何不贴出具体电路及测量方法?这样便于找原 ...

电路太大了,不太好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