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 debugger固件下载

楼主:
请问给CC2511下载固件是不是与给CC2530下载程序原理一样的,我自己买了几个CC2511做了一个新的cc debugger,用另一个可以使用的cc debugger和SmartRF04EB烧写bootloader时总是识别不到CC2511,不知道怎么回事,请问这个情况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这个和你硬件有关系,你看下哪里是不是没焊接好

网友:
我把原来的芯片换成新的还是无法识别,昨天用新的芯片CC2511又焊了一个板子还是不能识别,而且晶振不起振,用示波器观察晶振引脚是一个不到2V的固定电平,会不会是不是芯片的问题,我都焊了三片CC2511了,都是这个情况,

网友:
拿好用的硬件比较一下差别吧  不然这种重新干的事情没有参考有点吃力

网友:
我昨天已经查出原因了,原来是CC2511的36个引脚没有一个是地引脚,他的地引脚在芯片背面,真是愚蠢的疏忽啊!!!我改好了后用TI提供的软件可以识别到CC2511,固件下载进去插上USB电脑不识别,需要进一步查查……

网友:
话说现在ccdebugger已经是白菜价了

网友:
五六十块呢,再说又没什么难度,就想试试。

网友:
LZ 你好  可否提供一下  cc debugger 仿真器的固件  学习一下  非常感谢

网友:
CC debugger固件,链接:
密码:mft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