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充电应用现状和前景

楼主:
无线充电的标准主要有:Qi,A4WP和PMA,NFC,大家对于无线充电都有哪些了解?据我了解,Qi利用电磁感应原理,目前推出最大支持15W方案,但是只能一对一充电,传输距离很短;A4WP和PMA目前已经合并,PMA和Qi相似都是利用电磁感应原理;A4WP利用的是磁共振原理,可以实现一对多的充电,而且传输距离相对较远。目前手机上很少看到支持A4WP无线充电的,但是我觉得A4WP的较远距离传输更方便,大家对于这几种无线充电协议的应用前景都有哪些看法和了解?了解到的都有哪些方案呢?

网友:
都木有人有研究过的么

网友A:
TI 和 高通 都有类似的方案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TI 和 高通 都有类似的方案可以了解一下

想找大于等于15W方案的,TI和高通15W的芯片都还没出来,了解到IDT、飞思卡尔现在已经有了这方案。做无线电源距离和效率感觉很难做到理想,设计的时候需要哪方面注意的?

网友B:
我用的NEXUS4无线充电,比较方便,可惜现在的手机都不支持无线充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NEXUS4无线充电,比较方便,可惜现在的手机都不支持无线充电了

现在很多品牌不是都在推WPC标准的无线充电么,三星的Galaxy S6就支持

网友C:
无线充电,意味着电池永不脱机,
安全,大容量,瞬间充满,是铝离子电池的亮点,但是对于掌上设备,会有电池容量跟充电速度的矛盾,除非充电体系的接收部份(在掌机内)能室温超导,否则只能减容或减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无线充电,意味着电池永不脱机,
安全,大容量,瞬间充满,是铝离子电池的亮点,但是对于掌上设备,会有电 ...

能解释的清楚点么?现在的无线充电都是有距离限制的,超过一定距离之后就不能再充电了,而且电池充满之后也会给出相应的信号表示我不需要再充电了,您说的室温超导和减容、减速还是没理解为什么需要这样?

网友:
大容量,可秒充,那又怎样,掌上设备,别说甚么了,机内那个跟电池连系的触头 要多大才行?!

网友:
锂电池额定电压 3.75V,若充电功率 15瓦,则电流为 4A,这功率,机子能淡然承受,充电器也不大不重,一块 4000mA*H 的电池 一小时充满,这个速度我接受,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