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非接触IC卡的问题

楼主:
我现在正在读非接触IC卡,现在对IC卡发送RATS命令有应答,卡已进入PROTOCOL状态。
可是我往卡发送APDU命令时,没有应答。
哪位大神搞过非接触IC卡呀?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不懂帮顶,顺手提个小建议,要说明下使用什么类型的卡,协议类型是什么

网友:
Type A,比如公交卡,银行卡。ISO14443

网友:
高手支招啊

网友:
我想读取公交卡余额,手册说要先选择支付应用

请问高手,如何选择支付应用呢?谢谢!

网友:
这是SELECT命令的格式,为什么网上的例子把最后的00省掉啦?

网友:
我现在发送RATS命令,响应变成
13 13 78 80 70 02 80 31 80 66 B0 84 0C 03 6E 01 83 00 90 00
出现90 00了,莫名其妙

我现在最大的困难在于发送APDU指令没有返回,哪怕返回个错误的代码也好啊

网友A:
非接触卡有那么多,不同卡有不同的通信协议和驱动IC,就你这样说,谁知道你用的是什么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接触卡有那么多,不同卡有不同的通信协议和驱动IC,就你这样说,谁知道你用的是什么卡?

多谢版主提醒。我读的银行卡、公交卡

网友A:
看来你并没有明白,银行也有用多种协议的,一般来说CPU卡安全性比较好,银行系统应该是用这种,这种卡不给你开发协议你是读不错数据的。公交还也用A协议,也有用B协议的,不同的协议是不一样的。同样为了安全他不会让你随便读,必须给你开发协议。我们之前准备读深圳通的时候,人家直接给你读卡器,不会告诉你通信协议,以及卡片结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并没有明白,银行也有用多种协议的,一般来说CPU卡安全性比较好,银行系统应该是用这种,这种卡不给 ...

谢谢!我不知道是什么协议,我的银行卡是招行的。我读数据参考中国金融集成电路(IC卡)规范。
那里面有通讯规范。我的公交卡是A协议。现在我读基本命令都可以了。比如WUPA,RATS,都有
正确的数据响应。可是按APDU命令读时,就没反应。

网友:
我现在感觉是需要密码认证。

网友:
PPS命令也可以了,就是APDU命令不行,SELECT命令没一点反应。

网友B:
PPS命令好了以后,在发送APDU命令之前,射频芯片的设置要不要改?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PPS命令好了以后,在发送APDU命令之前,射频芯片的设置要不要改?谢谢!

不知问题解决没有啊?

网友C:
我觉得应该差不多了,PCB+INF+EDC的格式检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应该差不多了,PCB+INF+EDC的格式检查了吗

搞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