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彩灯的求助

楼主:
我想做一个采集音乐的幅度和频率的模块,来反馈给我的mcu去控制多路led,需要一个什么样的ic?求各路大神指点下。一般应该是采集喇叭端口的音频吧,这样才会对音乐的输出没有干扰吧!前面看到一个这样的接法,直接用adc来做,不知道可行性怎么样?求指点!

网友A:
这个只能采集音频的幅度吧

So TM what......?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能采集音频的幅度吧

是啊,那频率还没找到应该要怎么去弄,还没思路

网友:
关键是你需要什么样的控制率?这个才是关键。用MCU做的话,幅值比较简单,AD即可。频率需要根据AD结果用傅立叶展开算法,不一定需要很高次的谐波成分。不过,一般的MCU片载AD是无法满足音频信号的量化的,所以,如果控制率不是很复杂,用MCU方案并不合适,用模拟电路反而成本低廉。1980s时期,很多收录机都带有电平指示,高端的还带有频谱指示,当年的《无线电》杂志和《电子版》之类的报刊上就有很多这方面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