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指针,说说见解

楼主:
来一场讨论吧,我准备在网上找一些C语言指针的代码模块,放上来希望给位说说自己的见解,讨论嘛,何乐而不为呢?
各位大神也说说啊    尤其是编程用指针是改注意哪些。我就先在这抛砖,引玉就拜托大家了

网友:
先来个基础的试试:                int i = 5;
      int* p = &i;

      printf("%d, %08X\n", i, p);

      *p = 10;

      printf("%d, %08X\n", i, p);

网友:
数组与指针:
      char s[] = {'H', 'e', 'l', 'l', 'o',‘W’,‘o','r','l','d'};
    char* pH = s;
    char* pEnd = s + DIM(s);
    char* p = NULL;

    for(p=pH; p     {
        printf("%c", *p);
    }

网友:
数组指针,还是指针数组

    typedef int(AINT5)[5];
   typedef float(AFLOAT10)[10];
   typedef char(ACHAR9)[9];

int main()
{
    AINT5 a1;
    float fArray[10];
    AFLOAT10* pf = &fArray;
    ACHAR9 cArray;
    char(*pc)[9] = &cArray;
    char(*pcw)[4] = cArray;

    int i = 0;

    printf("%d, %d\n", sizeof(AINT5), sizeof(a1));

    for(i=0; i<10; i++)
    {
        (*pf)[i] = i;
    }

    for(i=0; i<10; i++)
    {
        printf("%f\n", fArray[i]);
    }

    printf("%0X, %0X, %0X\n", &cArray, pc+1, pcw+1);
}

网友:
当数组增加了维数,你还还害怕吗?

int a[3][3] = {{0, 1, 2}, {3, 4, 5}, {6, 7, 8}};
    int i = 0;
    int j = 0;

    for(i=0; i<3; i++)
    {
        for(j=0; j<3; j++)
        {
            printf("%d\n", *(*(a+i) + j));
        }
    }

网友:
指针就是地址,准确的说就是某种数据类型的地址,就这。
数据类型才是决定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