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S232电平和TTL电平转换的一些问题

楼主:
微处理器这边有一个DB9,PC那边是USB插孔,然后连接时候使用一根USB转串口线,进行微处理器与PC之间的通信,请问这之间的电平是怎么转换的呢?

网友:
建议LZ还是看看串口通信协议吧

网友:
232和USB之间可不仅仅是个电平差,先找个转接桥芯片把USB变成UART,然后才是电平问题。

网友:
USB和串口间不存在什么电平转换的问题,二者并不兼容,所以需要USB串口转换器,也称USB串口桥。USB串口桥有两种,一种是232电平的,一种是TTL电平的,注意正确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