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529的UART1引脚在哪

楼主:
通过原理图查到UART1在P4.4和P4.5上,可是板子上没有这两个引脚,它们在哪或者我该怎么使用它?

经过楼下的帮助 问题已经解决了 但是只有用靠近<<>>的两个接口才可以 也就是像图三所示

网友:
是不是在连接仿真器的那一排排针上呢,TXD和RXD引脚,你看看原理图。

网友:
同意楼上,自己测测这两个引脚吧

网友:
刚才试了一下  真的和你们说的一样 谢谢大家

网友:
RXD和TXD不是P3.3\4吗?怎么又变成了P4?

网友:
P4.4 4.5的是UART1 P3.3 P3.4是UART0

网友:
楼主,我用的和你一样的板子,试了好多串口程序,串口助手总是不能回显,你的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