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单位换算

楼主:
压力单位换算
常用的压力单位换算PakPaMPa、大气压、公斤(kgf/cm2)、mmHgmbarbarPSI等。近似换算关系如下:
1MPa=1000kPa
1kPa=1000Pa
1kPa=10mbar
1bar=1000mbar
1PSI=6.895kPa
100kPa=0.1MPa=1bar
1大气压=1公斤(kgf/cm2)=760mmHg
1大气压=14.5PSI
1MPa=10.19718kgf/cm2=145.03725psi=10bar
1bar()=100000(帕)=10牛顿/平方厘米
是压强的单位,早先气象学中常用毫巴,现在改用等值的国际单位百帕。
1帕是1帕斯卡的简称,就是一平方米受到一牛顿的压力。
在工程商仍在沿用公斤力这个单位,1公斤=9.80665牛顿,由此得到工程大气压:
1工程大气压=1公斤力/平方厘米=0.967841大气压=98066.5帕斯卡
毫米汞柱也是一种常用的压强单位,由1毫米汞柱产生的压力定义的压强单位为托(torr)。
1=1毫米汞柱=133.32帕斯卡
1大气压=760

网友A:
“常用的压力单位换算Pa、KPa、MPa、大气压”
KPa中的字母K应该小写。表中前三行和第四第五行也是应该小写。
另外,“1大气压=100KPa=0.1MPa=1bar”是很粗糙的数值,一个标准大气压定义是101325Pa。

网友:
标题和第一行用“压力”,后面三次提到“压强”,至少应该统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常用的压力单位换算Pa、KPa、MPa、大气压”
KPa中的字母K应该小写。表中前三行和第四第五行也是应该小写 ...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