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V的锂电池,接上后续的升压模块后,两端电压下降到0.5V,不足以启动后续电路

楼主:
3.6V的锂电池,接上后续的升压模块后,两端电压下降到0.5V,不足以启动后续电路。怎么解决?求助。一:是因为锂电池功率太小吗?(能否推荐个2-3CM大小的高性能可充电锂电池)。二:因为电池电阻?如何改进电路。谢谢

网友:
有人吗?求指教

网友:
电路图呢?

网友:
假如只是接上后面的模块而没有带负载的话那么就可以去检查模块了
掉到0.5V绝对不正常,不带负载的话

网友:
你最好放上来具体的原理图让大家看看,这样比较好帮忙看看判断原因之类的

网友:
过载了,大致计算一下负载有多重,电池能不能带得动。另外,注意电池电量是否充足。

网友:
电池容量比较小,且没带保护板吧

网友:
负载太重了,直接把电源拉下来了!仔细看看3.6V电源的带载情况和内阻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