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指示灯

楼主:
     最近想做一块充电宝的板子,目前各个功能都做的正常了,但是一个电源指示灯的问题有点难以解决,总是做不好。因为在运行过程中电池电压会有拉低的原因,使得测量的电压信号有偏差,这还好解决。问题是我是想做一个恒流源控制指示灯的颜色,这样可以只用一个口控制就行。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小灯和电流的相关参数可以告诉我???求解。。。。。没有电流参数也可以,知道有这种小灯的也行,告诉我也可以,回头我可以自己测试电流。麻烦有了解的可以给个建议。

网友A:
补充一下,我想要的是那种随着电流变化,灯的颜色能够跟着变化的那种。望知情人士热心指导。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下,我想要的是那种随着电流变化,灯的颜色能够跟着变化的那种。望知情人士热心指导。谢谢。

自己做一个就行了,用块廉价单片机+一个双色或三色LED(实际上是2、3个不同颜色的LED做在一起),PWM控制可随心所欲。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下,我想要的是那种随着电流变化,灯的颜色能够跟着变化的那种。望知情人士热心指导。谢谢。

用电流源控制,不如用电压极性控制。有种变色LED是双管芯反向并联的,电流方向不同则颜色不同,1个IO借助一反相器配合即可实现单IO变色指示,成本比电流源低。

网友:
电流变色LED有,但很不好买,价格自然高。

网友:
各位大大说的我知道,我用的就是我之前发的那款2A充电的那块芯片。只有一个脚控制电流变化,如果用再MCU控制就不是我的初衷了,所以我还是希望能有随电流变化的LED灯推荐使用。另外谢谢各位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