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膜开关应用广泛 基本原理是什么?

楼主:
薄膜开关听起来相当专业,其实通俗的就是面板式按键,这个名字就比较熟悉了,很多设备的控制面板都使用薄膜开关,其广泛应用在电子通讯、电子测量的仪器,工业控制,医疗设备,汽车工业,智能玩具,家用电器等领域。古人云:知其然知其所以然。

    1.薄膜开关原理—简介

    薄膜开关是具有一定弹性的绝缘材料层组成的一种多层结构(平面)型(非制锁)按键开关,集按键、指示元件、仪器面板等功能为一体。薄膜开关的动作只由弹性薄膜的垂直方向弹动实现,弹性薄膜虽然经过百万次的蠕动,且蠕动时的幅度很小,仅为0.1-0.3MM,加之材料选择的合理性,因此薄膜材料能够承受一百万次以上的大寿命而不变形,这些都是决定了薄膜开关的耐久性。

    薄膜开关的外形美观,使用寿命长,结构简单,安装方便,使用手感良好,占用面积较小等特点,而被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小到家电用品到高科技产品,慢慢的替代了部份轻触开关的市场,在市场占有一极大的份额。

    2.薄膜开关原理—基本结构

    一般来说,常见的薄膜开关主要由6层材料组成,按照从表到里的顺序分别是面板、面胶、上电路、隔离层、下电路、底胶。下面分别介绍各层结构:

    1)面板:面板是整个薄膜开关的“外衣”,在适当安排好按键的基础上,通过不同的颜色、图案、按键形状,对整个薄膜开关起到必要的装饰作用。面板层最主要的作用在于起标识和按键作用,所以选用材料必须具有高透明度、高油墨附着力、高弹性、防折性等特点。

    2)上电路、下电路:上、下电路是薄膜开关的电器组成部分,也是开关的“关”“键”所在,其性能直接影响到开关电器性能的好坏,主要是由在薄膜上印上一层导电材料而形成。上、下电路担当的是开关闭合所必备的两个触电角色,其厚度一般在0.05--0.175MM以内,最常见的是用0.125MMPET。

    3)面胶、隔离层、底胶:这三层结构的材料都是双面胶,由于在开关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不同而有不同的名称。三层双面胶由各自所处的层次不同而有不同的厚度,这个主要是根据开关的厚度、按键的操作力来决定的。

    3.薄膜开关原理—工作原理

    薄膜开关的基本工作原理如下:当面板未被按下时,薄膜开关处于常规状态,其上、下触点呈断开状态,隔离层对上下线路起隔离作用;当面板被按下时,上电路的触点向下变形,与下线路重合并使线路导通,导通后的线路给外部连接仪器(基材)以信号,从而实现其相应的功能;当手指松开后,上电路触点反弹回来,电路断开,回路触发一个信号。

网友:
楼主你是做这个产品的吗?你觉得一般的按键可以有多长的寿命。

网友:
我就是过来看看薄膜开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