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谈】3D打印机的一些失误及使用经验

楼主:
感谢大家的支持,也真心感谢试用者提出的建议,让我从多方面了解到这台DIY机器存在的问题。

前言:
越使用3D打印机,对它反而更陌生。
这是一句真心话,本想应该是越用越熟练的,但事实恰恰相反。在使用过程中发现诸多待解决的问题,突然觉得刚刚了解了一两分突然又被打回原点。(或者应该说是自己对预估的这一两分分量太高了吧 可能仅仅了解到了一丝一毫而已)

首先就是说一下3D打印机的连接构件问题。
构件有问题直接影响到3D打印机的使用。之前的设计是预留了公差,在打印过程中也不断的对机器进行调整,尽可能的减小公差范围。但调整以后却犯了严重的错误,没有及时的消除公差!就好像一个厨师煮了一锅汤,舀了一瓢尝了一下味道淡了,于是在锅里加盐,之后继续尝瓢里的汤,味道还是淡了。。。
并且打印的结构件似乎不应该使用PLA材质!因为超过其强度后直接断裂的特性使得PLA并不适合在这方面做结构件材料,而应该选用ABS线材进行制作。一些主要的零部件我会重新使用ABS材料打印后邮寄给第一批的5位使用着。在此说声抱歉。

其次就是打印机部分零件设计的并不合理。
比如法兰单边轴承的使用,既贵又不好用。我现在打印机的同步带总是偏离法兰单边轴承(图片晚点上传),感觉应该用GT2型号的同步轮更为合适一些。

再就是黄铜喷头,仔细对比过购买的这一批黄铜喷头和Makerbot喷头的区别,质量确实不如Makerbot的喷头。这也是导致打印精度低的一个方面。当然,一个是5块的价格一个是接近500的价格。。。100倍的差价如果你愿意的话或许就不会选择自行DIY了不是么~~

还有就是远程送丝机的设计和近程送丝机相比,加热打印头时容易漏料。我预设PLA打印温度为195℃,但发现从160℃开始,黄铜喷头就有料体慢慢漏出了,需要在效应器下降到离平台10厘米左右的距离迅速擦拭掉。否则打印一些小零件则会出现打印底层堆积的情况,造成打印失败。

再就是对S3和cure软件使用的一些经验
这里只说cure吧。我个人认为对于并联臂结构而言,cure自动生成的支撑结构更好一些。因为这台机器似乎如果不使用支撑的情况下,超过42°就会出现底层堆积,非常影响美观。而使用支撑,又会浪费一些材料。而cure的支撑方式则明显可以节省很多支撑材料,还能保持零件不变形。但cure的相关设置需要慢慢调整(根据个人机器的情况和打印的经验)这一方面,任何不在机器旁边的人都无法帮得到你,现有的一些参数对你的机器而言可以说是完全失效的。影响因素在于:1.平台调平;2.Z轴高度;3.打印头离平台距离;4.环境温度;5.打印材料生产厂家不同;6.材料才开后使用时间不同(湿度不同);7.需要打印零件的结构不同则可以调节高级设置以求更高的打印效果;8.环境是否通风(即打印喷头温度和底板温度及对流空气温度相差较大,很有可能使打印稍大一些平面时候出现翘边现象。当然,这一点是开放式打印机的通病)
cure的设置中还有很多高级设置,可以规定在打印多少层以后打印头离开,这时候你可以放入一些物品进去或者对模型(不能拿下来否则再次打印上面的时候绝对对不准原来的位置,我绝对不相信你手工误差可以在0.1mm之内)进行一些必要的清理,再次确认后打印其余部分。cure虽然是初级软件,但掌握好以后,你对FDM方式的3D打印机使用绝对无压力。

慢慢接触,慢慢发现3D打印机的种种使用心得,总结后回忆一下你会发现自己对此的概念更上了一个层次。当然,这时候可能仍旧似乎还是原点位置。。。@chenzhufly @ljj3166  @fsyicheng   @07611128  @eric_wang

网友:
我一直当论坛是稿纸。。。勿见怪了

网友A:
还有后续改进啊,赞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后续改进啊,赞一个

你换头像了。。。那个清纯可爱的脸庞那里去了呢~~~

网友C:
有几天没有上来了,昨晚看了你的视频,今天偷闲摆弄了一下。

如果后面改进的话,还有一个可以注意一下,就是螺丝孔的对位存在偏差,如果打印机的精度有限,个人认为可以把孔做大一点,这样也可以安装的时候适度微调。

继续期待

网友:
不管怎样,还是感觉好厉害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几天没有上来了,昨晚看了你的视频,今天偷闲摆弄了一下。

如果后面改进的话,还有一个可以注意一下, ...

孔距是我错误测量。。。这个真和精度无关的。。。如果精度误差这么大。。。那这个机器扔了也罢  对吧。。。

三角件和步进电机链接件等  我都会重新用ABS制作发给你们的。。。不过要稍微等段时间  最近堆了挺多的事情

如果时间够用  我尽可能的吧所有打印零部件全都重新做一套发给你们。。。确实很抱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几天没有上来了,昨晚看了你的视频,今天偷闲摆弄了一下。

如果后面改进的话,还有一个可以注意一下, ...

其实我不知道你们装配到什么程度了。。。是否又遇到了什么问题呢  如果有问题  还请发上来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换头像了。。。那个清纯可爱的脸庞那里去了呢~~~

转过头来就是

网友:
那。。。还是别转过头了。。。我怕见贞子

网友D:
正在安装,明天继续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正在安装,明天继续

居然是一群娘子军在给你装。。。你也太。。。诶。。。

网友:
你这个很不错啊。公司也买了一台,天天在打印。架子好像结实一点。不错你这个好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居然是一群娘子军在给你装。。。你也太。。。诶。。。

电路部分和重要部位的螺丝都是靠她们仔细认真的装配才让我们在3个小时内看到了打印机的雏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居然是一群娘子军在给你装。。。你也太。。。诶。。。

这表示大表哥很有魅力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表示大表哥很有魅力

他已属于云南姑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路部分和重要部位的螺丝都是靠她们仔细认真的装配才让我们在3个小时内看到了打印机的雏形

需要这么久么。。。3个小时似乎都可以调整完平台了。。。

网友F:
主控板和LCD板的安装......还不太清楚
感觉缺了点东西
这个,貌似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主控板和LCD板的安装......还不太清楚
感觉缺了点东西
这个,貌似没有:

这个只有楠楠有一个  其他人都是没有的  并没有包含在套件之内

打印时间太长且耗线材  由大家自行打印使用了  稍后图纸会上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只有楠楠有一个  其他人都是没有的  并没有包含在套件之内

打印时间太长且耗线材  由大家自行打 ...

主控板和LCD咋装的呢
拍个细节瞧瞧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主控板和LCD咋装的呢
拍个细节瞧瞧

因为你们手里现在没有板材固定件  因此 即使现在看了也没啥用呀

当然 可以自己动手找块板子做一个  也很方便 就是钻两个孔即可  打印件挺费时间的

固定在平台高硼玻璃底下的2020铝型材里

抽个时间拍张大概的样子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你们手里现在没有板材固定件  因此 即使现在看了也没啥用呀

当然 可以自己动手找块板子做一个  也 ...

了解

网友:
好的,回去继续。。

网友:
可以先装起来实验一下  看看哪里还有问题或者其他的

后面我会重新打印一份ABS的材料给你们邮寄过去

发票收到了吧

网友C:
我的应该要等你的东西做好在启动了。同步带不够长,这个必须等了。

近来正在做一个机械模型,也有点忙,坐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应该要等你的东西做好在启动了。同步带不够长,这个必须等了。

近来正在做一个机械模型,也有点 ...

我也喜欢机械模型  做好以后记得分享张工程图片哟

网友:
我本来想用你的打印机做的,现在只能用铝合金试试。

网友C:
刚在在taobao上看到一家的机器,既可以做3D打印机,有可以做贴片机,觉得这个方向不错。如果我们论坛有做软件的哥们一起做的话,这个东西应该很容易实现了。

一机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在在taobao上看到一家的机器,既可以做3D打印机,有可以做贴片机,觉得这个方向不错。如果我们论坛有做软 ...

还是那句话 我担心精度。。。贴片的精度要求很高吧。。。?

网友C:
我看你这个机器的纹路应该精度是足够的,而且他们用的不是这个结构,应该精度会更好控制,他们3D打印也是用你说的CU什么的软件,其实他们就是做一个贴片的软件。其他的东西我想想也能做出来了。说白了PC软件不是我的专长,否则我早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看你这个机器的纹路应该精度是足够的,而且他们用的不是这个结构,应该精度会更好控制,他们3D打印也是用 ...

我之前也对比了S3的软件  但感觉cure的切片和计算方式更快操作起来也更简单一些  当然 这些软件都是给开源的机器用的  像makerbot或者国内的闪铸这些  有一些很不错的软件  不过他们设计的是非开源  因此。。。
我之前看到一些视频  是类似机械手臂来贴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