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规模LED灯阵连接方法

楼主:
 大家好  我是一个刚入职的电子工程师 由于经验很少 又是刚刚毕业 所以对很多东西都陌生的不会  现在遇到工作中的难题  所以特意向众大神请教
要求是这样子的
     1600个LED灯分布在1平方的板子上   每个led灯互不相连  一个开关控制一个LED LED之间相互独立  这样我就可以随意控制整个LED   可以一个一一个的开 也可以1600个全部打开     原来我的想法是每一百个并联当做一个单元  然后再4个串联  这样分为16快  但是这样电压电流就回出问题   比如我只开一个模块 那么这四个串联在一起的其他模块电压就回过大    从而 不行,就像我在这个图里里面画的一样  大家有什么好的想法吗   再次谢谢大家了  希望大家能够帮一下 急

网友A:
用开关控制不合适,用移位寄存器,诸如74HC595之类驱动。

网友B:
又专用的LED驱动芯片,跟74HC595类似,但是可以设定恒定电流。型号记不清了

网友:
不是的,就是一个LED和开关组成的灯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开关控制不合适,用移位寄存器,诸如74HC595之类驱动。

亲 这个电路里老大规定必须用开关控制LED 而且还是单独控制 LED间互不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专用的LED驱动芯片,跟74HC595类似,但是可以设定恒定电流。型号记不清了

好  我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亲 这个电路里老大规定必须用开关控制LED 而且还是单独控制 LED间互不影响

那么多开关谁能操作?这样的LED阵列又有何用?先去搞清楚到底要你做啥吧。

网友C:
是的 要那么多开关做什么  我只能告诉你这是现实的需求 而且我还可以告诉你  我已经成功实现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还是谢谢你的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 要那么多开关做什么  我只能告诉你这是现实的需求 而且我还可以告诉你  我已经成功实现了  但是不管怎 ...

这么多LED,单独控制又全部控制是怎么试验成功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