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问题

楼主: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i,j;
uchar r[8];
sbit KEY0 = P3^0;
sbit KEY1=P3^1;
sbit KEY2=P3^2;
sbit KEY3=P3^3;
sbit KEY4=P3^4;
sbit KEY5=P3^5;
sbit KEY6=P3^6;
sbit KEY7=P3^7;
sbit E=P2^7;                //1602使能引脚
sbit RW=P2^6;                //1602读写引脚
sbit RS=P2^5;                //1602数据/命令选择引?
uchar table[16]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
* 名称 : delay()
* 功能 : 延时,延时时间大概为5US。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 名称 : Delay()
* 功能 : 延时,延时时间为 10ms * del
* 输入 : del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uint del)
{
        uint i,j;
        for(i=0; i         for(j=0; j<1827; j++)
        ;
}
void save()
{
        r[0]=0;
        r[1]=1;
        r[2]=0;
        r[3]=0;
        r[4]=1;
        r[5]=0;
        r[6]=1;
        r[7]=0;

}
void one()
{
        i++;
}
void two()
{
        i+=2;
}
void three()
{
        i+=3;
}
void four()
{
        i+=4;
}
void five()
{
        i+=5;
}
void six()
{
        i+=6;
}
void seven()
{
        i+=7;
}
void eight()
{
        i+=8;
}
/********************************************************************
* 名称 : bit Busy(void)
* 功能 : 这个是一个读状态函数,读出函数是否处在忙状态
* 输入 : 输入的命令值
* 输出 : 无
***********************************************************************/
bit Busy(void)
{
        bit busy_flag = 0;
        RS = 0;
        RW = 1;
        E = 1;
        delay();
        busy_flag = (bit)(P1 & 0x80);
        E = 0;
        return busy_flag;
}
/********************************************************************
* 名称 : wcmd(uchar del)
* 功能 : 1602命令函数
* 输入 : 输入的命令值
* 输出 : 无
***********************************************************************/
void wcmd(uchar del)
{
        while(Busy());
        RS = 0;
        RW = 0;
        E = 0;
        delay();
        P1 = del;
        delay();
        E = 1;
        delay();
        E = 0;
}

/********************************************************************
* 名称 : wdata(uchar del)
* 功能 : 1602写数据函数
* 输入 : 需要写入1602的数据
* 输出 : 无
***********************************************************************/

void wdata(uchar del)
{
        while(Busy());
        RS = 1;
        RW = 0;
        E = 0;
        delay();
        P1 = del;
    delay();
        E = 1;
        delay();
        E = 0;
}

/********************************************************************
* 名称 : L1602_init()
* 功能 : 1602初始化,请参考1602的资料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L1602_init(void)
{
        wcmd(0x38);
        Delay(5);
        wcmd(0x38);
        Delay(5);
        wcmd(0x38);
        Delay(5);
        wcmd(0x38);
        wcmd(0x08);
        wcmd(0x0c);
        wcmd(0x04);
        wcmd(0x01);
}

/********************************************************************
* 名称 : L1602_char(uchar hang,uchar lie,char sign)
* 功能 : 改变液晶中某位的值,如果要让第一行,第五个字符显示"b" ,调用该函数如下
                 L1602_char(1,5,'b')
* 输入 : 行,列,需要输入1602的数据
* 输出 : 无
***********************************************************************/
void L1602_char(uchar hang,uchar lie,char sign)
{
        uchar a;
        if(hang == 1) a = 0x80;
        if(hang == 2) a = 0xc0;
        a = a + lie - 1;
        wcmd(a);
        wdata(sign);
}

/********************************************************************
* 名称 : L1602_string(uchar hang,uchar lie,uchar *p)
* 功能 : 改变液晶中某位的值,如果要让第一行,第五个字符开始显示"ab cd ef" ,调用该函数如下
                  L1602_string(1,5,"ab cd ef;")
* 输入 : 行,列,需要输入1602的数据
* 输出 : 无
***********************************************************************/
void L1602_string(uchar hang,uchar lie,uchar *p)
{
        uchar a,b=0;
        if(hang == 1) a = 0x80;
        if(hang == 2) a = 0xc0;
        a = a + lie - 1;
        while(1)
        {
                wcmd(a++);
                if((*p == '\0')||(b==16)) break;
                b++;
                wdata(*p);
                p++;
        }
}
void disp(uint count)
{
        L1602_init();
        L1602_string(1,1,"   Welcome To   ");
        L1602_char(2,6,count/1000%10+48);
        L1602_char(2,7,count/100%10+48);
        L1602_char(2,8,count/10%10+48);
        L1602_char(2,9,count%10+48);
        L1602_char(1,1,'*');
        L1602_char(1,16,'*');
}
void cicle()
{
        if(r[0]==0)
                j++;
        if(r[1]==0)
                j++;
        if(r[2]==0)
                j++;
        if(r[3]==0)
                j++;
        if(r[4]==0)
                j++;
        if(r[5]==0)
                j++;
        if(r[6]==0)
                j++;
        if(r[7]==0)
                j++;
}
/********************************************************************
* 名称 : Main()
* 功能 : 数码管的显示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Main(void)
{

        P2 = 7;
        while(1)
        {
                save();
                cicle();

                switch(j)
                {

                        case 1:one();        Delay(300);        break;
                        case 2:two();        Delay(300);        break;
                        case 3:three();        Delay(300);        break;
                        case 4:four();        Delay(300);        break;
                        case 5:five();        Delay(300);        break;
                        case 6:six();        Delay(300);        break;
                        case 7:seven();        Delay(300);        break;
                        case 8:eight();        Delay(300);        break;
                        default:i=i;
                }
                P1 = table[j%16];                   //这里i%16是防止table中的数据在0--15,不会溢出

//                        disp(j);

}}
这段程序是将数组r中的数值读取0的个数并将个数保存在j中,
void save()
{
        r[0]=0;
        r[1]=1;
        r[2]=0;
        r[3]=0;
        r[4]=1;
        r[5]=0;
        r[6]=1;
        r[7]=0;

}
void cicle()
{
        if(r[0]==0)
                j++;
        if(r[1]==0)
                j++;
        if(r[2]==0)
                j++;
        if(r[3]==0)
                j++;
        if(r[4]==0)
                j++;
        if(r[5]==0)
                j++;
        if(r[6]==0)
                j++;
        if(r[7]==0)
                j++;
}

然后根据j的值判断执行那个程序;
        switch(j)
                {

                        case 1:one();        Delay(300);        break;
                        case 2:two();        Delay(300);        break;
                        case 3:three();        Delay(300);        break;
                        case 4:four();        Delay(300);        break;
                        case 5:five();        Delay(300);        break;
                        case 6:six();        Delay(300);        break;
                        case 7:seven();        Delay(300);        break;
                        case 8:eight();        Delay(300);        break;
                        default:i=i;
                }
可是第一次执行case 5;第二次依然是5个0却不再执行case 5;而去执行default;为什么呢?各位大神帮我看看吧,郁闷好长时间了

网友:
你确定J=5?你在执行switch之前先把J在液晶上显示出来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