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板子开发工具你更倾向与谁?

楼主:
从去年年底开始入了ST的宫门,以前一直用比较多的开发工具比如keil,iar,最近又接触到了ST的stm32cube(当然它也出来好久了都好几代了),小白求教两者有什么优劣?你们更倾向于哪个,或者是混合着用呢?或者说你们都喜欢怎么用他们呢?当然他们都是工具,主要还是看人,但是就先抛开人这个因素,你们更倾向于谁?像keil,iar等等目前肯定是资料多例程多,但是后者会不会越来越普及呢?适不适合有没有必要去了解后者,去花时间去学习它使用它呢?还是继续在前者上一条路走下去呢?

网友:
白版这么玩还没睡啊,我也习惯keil,但我也感觉cube有一定的使用价值,但是我有感觉那种图形化编程,我降低我本身对程序的理解

网友A:
cube是什么鬼,编译器,我咋没听过,虽然我不干这行了。
arm处理器keil更多一些吧。但是不可否认,IAR也是特别的强大。

网友A:
cube只是个普通工具,跟keil和IAR没法相提并论,各大半导体公司基本都有自己的一套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cube只是个普通工具,跟keil和IAR没法相提并论,各大半导体公司基本都有自己的一套工具。

这个我知道以前也用过记得是ti的cc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ube是什么鬼,编译器,我咋没听过,虽然我不干这行了。
arm处理器keil更多一些吧。但是不可否认,IAR也是 ...

那就果断的继续我的keil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就果断的继续我的keil

你可以把Cube 理解成一个插件,辅助生成KEIL或IAR等的源代码工程。他最终是调用KEIL,所有不必疑惑,肯定是用KEIL。

网友D:
IAR有支持STM8,keil在arm端体验不错,建议都装,cube的话,无所谓了

网友:
                                                               MDK  肯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把Cube 理解成一个插件,辅助生成KEIL或IAR等的源代码工程。他最终是调用KEIL,所有不必疑惑,肯定 ...

我感觉可以用cube做框架,一些初始功能的设定,等于说前者粗加工后者精工

网友:
引用 网友D:
IAR有支持STM8,keil在arm端体验不错,建议都装,cube的话,无所谓了

网友:
我也一直用mdk

网友:
引用 网友D:
IAR有支持STM8,keil在arm端体验不错,建议都装,cube的话,无所谓了

嗯嗯

网友E:
cube和ARM 的 IDE 软件集成开发环境 也就是平时所谓的编译器没有可比性,cube只是图形化编程的一个工具,便于使用库函数,使用更方便的对外设进行配置,和你用keil或者IAR开发ARM,不是一个概念~

网友:
引用 网友E:
cube和ARM 的 IDE 软件集成开发环境 也就是平时所谓的编译器没有可比性,cube只是图形化编程的一个工具,便 ...

Soga,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