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电源走线一般是多宽呢?

楼主:
根据线宽的电流的关系。铜皮厚度35um时,线宽0.2mm时,电流是0.55A。  顺便吐槽一下,网上一搜,发现有的表格给出的三组数据,铜皮变厚,电流反而变小,哎。顺序都对应反了,太不严谨了吧。。   实际上,允许最大电流会比理论值小很多。前些天,画的一个pcb需要修改。由一个工程师来改。他改完后给我看。让我大开眼界。电源走线8mil。我靠,天那,一个我想都不敢想的宽度! 虽然,此处没有大功耗的器件,但是大概也能达到百毫安级了。电源线画粗一点有什么损失吗。又不是个别地方实在困难。哎,真不明白他怎么想的。而且,他也不是新手。他还很自信。我也不好意思说太多。我强烈要求下,终于改成20mil。我不知道,如果我不强烈要求,做出来的板子会是什么样子。这是要买出去的产品啊。大哥。

不知大家平时,对于这种功耗不高(比如200ma)情况下,电源走线一般多宽呢?

网友A:
只考虑连线的载流能力,满足即可,确实无需太宽。问题是,连线越窄线阻越大,如果负载变化较大(数字电路往往如此),那么电源回路的纹波就会加大,EMC指标就容易劣化,对外的电磁干扰也会增加。原则上,只要准许,电源和地的阻抗越小越好,这意味着能采用多大线宽就尽量采用多大线宽。在电源和地的线宽都可以大幅增加的前提下,则按布线工艺限制的最小值(注意是最大中的最小,如一段线的一部分可以布局100mil,但另一部分最大只能布20mil,那么20mil就是最大中的最小)统一按小值处理,多出的地方尽量覆地。多层板则用电源层和地层来应对,这样的阻抗最低。
对于200mA的载流,需要15-20mil线宽。

网友B:
就我目前绘制PCB板的这点经验来看,一般对于低于500mA的我都会直接用10mil,如果是对纹波还有其他什么特殊的条件时才加宽到至多50mil,我做电源的时候4A时一般才做到35mil。

网友:
确保载流能力,尽量搞大

网友:
在不影响到其他干扰请款下,可静梁放宽,但不可形成闭环型。同时回路地尽量的大。

网友:
我一般走0.3mm

网友:
chunyang老师指导,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我目前绘制PCB板的这点经验来看,一般对于低于500mA的我都会直接用10mil,如果是对纹波还有其他什么特殊 ...

没有出过问题么?

网友:
目前还没有,各方面要求都还能满足要求。

网友:
要结合板子空间,根据电流与线宽要求(这个可以搜到)
总的原则:电源线不要绕要短而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只考虑连线的载流能力,满足即可,确实无需太宽。问题是,连线越窄线阻越大,如果负载变化较大(数字电路往 ...

恩,这个电路结构比较简单,电流不会有大的变化。20mil应该可以。习惯性我一般都达到40mil。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我目前绘制PCB板的这点经验来看,一般对于低于500mA的我都会直接用10mil,如果是对纹波还有其他什么特殊 ...

是吗,目前板子工作正常啊?铜皮厚度难道是35um?那跟铺铜的电平信号线宽度都没什么区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这个电路结构比较简单,电流不会有大的变化。20mil应该可以。习惯性我一般都达到40mil。

你的考虑是没错的,当然宽一些好了,就相当于一条河中的水流,再放在更宽的河流中,当然阻碍的力就小了,O(∩_∩)O哈哈~

网友D:
一般来说,电流的大小与线宽密不可分。我丢给你一个理论的文档,下次用它说服对方。^_^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吗,目前板子工作正常啊?铜皮厚度难道是35um?那跟铺铜的电平信号线宽度都没什么区别啊。

铜皮厚度我还真就不知道,只是直接发厂默认的那种。10mil线走500mA的电流完全没有压力嘛,我最近在搞的充电宝板子走线才用35mil,最大输入电流可走4A,最大输出可达3A,完全没有问题啊。压降的话倒是有,但是现在对我的影响还不是太大,所以忽略了。

网友:
在有空间的情况下当然大一点了。做PCB板的不良会大大的减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一般来说,电流的大小与线宽密不可分。我丢给你一个理论的文档,下次用它说服对方。^_^

从理论值上讲。他的宽度是满足条件的。我只是觉得,既然有空间,就弄得有把握一些。不要增加出问题的风险 。我也没有尝试过极限宽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铜皮厚度我还真就不知道,只是直接发厂默认的那种。10mil线走500mA的电流完全没有压力嘛,我最近在搞的充 ...

一般情况下,默认铜厚是35um。这样看来。8mil的宽度或许真的没事。习惯不同吧。不想搞那么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理论值上讲。他的宽度是满足条件的。我只是觉得,既然有空间,就弄得有把握一些。不要增加出问题的风险 ...

挑战极限是要花钱的,除非你们上司或者老板同意这么折腾。但是折腾起来也挺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