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闭环境的温湿度控制

楼主:
温度用PID控制效果就不错,但是湿度该采取什么措施呢?

封闭环境湿度自身有积分作用,软件在加积分作用总超调很多。。。

网友A:
加温容易,降温在环境温度低于设定温度时也容易,环境温度高于设定温度就比较麻烦。
加湿容易,除湿在环境湿度低时也容易,环境湿度高就比较麻烦。

网友B:
超调多了就把积分系数改小一些。

网友C:
湿度属于超大滞后环节,这样的被控对象不能用常规的PID控制率,因为超调缺乏手段应对。湿度控制应采用逼近比较法,即湿度差负向较大时,以较大量增湿,到达一个门限后(需要实验确认)迅速减小增湿量,以后仅用轻微加湿逐渐逼近目标值。因相对湿度跟温度有关,所以要有个与温度相关的补偿函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湿度属于超大滞后环节,这样的被控对象不能用常规的PID控制率,因为超调缺乏手段应对。湿度控制应采用逼近 ...

这个有点类似纯P作用的,比例带本身也是一个门限,进入比例带后输出随误差迅速减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温容易,降温在环境温度低于设定温度时也容易,环境温度高于设定温度就比较麻烦。
加湿容易,除湿在环境 ...

之前做低温控制用的压缩机,控温准确度确实不怎么好,误差大概有正负1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超调多了就把积分系数改小一些。

这个还要多做试验了,湿度太容易受积分影响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有点类似纯P作用的,比例带本身也是一个门限,进入比例带后输出随误差迅速减小

用PID算法的话,这里主要是P和D起作用,但一定要人为设置转折点以及温度补偿,因为滞后效应太大了。所以,这里不用PID算法反而更方便,参数整定会比较简单。用PID的场合是基于现成控制器,那会非常麻烦的,除非有快速的调节设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PID算法的话,这里主要是P和D起作用,但一定要人为设置转折点以及温度补偿,因为滞后效应太大了。所以 ...

打算用纯P加上限幅,再加一些其他的条件调节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打算用纯P加上限幅,再加一些其他的条件调节试试

那你仍然会遇到很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