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我过度谨慎了吗?

楼主:
最近画的一个电路,出了一点情况,需要修改。修改工作是别人做的。我看了他的图。有所思考。他的水平我也不敢妄议。只是感觉他画得太随意了。感觉就是在玩啊。
他并不按照布线规则,尽量符合规则的去布局。一个芯片的外围,它就把电阻,电容平行着芯片边缘放一排。根本不考虑那些应该离芯片近,那些可以远一些。
像lvds这类信号,他在板子背面是铺地了。但是正面,左右两侧不也该尽量铺点地吗。他没有尽量去这样做。
最让我震撼的是电源走线8mil宽。满怀信心,表示没事。
至于细节,我也没有太多的去看。反正,就是一种感觉。根本不用规则去约束,很随意。
是我杞人忧天,过度谨慎了吗。我画图时,布局就要算计老半天,生怕某个不合理的地方会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这样布出来的会显得比较乱,和把阻容都整齐排列的方式相比。越是乱,布线的工作量就越大,调整的可能性也大。重新投一次板的时间,足够我多花在第一次就多分析上了。布局算计老半天之后,如何走线,也不敢怠慢。线宽多少,怎么连,怎么绕,每一段的路径怎样,才能让干扰尽量小。也不是那么轻松啊。而且,还可能对之前的布局进行适当的调整。再加上外形的限制。时间的限制,感觉还是很有压力的。折腾完图,最后的检查也很小心。怕疏漏了什么。我画的东西,我要对它负责。不要指望别人能做什么。于是,每次我画图,和那个同事相比。
画图时间长。
板子尺寸略小。
与规则符合程度更大。
不如它美观,整齐。
付出的大脑细胞远远超过他。
。。。
难道,真的是我过度谨慎了?搞得太累,太复杂?

网友A:
第二张图是什么鬼............一般来说低频除了电流,别的我都不怎么考虑,高频的吗.........没有布过不知道,不过楼主很认真啊,表杨一下!

网友:
楼主很认真,付出多少,才能得到多少。

网友B:
其实不是特殊的板子的话,一般情况的板子,不太按规则讲究的话也不会出什么大问题。或者一些违反规则的行为造成的影响很小,所以,可能你看到他都没有讲究什么直接排了,你担心有没有问题,而他却很自信的原因。
但是,对于一些特殊的板子,特别是高频板子,不好好研究下布局布线,可能某些行为就会严重影响到你的板子性能了。

网友:
在考虑性能的同时尽可能美观

网友:
看什么类型的板子了

有时效率是老板的生命,,,,,

网友:
电源走线8mil宽

是在违反规则,还是在活用规则?

是自信还是无知无畏?
拿好板凳,等待大神解答

网友:
小心驶得万年船

网友C:
1.赞赏楼主的工作态度。
 大恙往往由小病积累而生,放任小毛病未必一定出问题,但出问题概率高于常人。比如电源线宽8mil上1A也未必烧断,但隐患摆在那说不定哪天须付出代价。做事在条件许可下精益求精是好习惯,能提高自己的技术素养,也是职业道德的要求,不必在乎他人怎么看,多花的时间必有回报。

2.最好是综合性的,有时需考虑平衡。
 比如在电气性能上确保无虞的条件下,美观等或也应兼顾。有时电解电容、二极管等有极器件,牺牲最短走线长度,追求极性一致的排列,量产时不易焊错,有极大的好处。

网友D:
楼主做几年之后,我想工资什么的,都要比他们高。。。楼主继续保持呀

网友E:
这,其实就是女神说的。大多数情况下,普通低频板子不用太辛苦。以走通为主。实际一般是布通为主。然后大多数情况会因为体积等更多实际需求来走线。层数越少越好,过孔越少越好。 说到他随意你谨慎。其实这得看情况,如果他是老手,他可能有这些经验所以不需要太在意,毕竟熟练工种,有时和漫不经心外表很难看出差别,但如果是纯粹无知散漫那就另当别论。  而你考虑的这么谨慎,但很可能你做的是意义不大的事情。但是换句话说,首先认真的态度很重要。虽然态度不能直接产生效益,但是很多人从复杂走向简洁有效都需要一个过程。我其实并不懂画板,但我说的都是我在写程序上的体会。  我也曾经有过复杂到家的时候,当然现在也没完全脱离,但我的确慢慢体会到很多原来体会不到的简洁和必要。这就是我说的,从冗余的复杂到高效的简洁时需要时间磨炼的这是无法绕过去的过程  但是认真的心态任何时候都需要,否则就什么都别说了。  说到简洁和复杂,其实事情很简单,就是一个投入产出比的问题。比如说你考虑布局很可能会改善它的辐射问题或者电源的干净,但是你要考虑的是,对于你的系统,可能波动百分之十都不会有太大问题,但是,人家不考虑可以达到百分之十,花的时间很可能只有你努力达到百分之五的三分之一,那这个时候,你认为谁做的事情更加具有性价比?工程不同于科学研究,没那么多的钱和时间。足够好,有时真的就是非常好

网友:
楼主很细心认真

网友:
楼主的考虑没错的,这个布局有点“坑”。而且元件的标号也不说放小一些。有的地方好像都能明显的看出来是似“断”非“断”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二张图是什么鬼............一般来说低频除了电流,别的我都不怎么考虑,高频的吗.........没有布过不知 ...

不是高频。第二张图,就是阻容等外围元件与芯片边缘平行排列,不考虑哪些应该离芯片引脚近,哪些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不是特殊的板子的话,一般情况的板子,不太按规则讲究的话也不会出什么大问题。或者一些违反规则的行 ...

不是高频的。不光是外围元件排列,其他方面,比如一些容易受干扰的信号,他也不怎么保护。电源走线也细得让我感到不可思议。整个画图过程,都那么随意。心里就不踏实了。感觉做事方式的差别好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什么类型的板子了

有时效率是老板的生命,,,,,

的确,这也看情况,我曾经也遇到过,非常看重时间的。宁愿出问题,改板子再投板,再调试,也不肯按照常规时间去规划。这种环境下,画图的人就只能保证没有特别大的问题,就赶紧投了。改了再说。有时候,最终卖的产品,都带飞线,割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1.赞赏楼主的工作态度。
 大恙往往由小病积累而生,放任小毛病未必一定出问题,但出问题概率高于常人。 ...

恩。美观方面我的确做得不够。有时候,由于元件布局等原因,丝印也会显着乱一点。我看到产品的主板,很多阻容都整齐排列。还是有他的道理啊。量产经验还有待提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做几年之后,我想工资什么的,都要比他们高。。。楼主继续保持呀

看到你的回复,小激动了一下。真的是这样吗?彼此彼此啊。有时候,我觉得一天过去了,啥都没完成。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其实就是女神说的。大多数情况下,普通低频板子不用太辛苦。以走通为主。实际一般是布通为主。然后大多 ...

恩,明白,他肯定不是无知散漫那种,我不知道他具体画板多久。但肯定有些经验。如果说,我多付出了几倍的努力,使性能稍微提升了一点,而且不提升,产品也没事。这种情况,我可以选择更简单的方式。主要还是一种思想,一种意识在主导我。 每个地方都费点事,麻烦点,但是心里踏实。这个地方做到了,即使不会使性能更优,起码减小了它出现问题的可能。那个度,既能达到标准,又做的不过于繁琐,其实,我觉得我恐怕没有准确把握。思想的主导,使我根本没有去尝试一些简单的方式。从未尝试,就不会体会到它带来的正负面的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电源走线8mil宽

是在违反规则,还是在活用规则?

是自信还是无知无畏?
拿好板凳,等待大神 ...

看到你的回复,我就想笑。很有才啊。我觉得你可以去当主持人,主持一些受关注的,有争议的,神秘的节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