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keil检测不到JLINK?我JLINK直接连开发板都可以。。

楼主:
求大神们帮忙一下!!!

网友:
接口楼主选择的是SW方式,如果是用J-Link实现SWD方式下载仿真,需要外部给主板供电~

网友:
已经检测到jlink了啊,是没有检测到CPU而已,你用如下软件检测看看有什么提示了。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Jlink检测到了,CPU没检测到,你看看KEIL里面选择的device 是否正确,MCU的品牌,型号一定要正确。

网友:
检测jlink连上了说明是板子端有问题,先看看配置是否正确,再次确认一下mcu是否有烧写类似与加密的程序,不允许jlink连接,在这检测板子供电,mcu芯片是否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