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P 28335 程序烧写问题,求路过的大神码字相助啊????

楼主:
用的是CCS4.1.2,将程序烧写FLASH后,主函数一运行到initFlash()即跑飞;用一个较小的程序进行烧写试验,发现烧写后可正常运行,程序的.out文件大小为177K,上面烧写后跑飞的程序是237K。

网友A:
initFlash()这段代码 要搬到sdram运行才能初始化flash

网友:
引用 网友A:
initFlash()这段代码 要搬到sdram运行才能初始化flash

我在InitFlash()前已经加了“ MemCopy(&RamfuncsLoadStart, &RamfuncsLoadEnd, &RamfuncsRunStart);”,是不是指这个?

网友A:
#pragma CODE_SECTION(InitFlash, "ramfuncs");
还有这一句,还有把cmd文件换成flash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ragma CODE_SECTION(InitFlash, "ramfuncs");
还有这一句,还有把cmd文件换成flash的

有的,在DSP2833x_SysCtrl.c文件里定义过了,CMD也换了!
我用相同的配置烧另一个小程序,还是可以运行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的,在DSP2833x_SysCtrl.c文件里定义过了,CMD也换了!
我用相同的配置烧另一个小程序,还是可以运行 ...

你的小程序,掉电之后重新上电能正常运行吗?
检查一下跟flash有关的设置吧

网友A:
看门狗有没有关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小程序,掉电之后重新上电能正常运行吗?
检查一下跟flash有关的设置吧

我之前也是怀疑FLASH的配置问题,于是我将烧写后能运行的小程序的有关FLASH配置的语句全部复制到我的程序中,还是没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门狗有没有关掉

关掉的了void InitSysCtrl(void)
{

   // Disable the watchdog
   DisableDog();
   // Initialize the PLL control: PLLCR and DIVSEL
   // DSP28_PLLCR and DSP28_DIVSEL are defined in DSP2833x_Examples.h
   InitPll(DSP28_PLLCR,DSP28_DIVSEL);
   // Initialize the peripheral clocks
   InitPeripheralCloc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