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UC3846控制推挽电路占空比不稳

楼主(2016-03-16):
UC3846控制推挽电路占空比不稳
UC3846使用采样电阻检测原边中心抽头电流控制占空比,现在开环调,给定反馈输入电压后,在输入电压上升时,占空比从最大往下减小,出现不稳情况。 继续加输入电压又开始稳定。采样电阻经过RC滤波送入电流引脚。频率120K,但在调输入电压时,频率会有几K变化……真是没办法了。网上3846资料也不多,

网友A:
3846资料是不多,3842比较多
这类芯片本身开环是有缺陷,占空比大于50%时,就存在内环电流环工作不稳定的问题,双管正激变换器电路工作的脉冲占空比就不能大于50%,因此不存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