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OLED显示不正确

楼主:
     各位前辈好!(新人向大家问好)我现在手上有一个板子,有个OLED,用51单片机控制,用DS18B20测温的。要求上电屏幕显示85度。电流显示0.84A。。。几秒延时过后,应该测得实际温度,电流在‘DS18B20设置的最低温度’以下时显示电流是0.00A。
    但是我的在‘DS18B20设置的最低温度’以下时显示电流不是0.00A,我只要一按设置键,进入设置界面退出来后显示就是0.00A。程序不知道哪里有点小问题。哪位大神指点指点啊。程序付上:

/**********************程序如下*************************/

//=-=-=-=-=-=-=-=-=-=-=-=-=-=-=-=-=-=-=-=-=-=-=-=-=-=-=-=-=-=-=-=-=-=-=-=-=-=-=-=-=-=-=-=-=-=-=-=-=-=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ISP/IAP  特殊功能寄存器
sfr IAP_DATA    = 0xC2;
sfr IAP_ADDRH   = 0xC3;
sfr IAP_ADDRL   = 0xC4;
sfr IAP_CMD     = 0xC5;
sfr IAP_TRIG    = 0xC6;
sfr IAP_CONTR   = 0xC7;

//定义Flash 操作等待时间及允许IAP/ISP/EEPROM 操作的常数
//#define ENABLE_ISP 0x80 //系统工作时钟<30MHz 时,对IAP_CONTR 寄存器设置此值
//#define ENABLE_ISP 0x81 //系统工作时钟<24MHz 时,对IAP_CONTR 寄存器设置此值
#define ENABLE_ISP 0x82 //系统工作时钟<20MHz 时,对IAP_CONTR 寄存器设置此值
//#define ENABLE_ISP 0x83 //系统工作时钟<12MHz 时,对IAP_CONTR 寄存器设置此值
//#define ENABLE_ISP 0x84 //系统工作时钟<6MHz 时,对IAP_CONTR 寄存器设置此值
//#define ENABLE_ISP 0x85 //系统工作时钟<3MHz 时,对IAP_CONTR 寄存器设置此值
//#define ENABLE_ISP 0x86 //系统工作时钟<2MHz 时,对IAP_CONTR 寄存器设置此值
//#define ENABLE_ISP 0x87 //系统工作时钟<1MHz 时,对IAP_CONTR 寄存器设置此值

//#define DEBUG_DATA               0x5A  //本测试程序最终存储在 EEPROM 单元的数值
#define DATA_FLASH_START_ADDRESS 0x00  //STC5Axx 系列 EEPROM 测试起始地址

union union_temp16
{
    unsigned int un_temp16;
    unsigned char  un_temp8[2];
}my_unTemp16;                                                //   BS1=1; BS2=1

// OLED
sbit        RES=P0^3;           //使能端
sbit         CS=P0^4;           //
sbit        DC=P0^5;
sbit        SCLK=P0^ 7;
sbit        SDIN=P0^6;        // "℃"
sbit     DQ=P3^2;                         //温度输入口
// 继电器
sbit     EN=P2^3;                            // 低电平有效,大的LT1374使能端
sbit     M1=P2^4;                                                           // 最大档控制继电器 J11
sbit     M2=P2^5;                                                     //        第二档控制继电器 J12
sbit     M3=P2^6;                                                           // 第三档控制继电器 J13
sbit     M4=P2^7;                                                    //        最小档控制继电器 J14

//按键
sbit key0=P3^3;
sbit key1=P3^4;
sbit key2=P3^5;
sbit key3=P3^6;
sbit key4=P3^7;

uint     count;
uint     temp,add;
uint     Low=10,High=35;                //默认初始工作范围在20~45°之间
bit HI_Alarm=0;                    // 报警标志位
bit flag=0;                   // 工作模式选择标志位,为0时为自动工作模式,为1时为网络工作模式,
bit query_wendu=0;
bit query_dianliu=0;
bit shut=0;
char Alarm_Temp=35;           // 报警温度
uchar temp11=0;
int temp10=0;
unsigned int b;

uchar data temp_data[2]={0x00,0x00};
uchar shi,ge,xiao,temp1,temp2,temp3,temp4,cankaozhi;     //显示单元数据,共4个数据和一个运算暂用
uchar code df_Table[]={0,1,1,2,3,3,4,4,5,6,6,7,8,8,9,9};   //温度小数位对照表
//uchar flg1=0,flg2=0,flg3=0,flg4=0,flg5=0;
uchar rec[6]={0};

unsigned char code *a1,*a2,*a3,*a4,*b1,*b2,*aemp1,*c1,*c2,*c3,*c4,*c5;
signed char m1,m2,m3,m4,n1,n2,p1,p2,p3,p4,p5,d1,d2,t1,t2,bao1,bao2;
bit flag0=0,flag1=0,flag2=0,flag3=0,flag4=0,flag5=0,flag6=0,DIS_flag;//按键标志位
unsigned char i=0;

void scan();                 //        函数声明

/*****************11us延时函数*************************/
//
void _delay1(uchar z)
{
        uchar x,y,c;
        for(c=z;c>0;c--)
                for(x=50;x>0;x--)
                        for(y=91;y>0;y--);
}
/*****************串口初始化*************************/
void init_serial()
{
        TMOD=0x21;        //定时器/计数器工作方式设置,只能是字节传送,不能位寻址;这里用到2个定时器。
                                //GATE  C/’T  M1  M0(定时器1)              GATE  C/’T  M1  M0(定时器0)
                                //0    0     1    0        工作方式2                     0001        工作方式1 (用于定时)
                                //在串行口进行串行通信时,作波特率发生器使用
        TH1=0xfd;        // 串口工作模式1或3的波特率=T1的溢出率*2smod/32
        TL1=0xfd;        //                                                   =2smod/32*fosc/(12*(256-TH1)=>TH1=256--12M/(9600*12*32/2)=253=oxfd;
        TR0=1;
        ET0=1;                 //允许定时器/计数器0中断
        TH0=0xff;
        TL0=0xf6;
        TR1=1;      // TR1,TR0分别是定时器/计数器T1,T0的运行控制位,通过软件置1后,定时器/计数器才开始工作,在系统复位时被清0;
        SM0=0;
        SM1=1;           //串口工作方式1
        REN=1;           //允许串行接收
        EA=1;                //中断总控制位,
//        ES=0;           //串行口中断控制位,为1时设置;
                ES=1;
                        EN=1;
                        M1=1;         //用于继电器调试
                    M2=1 ;          //一上电时,工作在最大档进行抽风,测(风温)下面的72机箱温度,否则所测的不是风温是机器的温度很低,风扇会一直不转
                        M3=1;
                        M4=1;

  SBUF=0xaa;while(!TI);TI=0;
}

/****************DS18B20复位函数************************/
/***********根据DS18B20中文PDF来写初始化程序***********/
ow_reset(void)
{
        char presence=1;
        while(presence)
        {
                while(presence)
                {
                        DQ=1;
                        _nop_();_nop_();   //稍作延时,要尽可能短
                          DQ=0; count=0;        //从高拉到低
                        do{}while(count<23);  //低电平保持550 us(总线控制器拉低总线并保持 480us以上,发出(TX)一个复位脉冲,然后释放总线,进入接受状态(RX))
                        DQ=1;count=0;                 //        释放总线,即拉高了总线
                        do{}while(count<3);           //66 us         此处延时有足够确保能让DS18B20发出存在脉冲。
                        presence=DQ;         //presence=0 复位成功,继续下一步 ?
                }
                count=0;
                do{}while(count<20);                  //延时500 us,通过定时器0中断1来 延时  interrupt 1
                presence=~DQ;
        }
        DQ=1;                   //拉高电平
}

//
/****************DS18B20写命令函数************************/
//向1-WIRE 总线上写1个字节
void write_byte(uchar val)
{
        uchar i;
        for(i=8;i>0;i--)         //一个字节有8位,一位一位的写
        {
                DQ=1;_nop_();_nop_();_nop_();               //从高拉到低
                DQ=0;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5 us

                DQ=val&0x01;                           //最低位移出 从字节的最低位开始传输
                count=0;
                do{}while(count<3);        //66 us          因为15us后DS18B20会对总线采样。必须让写时序持续至少60us
                val=val/2;                             //右移1位
        }
        DQ=1;                                                          //写完后,必须释放总线,将数据线拉高

}
//
/****************DS18B20读1字节函数************************/
//从总线上取1个字节          读数据时,数据以字节的最低有效位先从总线移出

uchar read_byte(void)
{
        uchar i;
        uchar value=0;
        for(i=8;i>0;i--)
        {
                DQ=1;_nop_();_nop_();
                value>>=1;
                DQ=0;_nop_();_nop_();_nop_();_nop_();      //4 us
                DQ=1;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       //4 us
                if(DQ)                           //控制器进行采样
                {value|=0x80;}           // 若总线为1,即DQ为1,那就把dat的最高位置1;若为0,则不进行处理,保持为0
                count=0;
                do{}while(count<3);                                //66 us
        }
        DQ=1;
        return(value);
}
//
/****************读出温度函数************************/
//
void read_temp()
{
             ow_reset();
        do{}while(count<93);        //_delay1(20);
        write_byte(0xcc);            //发命令:跳过读ROM指令
        write_byte(0x44);            //发温度转换命令
        ow_reset();                                   //18B20总线复位
        _delay1(1);
        write_byte(0xcc);            //发命令
        write_byte(0xbe);                         //读暂存器和CRC字节
        temp_data[0]=read_byte();    //读温度值的低字节
        temp_data[1]=read_byte();    //读温度值的高字节
        temp=temp_data[1];          //先把高八位有效数据赋于temp
        temp<<=8;              //   把以上8位数据从temp低八位移到高八位
        temp=temp|temp_data[0];      // 两字节合成一个整型变量。

//        SBUF=temp;

//        return temp;                 //返回温度值
}

//-=-=-=-=-=-=-=-=-=-=-=-=-=-=-=-=-=-=-=-=-=-=-=-=-=-=-=-=-=-=-=-=-=-=-=
//  Delay Time
//-=-=-=-=-=-=-=-=-=-=-=-=-=-=-=-=-=-=-=-=-=-=-=-=-=-=-=-=-=-=-=-=-=-=-=
void uDelay(unsigned char l)
{
        while(l--);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char i,j,k;

        for(k=0;k         {
                for(i=0;i<131;i++)
                {
                        for(j=0;j<15;j++)
                        {
                                uDelay(203);
                        }
                }
        }
}

//-=-=-=-=-=-=-=-=-=-=-=-=-=-=-=-=-=-=-=-=-=-=-=-=-=-=-=-=-=-=-=-=-=-=-=
//  Write_Command
//-=-=-=-=-=-=-=-=-=-=-=-=-=-=-=-=-=-=-=-=-=-=-=-=-=-=-=-=-=-=-=-=-=-=-=
void Write_Command(unsigned char Data)                //屏写命令
{
        unsigned char i;
        CS=0;
        DC=0;          //  data\command#=00          数据/命令 控制字节  发命令
        for (i=0; i<8; i++)         // 先写入高位bit
        {
                SCLK=0;
                SDIN=(Data&0x80)>>7;   //第一次写入最高位,D7 送入SDIN
                Data = Data << 1;          // 左移一位
//                uDelay(1);
                SCLK=1;
//                uDelay(1);
        }
//        SCLK=0;
        DC=1;         //关断"写命令"
        CS=1;
}
//-=-=-=-=-=-=-=-=-=-=-=-=-=-=-=-=-=-=-=-=-=-=-=-=-=-=-=-=-=-=-=-=-=-=-=
//  Write_Data
//-=-=-=-=-=-=-=-=-=-=-=-=-=-=-=-=-=-=-=-=-=-=-=-=-=-=-=-=-=-=-=-=-=-=-=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a)                  //屏写数据
{
        unsigned char i;

        CS=0;
        DC=1;           // data\command#=01          数据/命令 控制字节  写数据
        for (i=0; i<8; i++)
        {
                SCLK=0;
                SDIN=(Data&0x80)>>7;
                Data = Data << 1;
//                uDelay(1);
                SCLK=1;
//                uDelay(1);
        }
//        SCLK=0;
        DC=1;
        CS=1;
}

//-=-=-=-=-=-=-=-=-=-=-=-=-=-=-=-=-=-=-=-=-=-=-=-=-=-=-=-=-=-=-=-=-=-=-=
//  Instruction Setting
//-=-=-=-=-=-=-=-=-=-=-=-=-=-=-=-=-=-=-=-=-=-=-=-=-=-=-=-=-=-=-=-=-=-=-=

void Set_Start_Column(unsigned char d)                  //列开始位置设置 :0x"xy"
{
        Write_Command(0x00+d%16);                    // Set Lower Column Start Address for Page Addressing Mode = "y "
                                                                //   Default => 0x00
        Write_Command(0x10+d/16);                    // Set Higher Column Start Address for Page Addressing Mode        ="x"
                                                                //   Default => 0x10
}

void Set_Addressing_Mode(unsigned char d)        //地址寻址模式选择
{
        Write_Command(0x20);                                // Set Memory Addressing Mode
        Write_Command(d);                                    //   Default => 0x02
                                                                   //     0x00 => Horizontal Addressing Mode
                                                                 //     0x01 => Vertical Addressing Mode                 三种方式
                                                               //     0x02 => Page Addressing Mode
}

void Set_Column_Address(unsigned char a, unsigned char b)
{
        Write_Command(0x21);                        // Set Column Address
        Write_Command(a);                        //   Default => 0x00 (Column Start Address)
        Write_Command(b);                        //   Default => 0x83 (Column End Address)
}

void Set_Page_Address(unsigned char a, unsigned char b)
{
        Write_Command(0x22);                        // Set Page Address
        Write_Command(a);                        //   Default => 0x00 (Page Start Address)
        Write_Command(b);                        //   Default => 0x07 (Page End Address)
}

void Set_Start_Line(unsigned char d)
{
        Write_Command(0x40|d);                        // Set Display Start Line
                                                //   Default => 0x40 (0x00)
}

//-=-=-=-=-=-=-=-=-=-=-=-=-=-=-=-=-=-=-=-=-=-=-=-=-=-=-=-=-=-=-=-=-=-=-=
//                  Set_Area_Brightness
//-=-=-=-=-=-=-=-=-=-=-=-=-=-=-=-=-=-=-=-=-=-=-=-=-=-=-=-=-=-=-=-=-=-=-=

void Set_Contrast_Control(unsigned char d)
{
        Write_Command(0x81);                        // Set Contrast Control for Bank 0
        Write_Command(d);                        //   Default => 0x80
}
void Set_Area_Brightness(unsigned char d)
{
        Write_Command(0x82);                        // Set Brightness for Area Color Banks
        Write_Command(d);                        //   Default => 0x80
}
void Set_Segment_Remap(unsigned char d)
{
        Write_Command(0xA0|d);                        // Set Segment Re-Map
                                                //   Default => 0xA0
                                                //     0xA0 (0x00) => Column Address 0 Mapped to SEG0
                                                //     0xA1 (0x01) => Column Address 0 Mapped to SEG131
}

//-=-=-=-=-=-=-=-=-=-=-=-=-=-=-=-=-=-=-=-=-=-=-=-=-=-=-=-=-=-=-=-=-=-=-=
//                  xianshi
//-=-=-=-=-=-=-=-=-=-=-=-=-=-=-=-=-=-=-=-=-=-=-=-=-=-=-=-=-=-=-=-=-=-=-=

void Set_Entire_Display(unsigned char d)
{
        Write_Command(0xA4|d);                        // Set Entire Display On / Off
                                                //   Default => 0xA4
                                                //     0xA4 (0x00) => Normal Display
                                                //     0xA5 (0x01) => Entire Display On
}
void Set_Inverse_Display(unsigned char d)
{
        Write_Command(0xA6|d);                        // Set Inverse Display On/Off
                                                //   Default => 0xA6
                                                //     0xA6 (0x00) => Normal Display
                                                //     0xA7 (0x01) => Inverse Display On
}
void Set_Multiplex_Ratio(unsigned char d)
{
        Write_Command(0xA8);                        // Set Multiplex Ratio
        Write_Command(d);                        //   Default => 0x3F (1/64 Duty)
}
void Set_Dim_Mode(unsigned char a, unsigned char b)
{
        Write_Command(0xAB);                        // Set Dim Mode Configuration
        Write_Command(0X00);                        //           => (Dummy Write for First Parameter)
        Write_Command(a);                        //   Default => 0x80 (Contrast Control for Bank 0)
        Write_Command(b);                        //   Default => 0x80 (Brightness for Area Color Banks)
        Write_Command(0xAC);                        // Set Display On in Dim Mode
}
void Set_Master_Config(unsigned char d)
{
        Write_Command(0xAD);                        // Set Master Configuration
        Write_Command(0x8E|d);                        //   Default => 0x8E
                                                //     0x8E (0x00) => Select External VCC Supply
                                                //     0x8F (0x01) => Select Internal DC/DC Voltage Converter
}

//-=-=-=-=-=-=-=-=-=-=-=-=-=-=-=-=-=-=-=-=-=-=-=-=-=-=-=-=-=-=-=-=-=-=-=
//                  Set_Area_Brightness
//-=-=-=-=-=-=-=-=-=-=-=-=-=-=-=-=-=-=-=-=-=-=-=-=-=-=-=-=-=-=-=-=-=-=-=

void Set_Display_On_Off(unsigned char d)
{
        Write_Command(0xAE|d);                        // Set Display On/Off
                                                //   Default => 0xAE
                                                //     0xAE (0x00) => Display Off
                                                //     0xAF (0x01) => Display On
}
void Set_Start_Page(unsigned char d)
{
        Write_Command(0xB0|d);                        // Set Page Start Address for Page Addressing Mode
                                                //   Default => 0xB0 (0x00)
}
void Set_Common_Remap(unsigned char d)
{
        Write_Command(0xC0|d);                        // Set COM Output Scan Direction
                                                //   Default => 0xC0
                                                //     0xC0 (0x00) => Scan from COM0 to 63
                                                //     0xC8 (0x08) => Scan from COM63 to 0
}
void Set_Display_Offset(unsigned char d)
{
        Write_Command(0xD3);                        // Set Display Offset
        Write_Command(d);                        //   Default => 0x00
}
void Set_Display_Clock(unsigned char d)
{
        Write_Command(0xD5);                        // Set Display Clock Divide Ratio / Oscillator Frequency
        Write_Command(d);                        //   Default => 0x70
                                                //     D[3:0] => Display Clock Divider
                                                //     D[7:4] => Oscillator Frequency
}

//-=-=-=-=-=-=-=-=-=-=-=-=-=-=-=-=-=-=-=-=-=-=-=-=-=-=-=-=-=-=-=-=-=-=-=

void Set_Precharge_Period(unsigned char d)
{
        Write_Command(0xD9);                        // Set Pre-Charge Period
        Write_Command(d);                        //   Default => 0x22 (2 Display Clocks [Phase 2] / 2 Display Clocks [Phase 1])
                                                //     D[3:0] => Phase 1 Period in 1~15 Display Clocks
                                                //     D[7:4] => Phase 2 Period in 1~15 Display Clocks
}

void Set_Common_Config(unsigned char d)
{
        Write_Command(0xDA);                        // Set COM Pins Hardware Configuration
        Write_Command(0x02|d);                        //   Default => 0x12 (0x10)
                                                //     Alternative COM Pin Configuration
                                                //     Disable COM Left/Right Re-Map
}
void Set_VCOMH(unsigned char d)
{
        Write_Command(0xDB);                        // Set VCOMH Deselect Level
        Write_Command(d);                        //   Default => 0x34 (0.77*VCC)
}
void Set_Read_Modify_Write(unsigned char d)
{
        Write_Command(0xE0|d);                        // Set Read Modify Write Mode
                                                //   Default => 0xE0
                                                //     0xE0 (0x00) => Enter Read Modify Write
                                                //     0xEE (0x0E) => Exit Read Modify Write
}

//=-=-=-=-=-=-=-=-=-=-=-=-=-=-=-=-=-=-=-=-=-=-=-=-=-=-=-=-=-=-=-=-=-=-=-=-=-=-=-=
//  Global Variables
//=-=-=-=-=-=-=-=-=-=-=-=-=-=-=-=-=-=-=-=-=-=-=-=-=-=-=-=-=-=-=-=-=-=-=-=-=-=-=-=
#define XLevelL                0x04
#define XLevelH                0x10
#define XLevel                ((XLevelH&0x0F)*16+XLevelL)
#define Max_Column        128
#define Max_Row                32
#define        Brightness        0xcF

//=-=-=-=-=-=-=-=-=-=-=-=-=-=-=-=-=-=-=-=-=-=-=-=-=-=-=-=-=-=-=-=-=-=-=-=-=-=-=-=
//  Patterns
//=-=-=-=-=-=-=-=-=-=-=-=-=-=-=-=-=-=-=-=-=-=-=-=-=-=-=-=-=-=-=-=-=-=-=-=-=-=-=-=
unsigned char code wendu_set[]= {
0x00,0x20,0x44,0x08,0x00,0xF8,0xA8,0xA8,0xA8,0xA8,0xFC,0x08,0x00,0x00,0x00,0x00,
0xF8,0x08,0x28,0x28,0xF8,0xAC,0xA8,0xF8,0x28,0x2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4,0x3E,0x21,0x3E,0x22,0x3E,0x22,
0x22,0x3E,0x22,0x3E,0x20,0x00,0x00,0x30,0x0F,0x20,0x20,0x22,0x16,0x0A,0x0A,0x16,
...

unsigned char code dianliu_set[]={
0x00,0xE0,0x20,0x20,0x20,0xF8,0x20,0x20,0x20,0xE0,0x00,0x00,0x00,0x00,0x40,0x88,
0x10,0x00,0x90,0xD0,0xB0,0x98,0x90,0xD0,0x90,0x1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F,0x09,0x09,0x09,0x3F,0x49,0x49,
0x49,0x4F,0x40,0x70,0x00,0x00,0x08,0x7C,0x42,0x20,0x10,0x0E,0x00,0x7E,0x00,0x3E,
...

unsigned char code fuhao_set[][32]={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1C,0x1C,0x1C,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 0x0021 Exclamation Mark
{0x00,0x70,0x50,0x70,0xC0,0x20,0x10,0x10,0x10,0x20,0x7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7,0x08,0x10,0x10,0x10,0x10,0x0C,0x00,0x00,0x00,0x00,0x00},
                                                 //         (℃)! - 0x0021 Exclamation Mark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80,0x60,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20,0x38,0x26,0x05,0x04,0x05,0x26,0x38,0x20,0x00,0x00,0x00,0x00},

                                                 //         (A)! - 0x0021 Exclamation Mark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 - 0x0021 Exclamation Mark 空格

};

unsigned char code dian_set[]=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38,0x38,0x38,0x00,0x00,0x00};

unsigned char code Ascii[][32]={
    {0x00,0x00,0x00,0x00,0x00,0xE0,0x10,0x08,0x08,0x10,0xE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F,0x10,0x20,0x20,0x10,0x0F,0x00,0x00,0x00,0x00,0x00},

                  //         (0)! - 0x0021 Exclamation Mark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10,0x10,0xF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20,0x20,0x3F,0x20,0x20,0x00,0x00,0x00,0x00,0x00},

                //   (1)  ! - 0x0021 Exclamation Mark

{0x00,0x00,0x00,0x00,0x00,0x70,0x08,0x08,0x08,0x88,0x7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30,0x28,0x24,0x22,0x21,0x30,0x00,0x00,0x00,0x00,0x00},

                    //   (2)  " - 0x0022 Quotation Mark

{0x00,0x00,0x00,0x00,0x00,0x30,0x08,0x88,0x88,0x48,0x3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18,0x20,0x20,0x20,0x11,0x0E,0x00,0x00,0x00,0x00,0x00},
                         //   (3)  " - 0x0022 Quotation Mark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C0,0x20,0x10,0xF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7,0x04,0x24,0x24,0x3F,0x24,0x00,0x00,0x00,0x00,0x00},

                          //   (4)  " - 0x0022 Quotation Mark

{0x00,0x00,0x00,0x00,0x00,0xF8,0x08,0x88,0x88,0x08,0x08,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19,0x21,0x20,0x20,0x11,0x0E,0x00,0x00,0x00,0x00,0x00},
                                //   (5)  " - 0x0022 Quotation Mark

{0x00,0x00,0x00,0x00,0x00,0xE0,0x10,0x88,0x88,0x1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F,0x11,0x20,0x20,0x11,0x0E,0x00,0x00,0x00,0x00,0x00},
                                //   (6)  " - 0x0022 Quotation Mark

{0x00,0x00,0x00,0x00,0x00,0x38,0x08,0x08,0xC8,0x38,0x08,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3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7)  " - 0x0022 Quotation Mark

{0x00,0x00,0x00,0x00,0x00,0x70,0x88,0x08,0x08,0x88,0x7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1C,0x22,0x21,0x21,0x22,0x1C,0x00,0x00,0x00,0x00,0x00},

                  // (8)  " - 0x0022 Quotation Mark

{0x00,0x00,0x00,0x00,0x00,0xE0,0x10,0x08,0x08,0x10,0xE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31,0x22,0x22,0x11,0x0F,0x00,0x00,0x00,0x00,0x00},

                                // (9)  " - 0x0022 Quotation Mark
};

unsigned char code one[]=
{0x00,0x10,0x10,0xF8,0x00,0x00,0x00,0x00,0x00,0x20,0x20,0x3F,0x20,0x20,0x00,0x00};

unsigned char code two[]=
{0x00,0x70,0x08,0x08,0x08,0x88,0x70,0x00,0x00,0x30,0x28,0x24,0x22,0x21,0x30,0x00};

unsigned char code three[]=
{0x00,0x30,0x08,0x88,0x88,0x48,0x30,0x00,0x00,0x18,0x20,0x20,0x20,0x11,0x0E,0x00};

unsigned char code four[]=
{0x00,0x00,0xC0,0x20,0x10,0xF8,0x00,0x00,0x00,0x07,0x04,0x24,0x24,0x3F,0x24,0x00};

unsigned char code five[]=
{0x00,0xF8,0x08,0x88,0x88,0x08,0x08,0x00,0x00,0x19,0x21,0x20,0x20,0x11,0x0E,0x00};

unsigned char code six[]=
{0x00,0xE0,0x10,0x88,0x88,0x18,0x00,0x00,0x00,0x0F,0x11,0x20,0x20,0x11,0x0E,0x00};

unsigned char code seven[]=
{0x00,0x38,0x08,0x08,0xC8,0x38,0x08,0x00,0x00,0x00,0x00,0x3F,0x00,0x00,0x00,0x00};

unsigned char code eight[]=
{0x00,0x70,0x88,0x08,0x08,0x88,0x70,0x00,0x00,0x1C,0x22,0x21,0x21,0x22,0x1C,0x00};

unsigned char code nine[]=
{0x00,0xE0,0x10,0x08,0x08,0x10,0xE0,0x00,0x00,0x00,0x31,0x22,0x22,0x11,0x0F,0x00};

unsigned char code zero[]=
{0x00,0xE0,0x10,0x08,0x08,0x10,0xE0,0x00,0x00,0x0F,0x10,0x20,0x20,0x10,0x0F,0x00};

unsigned char code one_box[]=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20,0xF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10,0x1F,0x10,0x00,0x00,0x00,0x00,0x00};

unsigned char code two_box[]=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60,0x10,0x10,0x10,0xE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18,0x14,0x12,0x11,0x10,0x00,0x00,0x00,0x00,0x00};

unsigned char code three_box[]=
{0x00,0x00,0x00,0x00,0x00,0x40,0x20,0x20,0x20,0xC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10,0x20,0x21,0x21,0x1E,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unsigned char code baojing[]=
{0x00,0x00,0x40,0x44,0xD8,0x00,0x40,0xA0,0x9C,0x84,0x84,0xBC,0xA0,0x20,0x00,0x40,
0x5C,0x54,0x54,0x5C,0xF4,0x54,0x5C,0x54,0x54,0x5C,0x40,0x00,0x20,0x20,0xFC,0x20,
0x20,0xFC,0x84,0x84,0xA4,0xA4,0x9C,0x00,0x00,0x28,0xF8,0xAC,0xE8,0x8C,0x78,0x08,
0xB0,0x4C,0x68,0x98,0x88,0x00,0x20,0x44,0x08,0x00,0xF8,0xA8,0xA8,0xA8,0xA8,0xFC,
...

unsigned char code sdata[]=
{0x00,0x00,0x00,0x00,0x00,0x80,0x80,0x80,0xC0,0xE0,0xE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80,0xC0,0xE0,0x60,0x20,0x20,0x60,0xE0,0xE0,0xC0,0x80,0x00,0x00,0x80,0xC0,
0xE0,0x60,0x20,0x20,0x60,0xE0,0xC0,0xC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C0,0xE0,0xE0,0xE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unsigned char code wendu2_set[]=
{0x00,0x00,0x40,0x44,0xD8,0x00,0x40,0xA0,0x9C,0x84,0x84,0xBC,0xA0,0x20,0x00,0x40,
0x5C,0x54,0x54,0x5C,0xF4,0x54,0x5C,0x54,0x54,0x5C,0x40,0x00,0x00,0x08,0x08,0x08,
0x08,0xF8,0x08,0x08,0x08,0x0C,0x08,0x00,0x00,0x80,0x40,0xF0,0x0C,0x40,0x20,0x1C,
0xF0,0x90,0x90,0x90,0x10,0x00,0x08,0x08,0x08,0xE8,0xA8,0xAC,0xA8,0xA8,0xE8,0x08,
...

unsigned char code du[]=
{0x00,0x00,0x38,0x28,0x38,0xC0,0x20,0x10,0x10,0x10,0x10,0x10,0x20,0xF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F,0x10,0x20,0x40,0x40,0x40,0x20,0x10,0x08,0x00,0x00};

unsigned char code ESC[]=
{0x00,0x00,0x00,0x00,0x00,0x08,0xF8,0x88,0x88,0xE8,0x08,0x10,0x00,0x00,0x70,0x88,
0x08,0x08,0x08,0x38,0x00,0xC0,0x30,0x08,0x08,0x08,0x08,0x38,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20,0x3F,0x20,0x20,0x23,0x20,0x18,0x00,0x00,0x38,0x20,
0x21,0x21,0x22,0x1C,0x00,0x07,0x18,0x20,0x20,0x20,0x10,0x08,0x00,0x00,0x00,0x00};

unsigned char code wait[]=
{0x00,0x00,0x00,0x00,0x80,0x80,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C0,0xC0,
0xC0,0x00,0x00,0x80,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80,0x80,0xC0,0xC0,
0xC0,0x80,0x00,0x00,0x00,0xC0,0xC0,0xC0,0x00,0x80,0x8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80,0x80,0x80,0xC0,0xC0,
...

unsigned char code wendu1_set[]= {
0x00,0x00,0x40,0x44,0xD8,0x00,0x40,0xA0,0x9C,0x84,0x84,0xBC,0xA0,0x20,0x00,0x40,
0x5C,0x54,0x54,0x5C,0xF4,0x54,0x5C,0x54,0x54,0x5C,0x40,0x00,0x00,0x08,0x08,0x08,
0x08,0xF8,0x08,0x08,0x08,0x0C,0x08,0x00,0x00,0x80,0x40,0xF0,0x0C,0x40,0x20,0x1C,
0xF0,0x90,0x90,0x90,0x10,0x00,0x80,0x40,0xF0,0x0C,0xF0,0x90,0x90,0xF0,0x88,0x8C,
...
//-=-=-=-=-=-=-=-=-=-=-=-=-=-=-=-=-=-=-=-=-=-=-=-=-=-=-=-=-=-=-=-=-=-=-=
//  Show Regular Pattern (Full Screen)
//-=-=-=-=-=-=-=-=-=-=-=-=-=-=-=-=-=-=-=-=-=-=-=-=-=-=-=-=-=-=-=-=-=-=-=
void Fill_RAM(unsigned 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8;i++)
        {
                Set_Start_Page(i);
                Set_Start_Column(0x00);

                for(j=0;j<132;j++)            //列数从4开始,4~132,正好128列
                {
                        Write_Data(Data);
                }
        }
}

//-=-=-=-=-=-=-=-=-=-=-=-=-=-=-=-=-=-=-=-=-=-=-=-=-=-=-=-=-=-=-=-=-=-=-=
//  Show Regular Pattern (Partial or Full Screen)
//
//    a: Start Page
//    b: End Page
//    c: Start Column
//    d: Total Columns
//-=-=-=-=-=-=-=-=-=-=-=-=-=-=-=-=-=-=-=-=-=-=-=-=-=-=-=-=-=-=-=-=-=-=-=
void Fill_Block(unsigned char Data, unsigned char a, unsigned char b, unsigned char c, unsigned char d)
{
unsigned char i,j;

        for(i=a;i<(b+1);i++)
        {
                Set_Start_Page(i);
                Set_Start_Column(c);

                for(j=0;j                 {
                        Write_Data(Data);
                }
        }
}

//-=-=-=-=-=-=-=-=-=-=-=-=-=-=-=-=-=-=-=-=-=-=-=-=-=-=-=-=-=-=-=-=-=-=-=
//  SShow_Pattern          显示汉字与数字
//-=-=-=-=-=-=-=-=-=-=-=-=-=-=-=-=-=-=-=-=-=-=-=-=-=-=-=-=-=-=-=-=-=-=-=
void Show_Pattern(unsigned char *Data_Pointer, unsigned char a, unsigned char b, unsigned char c, unsigned char d,unsigned char np)
{
unsigned char *Src_Pointer;
unsigned char i,j;

        Src_Pointer=Data_Pointer;                                //        Show_Pattern(&UniV,0x00,0x03,XLevel+0x28,0x30);
        for(i=a;i<(b+1);i++)
        {
                Set_Start_Page(i);
                Set_Start_Column(c);

                for(j=0;j                 {        if(np==0)
                        {
                                Write_Data(*Src_Pointer);         //显示数字 ,比如是黑字黄底
                        }
                        Src_Pointer++;
                if(np==1)
                        {
                                Write_Data(~*Src_Pointer);        //         光标移走后,数字为黄字黑底,即取反
                        }
                }
        }
}

//-=-=-=-=-=-=-=-=-=-=-=-=-=-=-=-=-=-=-=-=-=-=-=-=-=-=-=-=-=-=-=-=-=-=-=
//  Fade In (Full Screen)
//-=-=-=-=-=-=-=-=-=-=-=-=-=-=-=-=-=-=-=-=-=-=-=-=-=-=-=-=-=-=-=-=-=-=-=
void Fade_In()
{
unsigned int i;

        Set_Display_On_Off(0x01);
        for(i=0;i<(Brightness+1);i++)
        {
                Set_Contrast_Control(i);
                uDelay(200);
                uDelay(200);
                uDelay(200);
        }
}

//-=-=-=-=-=-=-=-=-=-=-=-=-=-=-=-=-=-=-=-=-=-=-=-=-=-=-=-=-=-=-=-=-=-=-=
//  Fade Out (Full Screen)
//-=-=-=-=-=-=-=-=-=-=-=-=-=-=-=-=-=-=-=-=-=-=-=-=-=-=-=-=-=-=-=-=-=-=-=
void Fade_Out()
{
unsigned int i;

        for(i=(Brightness+1);i>0;i--)
        {
                Set_Contrast_Control(i-1);
                uDelay(200);
                uDelay(200);
                uDelay(200);
        }
        Set_Display_On_Off(0x00);                 // 关闭屏显示
}

//=-=-=-=-=-=-=-=-=-=-=-=-=-=-=-=-=-=-=-=-=-=-=-=-=-=-=-=-=-=-=-=-=-=-=-=-=-=-=-=
//  Initialization
//=-=-=-=-=-=-=-=-=-=-=-=-=-=-=-=-=-=-=-=-=-=-=-=-=-=-=-=-=-=-=-=-=-=-=-=-=-=-=-=
void OLED_Init()
{
unsigned char i;

        RES=0;
        for(i=0;i<200;i++)
        {
                uDelay(200);
        }
        RES=1;

        Set_Display_On_Off(0x00);                // Display Off (0x00/0x01)
        Set_Display_Clock(0xA0);                // Set Clock as 160 Frames/Sec
        Set_Multiplex_Ratio(0x1F);                // 1/32 Duty (0x0F~0x3F)
        Set_Display_Offset(0x00);                // Shift Mapping RAM Counter (0x00~0x3F)
        Set_Start_Line(0x00);                        // Set Mapping RAM Display Start Line (0x00~0x3F)
        Set_Master_Config(0x00);                // Disable Embedded DC/DC Converter (0x00/0x01)
        Set_Addressing_Mode(0x02);                // Set Page Addressing Mode (0x00/0x01/0x02)
        Set_Segment_Remap(0x01);                // Set SEG/Column Mapping (0x00/0x01)
        Set_Common_Remap(0x08);                        // Set COM/Row Scan Direction (0x00/0x08)
        Set_Common_Config(0x10);                // Set Alternative Configuration (0x00/0x10)
        Set_Contrast_Control(Brightness);        // Set SEG Output Current
        Set_Area_Brightness(Brightness);        // Set Brightness for Area Color Banks
        Set_Precharge_Period(0xD2);                // Set Pre-Charge as 13 Clocks & Discharge as 2 Clock
        Set_VCOMH(0x08);                        // Set VCOM Deselect Level
        Set_Entire_Display(0x00);                // Disable Entire Display On (0x00/0x01)
        Set_Inverse_Display(0x00);                // Disable Inverse Display On (0x00/0x01)
        Fill_RAM(0x00);                                // Clear Screen
        Set_Display_On_Off(0x01);                // Display On (0x00/0x01)
}

void IAP_Disable()
{
    //关闭IAP 功能, 清相关的特殊功能寄存器,使CPU 处于安全状态,
    //一次连续的IAP 操作完成之后建议关闭IAP 功能,不需要每次都关
    IAP_CONTR = 0;      //关闭IAP 功能
    IAP_CMD   = 0;      //清命令寄存器,使命令寄存器无命令,此句可不用
    IAP_TRIG  = 0;      //清命令触发寄存器,使命令触发寄存器无触发,此句可不用
    IAP_ADDRH = 0;
    IAP_ADDRL = 0;
}

//读一字节,调用前需打开IAP 功能,入口:DPTR = 字节地址,返回:A = 读出字节
unsigned int Byte_Read(unsigned int add)
{
    IAP_DATA = 0x00;
    IAP_CONTR = ENABLE_ISP;         //打开IAP 功能, 设置Flash 操作等待时间
    IAP_CMD = 0x01;                 //IAP/ISP/EEPROM 字节读命令

    my_unTemp16.un_temp16 = add;
    IAP_ADDRH = my_unTemp16.un_temp8[0];    //设置目标单元地址的高8 位地址
    IAP_ADDRL = my_unTemp16.un_temp8[1];    //设置目标单元地址的低8 位地址

    //EA = 0;
    IAP_TRIG = 0x5A;   //先送 5Ah,再送A5h 到ISP/IAP 触发寄存器,每次都需如此
    IAP_TRIG = 0xA5;   //送完A5h 后,ISP/IAP 命令立即被触发起动
    _nop_();
    //EA = 1;
    IAP_Disable();  //关闭IAP 功能, 清相关的特殊功能寄存器,使CPU 处于安全状态,
                    //一次连续的IAP 操作完成之后建议关闭IAP 功能,不需要每次都关
    return (IAP_DATA); //返回IAP_DATA值
}

//字节编程,调用前需打开IAP 功能,入口:DPTR = 字节地址, A= 须编程字节的数据
void Byte_Program(unsigned int add, unsigned char ch)
{
    IAP_CONTR = ENABLE_ISP;         //打开 IAP 功能, 设置Flash 操作等待时间
    IAP_CMD = 0x02;                 //IAP/ISP/EEPROM 字节编程命令

    my_unTemp16.un_temp16 = add;
    IAP_ADDRH = my_unTemp16.un_temp8[0];    //设置目标单元地址的高8 位地址
    IAP_ADDRL = my_unTemp16.un_temp8[1];    //设置目标单元地址的低8 位地址

    IAP_DATA = ch;                  //要编程的数据先送进IAP_DATA 寄存器
    //EA = 0;
    IAP_TRIG = 0x5A;   //先送 5Ah,再送A5h 到ISP/IAP 触发寄存器,每次都需如此
    IAP_TRIG = 0xA5;   //送完A5h 后,ISP/IAP 命令立即被触发起动
    _nop_();                   //空等待,稍作延迟
    //EA = 1;
    IAP_Disable();  //关闭IAP 功能, 清相关的特殊功能寄存器,使CPU 处于安全状态,
                    //一次连续的IAP 操作完成之后建议关闭IAP 功能,不需要每次都关
}                                   //In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是指在应用编程,单片机程序自己可以往程序存储器里写数据或修改程序!

//擦除扇区, 入口:DPTR = 扇区地址
void Sector_Erase(unsigned int add)
{
    IAP_CONTR = ENABLE_ISP;         //打开IAP 功能, 设置Flash 操作等待时间
    IAP_CMD = 0x03;                 //IAP/ISP/EEPROM 扇区擦除命令

    my_unTemp16.un_temp16 = add;
    IAP_ADDRH = my_unTemp16.un_temp8[0];    //设置目标单元地址的高8位地址
    IAP_ADDRL = my_unTemp16.un_temp8[1];    //设置目标单元地址的低8位地址

    //EA = 0;
    IAP_TRIG = 0x5A;   //先送 5Ah,再送A5h 到ISP/IAP 触发寄存器,每次都需如此
    IAP_TRIG = 0xA5;   //送完A5h 后,ISP/IAP 命令立即被触发起动
    _nop_();
    //EA = 1;
    IAP_Disable();  //关闭IAP 功能, 清相关的特殊功能寄存器,使CPU 处于安全状态,
                    //一次连续的IAP 操作完成之后建议关闭IAP 功能,不需要每次都关

  }

void shift()
{
        switch(m2)
        {
                case 0x00:a2=zero;break;
                case 0x01:a2=one;break;
                case 0x02:a2=two;break;
                case 0x03:a2=three;break;
                case 0x04:a2=four;break;
                case 0x05:a2=five;break;
                case 0x06:a2=six;break;
                case 0x07:a2=seven;break;
                case 0x08:a2=eight;break;
                case 0x09:a2=nine;break;
                default:break;
        }
        switch(m3)
        {
                case 0x00:a3=zero;break;
                case 0x01:a3=one;break;
                case 0x02:a3=two;break;
                case 0x03:a3=three;break;
                case 0x04:a3=four;break;
                case 0x05:a3=five;break;
                case 0x06:a3=six;break;
                case 0x07:a3=seven;break;
                case 0x08:a3=eight;break;
                case 0x09:a3=nine;break;
                default:break;
        }
        switch(n1)
        {
                case 0x00:b1=zero;break;
                case 0x01:b1=one;break;
                case 0x02:b1=two;break;
                case 0x03:b1=three;break;
                case 0x04:b1=four;break;
                case 0x05:b1=five;break;
                case 0x06:b1=six;break;
                case 0x07:b1=seven;break;
                case 0x08:b1=eight;break;
                case 0x09:b1=nine;break;
                default:break;
        }
        switch(n2)
        {
                case 0x00:b2=zero;break;
                case 0x01:b2=one;break;
                case 0x02:b2=two;break;
                case 0x03:b2=three;break;
                case 0x04:b2=four;break;
                case 0x05:b2=five;break;
                case 0x06:b2=six;break;
                case 0x07:b2=seven;break;
                case 0x08:b2=eight;break;
                case 0x09:b2=nine;break;
                default:break;
        }
        switch(p1)
        {
                case 0x00:c1=zero;break;
                case 0x01:c1=one;break;
                case 0x02:c1=two;break;
                case 0x03:c1=three;break;
                case 0x04:c1=four;break;
                case 0x05:c1=five;break;
                case 0x06:c1=six;break;
                case 0x07:c1=seven;break;
                case 0x08:c1=eight;break;
                case 0x09:c1=nine;break;
                default:break;
        }
        switch(p2)
        {
                case 0x00:c2=zero;break;
                case 0x01:c2=one;break;
                case 0x02:c2=two;break;
                case 0x03:c2=three;break;
                case 0x04:c2=four;break;
                case 0x05:c2=five;break;
                case 0x06:c2=six;break;
                case 0x07:c2=seven;break;
                case 0x08:c2=eight;break;
                case 0x09:c2=nine;break;
                default:break;
        }

}

void m_shift()
{
        Sector_Erase(0x0000);
        switch(m3)
        {
                case 0x00:Byte_Program(0x0004,0x00);break;
                case 0x01:Byte_Program(0x0004,0x01);break;
                case 0x02:Byte_Program(0x0004,0x02);break;
                case 0x03:Byte_Program(0x0004,0x03);break;
                case 0x04:Byte_Program(0x0004,0x04);break;
                case 0x05:Byte_Program(0x0004,0x05);break;
                case 0x06:Byte_Program(0x0004,0x06);break;
                case 0x07:Byte_Program(0x0004,0x07);break;
                case 0x08:Byte_Program(0x0004,0x08);break;
                case 0x09:Byte_Program(0x0004,0x09);break;
                default:break;
        }

        switch(m2)
        {
                case 0x00:Byte_Program(0x0002,0x00);break;
                case 0x01:Byte_Program(0x0002,0x01);break;
                case 0x02:Byte_Program(0x0002,0x02);break;
                case 0x03:Byte_Program(0x0002,0x03);break;
                case 0x04:Byte_Program(0x0002,0x04);break;
                case 0x05:Byte_Program(0x0002,0x05);break;
                case 0x06:Byte_Program(0x0002,0x06);break;
                case 0x07:Byte_Program(0x0002,0x07);break;
                case 0x08:Byte_Program(0x0002,0x08);break;
                case 0x09:Byte_Program(0x0002,0x09);break;
                default:break;
        }

        switch(p1)
        {
                case 0x00:Byte_Program(0x0008,0x00);break;
                case 0x01:Byte_Program(0x0008,0x01);break;
                case 0x02:Byte_Program(0x0008,0x02);break;
                case 0x03:Byte_Program(0x0008,0x03);break;
                case 0x04:Byte_Program(0x0008,0x04);break;
                case 0x05:Byte_Program(0x0008,0x05);break;
                case 0x06:Byte_Program(0x0008,0x06);break;
                case 0x07:Byte_Program(0x0008,0x07);break;
                case 0x08:Byte_Program(0x0008,0x08);break;
                case 0x09:Byte_Program(0x0008,0x09);break;
                default:break;
        }
        switch(p2)
        {
                case 0x00:Byte_Program(0x000a,0x00);break;
                case 0x01:Byte_Program(0x000a,0x01);break;
                case 0x02:Byte_Program(0x000a,0x02);break;
                case 0x03:Byte_Program(0x000a,0x03);break;
                case 0x04:Byte_Program(0x000a,0x04);break;
                case 0x05:Byte_Program(0x000a,0x05);break;
                case 0x06:Byte_Program(0x000a,0x06);break;
                case 0x07:Byte_Program(0x000a,0x07);break;
                case 0x08:Byte_Program(0x000a,0x08);break;
                case 0x09:Byte_Program(0x000a,0x09);break;
                default:break;
        }

}
void n_shift()
{
        Sector_Erase(0x0200);
        switch(n1)
        {

                case 0x00:Byte_Program(0x0200,0x00);break;
                case 0x01:Byte_Program(0x0200,0x01);break;
                case 0x02:Byte_Program(0x0200,0x02);break;
                case 0x03:Byte_Program(0x0200,0x03);break;
                case 0x04:Byte_Program(0x0200,0x04);break;
                case 0x05:Byte_Program(0x0200,0x05);break;
                case 0x06:Byte_Program(0x0200,0x06);break;
                case 0x07:Byte_Program(0x0200,0x07);break;
                case 0x08:Byte_Program(0x0200,0x08);break;
                case 0x09:Byte_Program(0x0200,0x09);break;
                default:break;
        }
        switch(n2)
        {
                case 0x00:Byte_Program(0x0202,0x00);break;
                case 0x01:Byte_Program(0x0202,0x01);break;
                case 0x02:Byte_Program(0x0202,0x02);break;
                case 0x03:Byte_Program(0x0202,0x03);break;
                case 0x04:Byte_Program(0x0202,0x04);break;
                case 0x05:Byte_Program(0x0202,0x05);break;
                case 0x06:Byte_Program(0x0202,0x06);break;
                case 0x07:Byte_Program(0x0202,0x07);break;
                case 0x08:Byte_Program(0x0202,0x08);break;
                case 0x09:Byte_Program(0x0202,0x09);break;
                default:break;
        }

}
//=-=-=-=-=-=-=-=-=-=-=-=-=-=-=-=-=-=-=-=-=-=-=-=-=-=-=-=-=-=-=-=-=-=-=-=-=-=-=-=
//  Display_current_Temperature
//=-=-=-=-=-=-=-=-=-=-=-=-=-=-=-=-=-=-=-=-=-=-=-=-=-=-=-=-=-=-=-=-=-=-=-=-=-=-=-=
void Display_Temperature()
{
unsigned char ng=0;
int i=0;
//char Signed_current_Temp;     // 负数标志位,如果为负数则取反加
if((temp_data[1]&0xf8)==0xf8)
    {           temp_data[1]=~temp_data[1];
               temp_data[0]=~temp_data[0]+1;
           ng=1;
              }
      temp11=((temp_data[0]&0xf0)>>4)|((temp_data[1]&0x07)<<4);  // 取中间八位,即整数部分的值
      HI_Alarm=temp11 >=Alarm_Temp?1:0;
      shi=temp11/10;         // 取十位数据暂存
      ge=temp11%10;         // 取个位数据暂存
      xiao=df_Table[temp_data[0]&0x0f];  // 取小数位据暂存
      temp10=shi*100+ge*10+xiao;                  //温度数值扩大10倍,则没有小数,变为全整型
if( DIS_flag==0)
    {

   Show_Pattern(&wendu_set,0x00,0x01,XLevel+0x0c,0x28,0);           //(Show Pattern - 温度)温度:
   Show_Pattern(&Ascii[ge-1][32],0x00,0x01,XLevel+0x40,0x10,0); // 个位数
   Show_Pattern(&dian_set,0x00,0x01,XLevel+0x50,0x08,0);           //小数点
   Show_Pattern(&Ascii[xiao-1][32],0x00,0x01,XLevel+0x58,0x10,0); //小位数
   Show_Pattern(&fuhao_set[0][32],0x00,0x01,XLevel+0x68,0x10,0);         // (℃)

        if(shi=='0')
                      {Show_Pattern(&fuhao_set[3][32],0x00,0x01,XLevel+0x30,0x10,0);} //显示空格,高位为0不显示;
            else
                {Show_Pattern(&Ascii[shi-1][32],0x00,0x01,XLevel+0x30,0x10,0);} //高位正常显示;

// -------Show Pattern - 电流,----------//
   Show_Pattern(&dianliu_set,0x02,0x03,XLevel+0x0c,0x28,0);          // 电流:
   Show_Pattern(&dian_set,0x02,0x03,XLevel+0x40,0x08,0);//         .
   Show_Pattern(&fuhao_set[1][32],0x02,0x03,XLevel+0x68,0x10,0);// A

         switch(b)
                                 {

                                  case 0:          Show_Pattern(&Ascii[-1][32],0x02,0x03,XLevel+0x30,0x10,0);          //个位“0”
                                                        Show_Pattern(&Ascii[-1][32],0x02,0x03,XLevel+0x48,0x10,0);         //小数第一位“0”
                                                        Show_Pattern(&Ascii[-1][32],0x02,0x03,XLevel+0x58,0x10,0);         //小数第二位“0”
                                                         break;

                                  case 1:          Show_Pattern(&Ascii[-1][32],0x02,0x03,XLevel+0x30,0x10,0);  //个位“0”
                                                        Show_Pattern(&Ascii[2][32],0x02,0x03,XLevel+0x48,0x10,0);         //小数第一位“3”
                                                        Show_Pattern(&Ascii[5][32],0x02,0x03,XLevel+0x58,0x10,0); //小数第二位“6”
                                                        // SBUF=0xe5 ;while(!TI);TI=0;
                                                        break;

                                  case 2:  Show_Pattern(&Ascii[-1][32],0x02,0x03,XLevel+0x30,0x10,0);  //个位“0”
                                                   Show_Pattern(&Ascii[3][32],0x02,0x03,XLevel+0x48,0x10,0);         //小数第一位“4”
                                                   Show_Pattern(&Ascii[7][32],0x02,0x03,XLevel+0x58,0x10,0); //小数第二位“8”
                                                             //SBUF=0xe9 ;while(!TI);TI=0;
                                                          break;

                                  case 3:  Show_Pattern(&Ascii[-1][32],0x02,0x03,XLevel+0x30,0x10,0);  //个位“0”
                                                   Show_Pattern(&Ascii[5][32],0x02,0x03,XLevel+0x48,0x10,0);//小数第一位“6”
                                                   Show_Pattern(&Ascii[-1][32],0x02,0x03,XLevel+0x58,0x10,0); //小数第二位“0”
                                                             break;

                                  case 4:  Show_Pattern(&Ascii[-1][32],0x02,0x03,XLevel+0x30,0x10,0);  //个位“0”
                                                   Show_Pattern(&Ascii[6][32],0x02,0x03,XLevel+0x48,0x10,0);//小数第一位“7”
                                                    Show_Pattern(&Ascii[1][32],0x02,0x03,XLevel+0x58,0x10,0); //小数第二位“2”
                                                             break;

                                  case 5:  Show_Pattern(&Ascii[-1][32],0x02,0x03,XLevel+0x30,0x10,0);  //个位“0”
                                                   Show_Pattern(&Ascii[7][32],0x02,0x03,XLevel+0x48,0x10,0);//小数第一位“8”
                                                   Show_Pattern(&Ascii[3][32],0x02,0x03,XLevel+0x58,0x10,0); //小数第二位“4"
                                                             break;

                                  default:break;
                          }

}
// -------查询 - 温度、电流,----------//
   if(query_wendu)    //温度发送标志
         {

                 ES = 0; //发送数据时,关串口中断
         SBUF=0xa1;while(!TI);TI=0;
         SBUF=temp11;while(!TI);TI=0;
         SBUF=xiao;while(!TI);TI=0;
         query_wendu = 0;// 温度已发送标志
                 ES = 1; //串口中断打开
              }

    if(query_dianliu)
     {           ES = 0;
               query_dianliu=0;
                  if(EN==1)
          {
                //发送时关串口中断,//0.00A
                                SBUF=0xb0;while(!TI); TI=0; //当TI=0时,while条件一直成立,一直做后面的空等待{},
                                SBUF=0x00;while(!TI); TI=0; //即发送数据,直到数据发送完TI=1,才跳出此循环,向CPU申请中断,完成一次发送过程
                                SBUF=0x00;while(!TI); TI=0;

          }
                        else if((M4==0)&&(M3==1)&&(M2==1)&&(M1==1))          //0.36A
                        {
                                 // ES = 0; //关串口中断
                                  SBUF=0xb0; while(!TI);TI=0;
                                  SBUF=0x00; while(!TI);TI=0;
                                  SBUF=0x24; while(!TI);TI=0;
                                        // ES=1;
                        }
                        else if((M4==1)&&(M3==0)&&(M2==1)&&(M1==1))         //0.48A
                        {
                                  // ES = 0; //关串口中断
                                   SBUF=0xb0; while(!TI);TI=0;
                                   SBUF=0x00; while(!TI);TI=0;
                                   SBUF=0x30; while(!TI);TI=0;
                                        //        ES=1;
                        }
                        else if((M4==1)&&(M3==1)&&(M2==0)&&(M1==1))        //0.60A
                        {
                           // ES = 0; //关串口中断
                                SBUF=0xb0; while(!TI);TI=0;
                                SBUF=0x00; while(!TI);TI=0;
                                SBUF=0x3c; while(!TI);TI=0;
                                // ES=1;
                        }
                        else if((M4==1)&&(M3==1)&&(M2==1)&&(M1==0))        //0.72A
                        {
                                  //  ES = 0; //关串口中断
                                        SBUF=0xb0; while(!TI); TI=0;
                                        SBUF=0x00; while(!TI);TI=0;
                                        SBUF=0x48; while(!TI);TI=0;
                                //        ES=1;
                        }
                         else                                                                                  //0.84A
                {
                                 //   ES=0; //关串口中断
                                   SBUF=0xb0;  while(!TI);  TI=0;
                                   SBUF=0x00; while(!TI);TI=0;
                                   SBUF=0x54; while(!TI);TI=0;
                               //        ES=1;
                    }
ES=1;
  }

// -------报警函数- ,----------//
    if(HI_Alarm)
         {
        Fade_Out();
                Fade_In();
                Fade_Out();
                Fade_In();
                Delay(1);
}
   else
        {
                  _nop_();_nop_();
    }

}

//=-=-=-=-=-=-=-=-=-=-=-=-=-=-=-=-=-=-=-=-=-=-=-=-=-=-=-=-=-=-=-=-=-=-=-=-=-=-=-=
//   速度控制与显示函数
//=-=-=-=-=-=-=-=-=-=-=-=-=-=-=-=-=-=-=-=-=-=-=-=-=-=-=-=-=-=-=-=-=-=-=-=-=-=-=-=

void rade_control()
{

//    SBUF=High;while(!TI);TI=0;
    add=(High-Low)/5;
//        L=10;H=35;
//        SBUF=Low;while(!TI);TI=0;
//  SBUF=Low;while(!TI);TI=0;
    if((flag==0)&&(DIS_flag==0))
              {
                                                // SBUF=temp11;while(!TI);TI=0;
                                                if((temp11
                                                {
                                                          //        SBUF=0xdd;while(!TI);TI=0;
                                                                        b=0;

                                                          //         SBUF=High;while(!TI);TI=0;
                                                          //        SBUF=temp11;while(!TI);TI=0;

                        }  //关断风机

             //大于10度小于13,启动最小档,在10~15度工作在最小档,当温度降到8以下再关断风扇
                  else if((temp11<(Low+add-2))&&(temp11>=Low)&&(flag==0))        // 显示“0.36A”
                               {
                                                            b=1;
                                        //        SBUF=0xcc;while(!TI);TI=0;
                                                }
                                                //15                                                 else if((temp11<(Low+add*2-2))&&(temp11>=(Low+add))&&(flag==0))          // 显示“0.48A”
                                                {//           SBUF=0xff;while(!TI);TI=0;
                                                                b=2;
                                                        //        SBUF=0xb0;while(!TI);TI=0;

                                                }
                                                //20                                                 else if((temp11<(Low+add*3-2))&&(temp11>=(Low+add*2))&&(flag==0))         // 显示“0.60A”
                                                {
                                                                b=3;
                                                }
                                                //25                                                 else if((temp11<(Low+add*4-2))&&(temp11>=(Low+add*3))&&(flag==0))        // 显示“0.72A”
                                                {
                                                                            b=4;
                                                }
                                                //30                else        if(temp11>(Low+add*4))           // 显示“0.84A”
                      {
                                                     b=5;
                                       }

                                switch(b)
                                 {

                                  case 0:  EN=1;
                                                       break;

                                  case 1:  EN=0;        M1=1;        M2=1; M3=1; M4=0;         // J14 继电器通 最小档 4.6V  R并=5.6K
                                                             break;

                                  case 2:  EN=0;        M1=1;        M2=1; M3=0; M4=1;  //  J13 继电器通 6.5V   R并=15K
                                                             break;

                                  case 3:  EN=0;        M1=1;        M2=0; M3=1; M4=1; // J12 继电器通  7.8V           R并=27K
                                                             break;

                                  case 4:  EN=0;        M1=0;        M2=1; M3=1; M4=1; //  J11 继电器通  9V  R并=47K
                                                             break;

                                  case 5:  EN=0;        M1=1;        M2=1; M3=1; M4=1;  //最大档 10.6V
                                                             break;

                                  default:break;
                          }

                         }

     if((flag==1)&&(rec[0]==0x02)&&(DIS_flag==0))//加了rec[0]==0x02语句,否则,手动加速后,flag=1,当你发查询语句55 01 01 00 00 57后,
                                                               // rec[1]=01,不管rec[0]是否==0x02,便又执行下面的case 1语句
        {
                 switch(rec[1])
                                        {
                                                case 1: EN=0;M1=1;M2=1;M3=1;M4=0; //         开启风扇到最小档
                                                          b=1;
                                                                                    break;
                                                case 2: EN=0;M1=1;M2=1;M3=0;M4=1;
                                                      b=2;
                                                             break;
                                                case 3: EN=0;M1=1;M2=0;M3=1;M4=1;
                                                                                                    b=3;
                                                                //         SBUF=0xd3;while(!TI);TI=0;
                                                                 break;                                                                                    //
                                                case 4: EN=0;        M1=0;        M2=1; M3=1; M4=1;
                                                                 //        SBUF=0xd4;while(!TI);TI=0;
                                                                                                    b=4;

                                                                  break;
                                                case 5: EN=0;        M1=1;        M2=1; M3=1; M4=1;
                                                                                                    b=5;

                                                                         break;
                                                default:break;
                                                                                                    }
                        }//flag=1;
                        }

//=-=-=-=-=-=-=-=-=-=-=-=-=-=-=-=-=-=-=-=-=-=-=-=-=-=-=-=-=-=-=-=-=-=-=-=-=-=-=-=
//   速度控制与显示函数,上电时用
//=-=-=-=-=-=-=-=-=-=-=-=-=-=-=-=-=-=-=-=-=-=-=-=-=-=-=-=-=-=-=-=-=-=-=-=-=-=-=-=

void rade_controla(void)
{
    add=(High-Low)/5;
    if(flag==0)
              {          // SBUF=0xa0;while(!TI);TI=0;

                                //if(temp11                                 if((temp11                                                 {
                                                                        b=0;

                                                }  //关断风机

                                        //大于10度小于15
                     else if((temp11<(Low+add))&&(temp11>=Low)&&(flag==0))        // 显示“0.36A”
                                      {
                                                                        b=1;

                                                        //        SBUF=0xa2 ;while(!TI);TI=0;
                                                    }
                                                //15                                                 else if((temp11<(Low+add*2))&&(temp11>=(Low+add))&&(flag==0))          // 显示“0.48A”
                                                 {
                                                                        b=2;

                                                            }

                                                //20                                                 else if((temp11<(Low+add*3))&&(temp11>=(Low+add*2))&&(flag==0))         // 显示“0.60A”
                                                     {
                                                                b=3;

                                                         }
                                                                                //25                                                 else if((temp11<(Low+add*4))&&(temp11>=(Low+add*3))&&(flag==0))        // 显示“0.72A”
                                                     {
                                                                         b=4;

                                                                }
                                                //30                else        if(temp11>(Low+add*4))           // 显示“0.84A”
                     {
                                                  b=5;

                                          }
                                switch(b)
                                 {

                                  case 0:  EN=1;
                                                       break;

                                  case 1:  EN=0;        M1=1;        M2=1; M3=1; M4=0;         // J14 继电器通 最小档 4.6V  R并=5.6K
                                                             break;

                                  case 2:  EN=0;        M1=1;        M2=1; M3=0; M4=1;  //  J13 继电器通 6.5V   R并=15K
                                                             break;

                                  case 3:  EN=0;        M1=1;        M2=0; M3=1; M4=1; // J12 继电器通  7.8V           R并=27K
                                                               break;

                                  case 4:  EN=0;        M1=0;        M2=1; M3=1; M4=1; //  J11 继电器通  9V  R并=47K
                                                             break;

                                  case 5:  EN=0;        M1=1;        M2=1; M3=1; M4=1;  //最大档 10.6V
                                                             break;

                                  default:break;
                          }

                }
        }
//=-=-=-=-=-=-=-=-=-=-=-=-=-=-=-=-=-=-=-=-=-=-=-=-=-=-=-=-=-=-=-=-=-=-=-=-=-=-=-=
//   scan()
//=-=-=-=-=-=-=-=-=-=-=-=-=-=-=-=-=-=-=-=-=-=-=-=-=-=-=-=-=-=-=-=-=-=-=-=-=-=-=-=
void scan()//1~5按键用   按键扫描函数
{

                 if((key0==0)||(key1==0)||(key2==0)||(key3==0)||(key4==0))
//        OLED_Init();
//        InitUart();
                {

                   //   Delay(1);

                     DIS_flag=1;
        //SBUF=0xa0;while(!TI);TI=0;
                 shift();
        //                 SBUF=0xa0;while(!TI);TI=0;
        //while(1)
        //{
        //         SBUF=0xa0;while(!TI);TI=0;

                if((flag0==0)&&(flag1==0)&&(flag2==0)&&(flag3==0)&&(flag4==0)&&(flag5==0)&&(flag6==0))
                {
                        m1=Byte_Read(0x0000);
                        m2=Byte_Read(0x0002);
                        m3=Byte_Read(0x0004);
                        m4=Byte_Read(0x0006);
                        p1=Byte_Read(0x0008);
                        p2=Byte_Read(0x000a);
                        p3=Byte_Read(0x000c);
                        p4=Byte_Read(0x000e);
                        p5=Byte_Read(0x0010);
                        n1=Byte_Read(0x0200);
                        n2=Byte_Read(0x0202);

                SBUF=m2;while(!TI);TI=0;SBUF=m3;while(!TI);TI=0;
                //SBUF=m3;while(!TI);TI=0;SBUF=m4;while(!TI);TI=0;
                   SBUF=p1;while(!TI);TI=0;SBUF=p2;while(!TI);TI=0;
                        shift();
                        //一上电显示的界面
                //        Show_Pattern(&pinlv,0x00,0x01,XLevel,0x30,0);
                //        Show_Pattern(&dot,0x00,0x01,XLevel+0x48,0x08,0);
                //        Show_Pattern(&du,0x00,0x01,XLevel+0x5c,0x10,0);
                //        Show_Pattern(&gonglv,0x02,0x03,XLevel,0x30,0);
                //        Show_Pattern(&w,0x02,0x03,XLevel+0x40,0x10,0);

                //        Show_Pattern(a1,0x00,0x01,XLevel+0x30,0x08,0);
                //        Show_Pattern(a2,0x00,0x01,XLevel+0x38,0x08,0);
                //        Show_Pattern(a3,0x00,0x01,XLevel+0x40,0x08,0);
                //        Show_Pattern(a4,0x00,0x01,XLevel+0x50,0x08,0);
                //        Show_Pattern(b1,0x02,0x03,XLevel+0x30,0x08,0);
                //        Show_Pattern(b2,0x02,0x03,XLevel+0x38,0x08,0);

                        if((key0==0)||(key1==0)||(key2==0)||(key3==0))        //初始,只要有任何一个键按下去,都显示设置界面
                        {
                                Delay(1);
                                flag0=1;flag1=1;
                                Fill_RAM(0x00);
                                Show_Pattern(&wendu1_set,0x00,0x01,XLevel+0x1f,0x60,0);   //设置低温
                                Show_Pattern(&one_box,0x00,0x01,XLevel+0x08,0x10,1);         //数字“1”,显示被选中状态,黑字,黄色框子
                                Show_Pattern(&two_box,0x02,0x03,XLevel+0x08,0x10,0);
                                Show_Pattern(&wendu2_set,0x02,0x03,XLevel+0x1f,0x60,0);           //设置高温
                                //DIS_flag=0;
                        }
                }
                if(flag0==1)
                {
                        if(flag1==1)
                        {

                                if(key1==0)                //下翻键,
                                {                                  //菜单往下翻,移到下一行,“2”,
                                        Delay(1);
                                        flag2=1;flag1=0;
                                     Show_Pattern(&wendu1_set,0x00,0x01,XLevel+0x1f,0x60,0);
                                        Show_Pattern(&one_box,0x00,0x01,XLevel+0x08,0x10,0);//“1”恢复原来的黄字
                                        Show_Pattern(&wendu2_set,0x02,0x03,XLevel+0x1f,0x60,0);
                                        Show_Pattern(&two_box,0x02,0x03,XLevel+0x08,0x10,1); //“2”被选中,返显示,黑字,黄色框子

                                }
                                if(key4==0)                //设置ok确定键        ,对a2设置
                                {
                                        Delay(1);
                                        Fill_RAM(0x00);
                                        flag4=1;flag1=0;aemp1=a2;i=0x18;a2=0;
                                        Show_Pattern(a2,0x00,0x01,XLevel+0x18,0x08,0);
                                        Show_Pattern(a3,0x00,0x01,XLevel+0x20,0x08,0);
                                        Show_Pattern(du,0x00,0x01,XLevel+0x28,0x10,0);
                                        Show_Pattern(ESC,0x02,0x03,XLevel+0X54,0x20,0);
                                    Show_Pattern(aemp1,0x00,0x01,XLevel+i,0x08,1);
                                        a2=aemp1;
                                }

                        }

                }
                if(flag2==1)                        //标志位判读  ,“2” 被选中
                {
                        if(key1==0)                        //若是key1按键按下,(下翻键,翻到下一行“3”)
                        {
                                Delay(1);
                                flag3=1;flag2=0;
                                Fill_RAM(0x00);
                                Show_Pattern(&three_box,0x00,0x01,XLevel+0x08,0x10,1); // 3 报警温度设置
                                Show_Pattern(baojing,0x00,0x01,XLevel+0x1f,0x60,0);
                        }
                        if(key0==0)         //上翻键,翻到上一行
                        {
                                Delay(1);
                                flag1=1;flag2=0;
                                Fill_RAM(0x00);
                                Show_Pattern(&one_box,0x00,0x01,XLevel+0x08,0x10,1);        //显示选中“1”
                                Show_Pattern(&wendu1_set,0x00,0x01,XLevel+0x1f,0x60,0);
                                Show_Pattern(&two_box,0x02,0x03,XLevel+0x08,0x10,0);
                                Show_Pattern(&wendu2_set,0x02,0x03,XLevel+0x1f,0x60,0);
                        }
                        if(key4==0)                         //设置ok确定键, 设置“2”
                        {
                                Delay(1);
                                Fill_RAM(0x00);
                                flag5=1;flag2=0;i=0x18;aemp1=b1;b1=0;
                                Show_Pattern(b1,0x00,0x01,XLevel+0x18,0x08,0);
                                Show_Pattern(b2,0x00,0x01,XLevel+0x20,0x08,0);
                                Show_Pattern(du,0x00,0x01,XLevel+0x28,0x10,0);
                                Show_Pattern(ESC,0x02,0x03,XLevel+0X54,0x20,0);
                                Show_Pattern(aemp1,0x00,0x01,XLevel+i,0x08,1);
                                b1=aemp1;
                        }
                }
                if((flag5==1)&&(flag2==0))
                {
                        if(i==0x18)
                        {
                                if(key0==0)          //上翻键,“+1”
                                {
                                        Delay(1);
                                        n1+=1;
                                        if(n1>9)
                                        {
                                                n1=0;
                                        }
                                        SBUF=  n1;while(!TI);TI=0;
                                        switch(n1)
                                        {
                                                case 0x00:b1=zero;break;
                                                case 0x01:b1=one;break;
                                                case 0x02:b1=two;break;
                                                case 0x03:b1=three;break;
                                                case 0x04:b1=four;break;
                                                case 0x05:b1=five;break;
                                                case 0x06:b1=six;break;
                                                case 0x07:b1=seven;break;
                                                case 0x08:b1=eight;break;
                                                case 0x09:b1=nine;break;
                                                default:break;
                                        }
                                        Delay(1);
                                        Show_Pattern(b1,0x00,0x01,XLevel+0x18,0x08,1);
                                }
                                if(key1==0)                //下翻键,数字减一 “-1”
                                {
                                        Delay(1);
                                        n1-=1;
                                        if(n1<0)
                                        {
                                                n1=9;
                                        }
                                        SBUF=  n1;while(!TI);TI=0;
                                        switch(n1)
                                        {
                                                case 0x00:b1=zero;break;
                                                case 0x01:b1=one;break;
                                                case 0x02:b1=two;break;
                                                case 0x03:b1=three;break;
                                                case 0x04:b1=four;break;
                                                case 0x05:b1=five;break;
                                                case 0x06:b1=six;break;
                                                case 0x07:b1=seven;break;
                                                case 0x08:b1=eight;break;
                                                case 0x09:b1=nine;break;
                                                default:break;
                                        }
                                        Delay(1);
                                        Show_Pattern(b1,0x00,0x01,XLevel+0x18,0x08,1);
                                }
                                if(key3==0)                 //右移键,->
                                {
                                        Delay(1);
                                        aemp1=b2;i=0x20;b2=0;

                                        Show_Pattern(b1,0x00,0x01,XLevel+0x18,0x08,0);
                                        Show_Pattern(b2,0x00,0x01,XLevel+0x20,0x08,0);
                                        Show_Pattern(du,0x00,0x01,XLevel+0x28,0x10,0);
                                        Show_Pattern(ESC,0x02,0x03,XLevel+0X54,0x20,0);
                                        Show_Pattern(aemp1,0x00,0x01,XLevel+i,0x08,1);
                                        b2=aemp1;
                                }
                        }
                        if(i==0x20)
                        {
                                if(key0==0)
                                {
                                        Delay(1);
                                        n2+=1;
                                        if(n2>9)
                                        {
                                                n2=0;
                                        }
                                        SBUF=  n2;while(!TI);TI=0;
                                        switch(n2)
                                        {
                                                case 0x00:b2=zero;break;
                                                case 0x01:b2=one;break;
                                                case 0x02:b2=two;break;
                                                case 0x03:b2=three;break;
                                                case 0x04:b2=four;break;
                                                case 0x05:b2=five;break;
                                                case 0x06:b2=six;break;
                                                case 0x07:b2=seven;break;
                                                case 0x08:b2=eight;break;
                                                case 0x09:b2=nine;break;
                                                default:break;
                                        }
                                        Delay(1);
                                        Show_Pattern(b2,0x00,0x01,XLevel+0x20,0x08,1);
                                }
                                if(key1==0)
                                {
                                        Delay(1);
                                        n2-=1;
                                        if(n2<0)
                                        {
                                                n2=9;
                                        }
                                        SBUF=  n2;while(!TI);TI=0;
                                        switch(n2)
                                        {
                                                case 0x00:b2=zero;break;
                                                case 0x01:b2=one;break;
                                                case 0x02:b2=two;break;
                                                case 0x03:b2=three;break;
                                                case 0x04:b2=four;break;
                                                case 0x05:b2=five;break;
                                                case 0x06:b2=six;break;
                                                case 0x07:b2=seven;break;
                                                case 0x08:b2=eight;break;
                                                case 0x09:b2=nine;break;
                                                default:break;
                                        }
                                        Delay(1);
                                        Show_Pattern(b2,0x00,0x01,XLevel+0x20,0x08,1);
                                }
                                if(key2==0)//  <- 由b2移到b1
                                {
                                        Delay(1);
                                        aemp1=b1;i=0x18;b1=0;

                                        Show_Pattern(b1,0x00,0x01,XLevel+0x18,0x08,0);
                                        Show_Pattern(b2,0x00,0x01,XLevel+0x20,0x08,0);
                                        Show_Pattern(du,0x00,0x01,XLevel+0x28,0x10,0);
                                        Show_Pattern(ESC,0x02,0x03,XLevel+0X54,0x20,0);
                                        Show_Pattern(aemp1,0x00,0x01,XLevel+i,0x08,1);
                                        b1=aemp1;
                                }
                                if(key3==0)        // ->由        b2移到“ESC”
                                {
                                        Delay(1);
                                        i=0x54;

                                        Show_Pattern(b1,0x00,0x01,XLevel+0x18,0x08,0);
                                        Show_Pattern(b2,0x00,0x01,XLevel+0x20,0x08,0);
                                        Show_Pattern(du,0x00,0x01,XLevel+0x28,0x10,0);
                                        Show_Pattern(ESC,0x02,0x03,XLevel+0X54,0x20,1);

                                }
                        }
                        if(i==0x54)
                        {
                                if(key4==0)        //返回初始界面
                                {
                                        Delay(1);
                                        Fill_RAM(0x00);
                                        flag0=0;flag1=0;flag2=0;flag3=0;flag4=0;flag5=0;flag6=0;
                                    DIS_flag=0;
                                }
                                if(key2==0)          // <- 由ESC移到b2
                                {
                                        Delay(1);
                                        aemp1=b2;i=0x20;b2=0;

                                        Show_Pattern(b1,0x00,0x01,XLevel+0x18,0x08,0);
                                        Show_Pattern(b2,0x00,0x01,XLevel+0x20,0x08,0);
                                        Show_Pattern(du,0x00,0x01,XLevel+0x28,0x10,0);
                                        Show_Pattern(ESC,0x02,0x03,XLevel+0X54,0x20,0);
                                        Show_Pattern(aemp1,0x00,0x01,XLevel+i,0x08,1);
                                        b2=aemp1;
                                }
                        }
                        if((key4==0)&&(i!=0x54))
                        {
                                Delay(1);
                                Fill_RAM(0x00);
                                flag0=0;flag1=0;flag2=0;flag3=0;flag4=0;flag5=0;flag6=0;
                                Show_Pattern(wait,0x00,0x03,XLevel+0x18,0x64,0);
                                Delay(2);
                                Fill_RAM(0x00);
                                n_shift();
                                shift();
                                DIS_flag=0;
                        }
                }
                if(flag3==1)        //选中“3”
                {
                        if(key0==0)           //往上翻一行,界面显示“1,2“
                        {
                                Delay(1);
                                flag2=1;flag3=0;  //选中“2”的标志位;
                                Show_Pattern(&one_box,0x00,0x01,XLevel+0x08,0x10,0);
                                Show_Pattern(&wendu1_set,0x00,0x01,XLevel+0x1f,0x60,0);
                                Show_Pattern(&two_box,0x02,0x03,XLevel+0x08,0x10,1);
                                Show_Pattern(&wendu2_set,0x02,0x03,XLevel+0x1f,0x60,0);
                        }
                        if(key4==0)                //进入“3”设置
                        {
                                Delay(1);
                                flag6=1;flag3=0;Fill_RAM(0x00);
                                aemp1=c1;i=0x18;c1=0;
                                Show_Pattern(c1,0x00,0x01,XLevel+0x18,0x08,0);
                                Show_Pattern(c2,0x00,0x01,XLevel+0x20,0x08,0);//后面的0代表数字显示为黄色亮
                                Show_Pattern(du,0x00,0x01,XLevel+0x28,0x10,0);
                                Show_Pattern(ESC,0x02,0x03,XLevel+0X54,0x20,0);
                                Show_Pattern(aemp1,0x00,0x01,XLevel+i,0x08,1); //取反后,后面的1代表数字显示为黑色亮
                                c1=aemp1;
                        }
                }

                if((flag6==1)&&(flag3==0)) //进入“3”设置
                {
                        if(i==0x18)                //对c1第一位数字设置
                        {
                                if(key0==0)          // +1,增加键
                                {
                                        Delay(1);
                                        p1+=1;
                                        if(p1>9)
                                        {
                                                p1=0;
                                        }
                                        SBUF=  p1;while(!TI);TI=0;
                                        switch(p1)
                                        {
                                                case 0x00:c1=zero;break;
                                                case 0x01:c1=one;break;
                                                case 0x02:c1=two;break;
                                                case 0x03:c1=three;break;
                                                case 0x04:c1=four;break;
                                                case 0x05:c1=five;break;
                                                case 0x06:c1=six;break;
                                                case 0x07:c1=seven;break;
                                                case 0x08:c1=eight;break;
                                                case 0x09:c1=nine;break;
                                                default:break;
                                        }
                                        Delay(1);
                                        Show_Pattern(c1,0x00,0x01,XLevel+0x18,0x08,1);
                                }
                                if(key1==0)         // -1,自减
                                {
                                        Delay(1);
                                        p1-=1;
                                        if(p1<0)
                                        {
                                                p1=9;
                                        }
                                        SBUF=  p1;while(!TI);TI=0;
                                        switch(p1)
                                        {
                                                case 0x00:c1=zero;break;
                                                case 0x01:c1=one;break;
                                                case 0x02:c1=two;break;
                                                case 0x03:c1=three;break;
                                                case 0x04:c1=four;break;
                                                case 0x05:c1=five;break;
                                                case 0x06:c1=six;break;
                                                case 0x07:c1=seven;break;
                                                case 0x08:c1=eight;break;
                                                case 0x09:c1=nine;break;
                                                default:break;
                                        }
                                        Delay(1);
                                        Show_Pattern(c1,0x00,0x01,XLevel+0x18,0x08,1);
                                }
                                if(key3==0)         //右移键->
                                {
                                        Delay(1);
                                        aemp1=c2;i=0x20;c2=0;
                                        Show_Pattern(c1,0x00,0x01,XLevel+0x18,0x08,0);
                                        Show_Pattern(c2,0x00,0x01,XLevel+0x20,0x08,0);
                                        Show_Pattern(du,0x00,0x01,XLevel+0x28,0x10,0);
                                        Show_Pattern(ESC,0x02,0x03,XLevel+0X54,0x20,0);
                                        Show_Pattern(aemp1,0x00,0x01,XLevel+i,0x08,1);
                                        c2=aemp1;
                                }
                        }
                        if(i==0x20)                  //对c2第二位数字设置
                        {
                                if(key0==0)          // +1,增加键
                                {
                                        Delay(1);
                                        p2+=1;
                                        if(p2>9)
                                        {
                                                p2=0;
                                        }
                                        SBUF=  p2;while(!TI);TI=0;
                                        switch(p2)
                                        {
                                                case 0x00:c2=zero;break;
                                                case 0x01:c2=one;break;
                                                case 0x02:c2=two;break;
                                                case 0x03:c2=three;break;
                                                case 0x04:c2=four;break;
                                                case 0x05:c2=five;break;
                                                case 0x06:c2=six;break;
                                                case 0x07:c2=seven;break;
                                                case 0x08:c2=eight;break;
                                                case 0x09:c2=nine;break;
                                                default:break;
                                        }
                                        Delay(1);
                                        Show_Pattern(c2,0x00,0x01,XLevel+i,0x08,1);
                                }
                                if(key1==0)          // -1,增加键
                                {
                                        Delay(1);
                                        p2-=1;
                                        if(p2<0)
                                        {
                                                p2=9;
                                        }
                                        SBUF=  p2;while(!TI);TI=0;
                                        switch(p2)
                                        {
                                                case 0x00:c2=zero;break;
                                                case 0x01:c2=one;break;
                                                case 0x02:c2=two;break;
                                                case 0x03:c2=three;break;
                                                case 0x04:c2=four;break;
                                                case 0x05:c2=five;break;
                                                case 0x06:c2=six;break;
                                                case 0x07:c2=seven;break;
                                                case 0x08:c2=eight;break;
                                                case 0x09:c2=nine;break;
                                                default:break;
                                        }
                                        Delay(1);
                                        Show_Pattern(c2,0x00,0x01,XLevel+i,0x08,1);
                                }
                                if(key2==0)          //←,左移,移到“c1”
                                {
                                        Delay(1);
                                        aemp1=c1;i=0x18;c1=0;
                                        Show_Pattern(c1,0x00,0x01,XLevel+0x18,0x08,0);
                                        Show_Pattern(c2,0x00,0x01,XLevel+0x20,0x08,0);
                                        Show_Pattern(du,0x00,0x01,XLevel+0x28,0x10,0);
                                        Show_Pattern(ESC,0x02,0x03,XLevel+0X54,0x20,0);
                                        Show_Pattern(aemp1,0x00,0x01,XLevel+i,0x08,1);
                                        c1=aemp1;
                                }

                                 if(key3==0)
                                {
                                        Delay(1);
                                        i=0x54;

                                        Show_Pattern(c1,0x00,0x01,XLevel+0x18,0x08,0);
                                        Show_Pattern(c2,0x00,0x01,XLevel+0x20,0x08,0);
                                        Show_Pattern(du,0x00,0x01,XLevel+0x28,0x10,0);
                                        Show_Pattern(ESC,0x02,0x03,XLevel+0X54,0x20,1);
                                }
                         }

                        if(i==0x54)         //选中“ESC”,
                        {
                                if(key4==0)          //按下,ok键
                                {
                                        Delay(1);
                                        Fill_RAM(0x00);
                                        flag0=0;flag1=0;flag2=0;flag3=0;flag4=0;flag5=0;flag6=0; //返回一上电的初始界面
                                    DIS_flag=0;
                                }
                                if(key2==0)         //<-左移键,移到c2
                                {
                                        Delay(1);
                                        aemp1=c2;i=0x20;c2=0;
                                        Show_Pattern(c1,0x00,0x01,XLevel+0x18,0x08,0);
                                        Show_Pattern(c2,0x00,0x01,XLevel+0x20,0x08,0);
                                        Show_Pattern(du,0x00,0x01,XLevel+0x28,0x10,0);
                                        Show_Pattern(ESC,0x02,0x03,XLevel+0X54,0x20,0);
                                        Show_Pattern(aemp1,0x00,0x01,XLevel+i,0x08,1); //  c2反显
                                        c2=aemp1;
                                }
                        }
                        if((key4==0)&&(i!=0x54)) //如果选中的不是ESC,按下ok键,设置参数,显示“请稍后”
                        {
                                Delay(1);
                                Fill_RAM(0x00);
                                flag0=0;flag1=0;flag2=0;flag3=0;flag4=0;flag5=0;flag6=0;
                                Show_Pattern(wait,0x00,0x03,XLevel+0x18,0x64,0);
                                Delay(2);
                                Fill_RAM(0x00);
                                m_shift();
                                shift();

                                DIS_flag=0;
                        }
                }
                if((flag4==1)&&(flag1==0))         //进入“2”设置界面
                {
                        if(i==0x18)          //对a2设置
                        {
                                if(key0==0)                //+1,
                                {
                                        Delay(1);
                                        m2+=1;
                                        if(m2>9)
                                        {
                                                m2=0;
                                        }
                                        SBUF=m2;while(!TI);TI=0;
                                        switch(m2)
                                        {
                                                case 0x00:a2=zero;break;
                                                case 0x01:a2=one;break;
                                                case 0x02:a2=two;break;
                                                case 0x03:a2=three;break;
                                                case 0x04:a2=four;break;
                                                case 0x05:a2=five;break;
                                                case 0x06:a2=six;break;
                                                case 0x07:a2=seven;break;
                                                case 0x08:a2=eight;break;
                                                case 0x09:a2=nine;break;
                                                default:break;
                                        }
                                        Delay(1);
                                        Show_Pattern(a2,0x00,0x01,XLevel+0x18,0x08,1);
                                }
                                if(key1==0)          //-1
                                {
                                        Delay(1);
                                        m2-=1;
                                        if(m2<0)
                                        {
                                                m2=9;
                                        }
                                        SBUF=m2;while(!TI);TI=0;
                                        switch(m2)
                                        {
                                                case 0x00:a2=zero;break;
                                                case 0x01:a2=one;break;
                                                case 0x02:a2=two;break;
                                                case 0x03:a2=three;break;
                                                case 0x04:a2=four;break;
                                                case 0x05:a2=five;break;
                                                case 0x06:a2=six;break;
                                                case 0x07:a2=seven;break;
                                                case 0x08:a2=eight;break;
                                                case 0x09:a2=nine;break;
                                                default:break;
                                        }
                                        Delay(1);
                                        Show_Pattern(a2,0x00,0x01,XLevel+0x018,0x08,1);
                                }
                                if(key3==0)        //->,右移一位,显示a3
                                {
                                        Delay(1);
                                        aemp1=a3;i=0x20;a3=0;
                                        Show_Pattern(a2,0x00,0x01,XLevel+0x18,0x08,0);
                                        Show_Pattern(a3,0x00,0x01,XLevel+0x20,0x08,0);
                                        Show_Pattern(du,0x00,0x01,XLevel+0x28,0x10,0);
                                        Show_Pattern(ESC,0x02,0x03,XLevel+0X54,0x20,0);
                                        Show_Pattern(aemp1,0x00,0x01,XLevel+i,0x08,1);
                                        a3=aemp1;
                                }
                        }
                        if(i==0x20)
                        {
                                if(key0==0)
                                {
                                        Delay(1);
                                        m3+=1;
                                        if(m3>9)
                                        {
                                                m3=0;
                                        }
                                        SBUF=m3;while(!TI);TI=0;
                                        switch(m3)
                                        {
                                                case 0x00:a3=zero;break;
                                                case 0x01:a3=one;break;
                                                case 0x02:a3=two;break;
                                                case 0x03:a3=three;break;
                                                case 0x04:a3=four;break;
                                                case 0x05:a3=five;break;
                                                case 0x06:a3=six;break;
                                                case 0x07:a3=seven;break;
                                                case 0x08:a3=eight;break;
                                                case 0x09:a3=nine;break;
                                                default:break;
                                        }
                                        Show_Pattern(a3,0x00,0x01,XLevel+0x20,0x08,1);
                                }
                                if(key1==0)
                                {
                                        Delay(1);
                                        m3-=1;
                                        if(m3<0)
                                        {
                                                m3=9;
                                        }
                                        SBUF=  m3;while(!TI);TI=0;
                                        switch(m3)
                                        {
                                                case 0x00:a3=zero;break;
                                                case 0x01:a3=one;break;
                                                case 0x02:a3=two;break;
                                                case 0x03:a3=three;break;
                                                case 0x04:a3=four;break;
                                                case 0x05:a3=five;break;
                                                case 0x06:a3=six;break;
                                                case 0x07:a3=seven;break;
                                                case 0x08:a3=eight;break;
                                                case 0x09:a3=nine;break;
                                                default:break;
                                        }
                                        Show_Pattern(a3,0x00,0x01,XLevel+0x20,0x08,1);
                                }
                                if(key2==0)                //   <-左移键,移到a2
                                {
                                        Delay(1);
                                        aemp1=a2;i=0x18;a2=0;
                                        Show_Pattern(a2,0x00,0x01,XLevel+0x18,0x08,0);
                                        Show_Pattern(a3,0x00,0x01,XLevel+0x20,0x08,0);
                                        Show_Pattern(du,0x00,0x01,XLevel+0x28,0x10,0);
                                        Show_Pattern(ESC,0x02,0x03,XLevel+0X54,0x20,0);
                                        Show_Pattern(aemp1,0x00,0x01,XLevel+i,0x08,1);
                                        a2=aemp1;
                                }
                                if(key3==0)        // ->右移键,移到ESC
                                {
                                                Delay(1);
                                            i=0x54;
                                        Show_Pattern(a2,0x00,0x01,XLevel+0x18,0x08,0);
                                        Show_Pattern(a3,0x00,0x01,XLevel+0x20,0x08,0);
                                        Show_Pattern(du,0x00,0x01,XLevel+0x28,0x10,0);
                                        Show_Pattern(ESC,0x02,0x03,XLevel+0X54,0x20,1);

                                }
                        }

                        if(i==0x54)
                        {
                                if(key4==0)         //返回初始界面
                                {
                                        Delay(1);
                                        Fill_RAM(0x00);
                                        flag0=0;flag1=0;flag2=0;flag3=0;flag4=0;flag5=0;flag6=0;
                                        DIS_flag=0;
                                }
                                if(key2==0)
                                {
                                        Delay(1);
                                        aemp1=a3;i=0x20;a3=0;
                                        Show_Pattern(a2,0x00,0x01,XLevel+0x18,0x08,0);
                                        Show_Pattern(a3,0x00,0x01,XLevel+0x20,0x08,0);
                                        Show_Pattern(du,0x00,0x01,XLevel+0x28,0x10,0);
                                        Show_Pattern(ESC,0x02,0x03,XLevel+0X54,0x20,0);
                                        Show_Pattern(aemp1,0x00,0x01,XLevel+i,0x08,1);
                                        a3=aemp1;
                                }
                        }
                        if((key4==0)&&(i!=0x54))
                        {
                                Delay(1);
                                Fill_RAM(0x00);
                                flag0=0;flag1=0;flag2=0;flag3=0;flag4=0;flag5=0;flag6=0;
                                Show_Pattern(wait,0x00,0x03,XLevel+0x18,0x64,0);
                                Delay(2);
                                Fill_RAM(0x00);
                                m_shift();
                                shift();
                                DIS_flag=0;
                        }

                }

        d1=m2;d2=m3;
        Low=d1*10+d2;//SBUF=Low;while(!TI);TI=0;

    t1=n1;d2=n2;
        High=n1*10+n2;//SBUF=High;while(!TI);TI=0;

   bao1=p1;bao2=p2;
   Alarm_Temp=bao1*10+bao2;//SBUF=Alarm_Temp; while(!TI);TI=0;

//                DIS_flag=0;
}

}

/****************主函数************************/
void main()
{

                init_serial();                     //串口初始化
                                         //SBUF=0xaa;while(!TI);TI=0;
              ow_reset();                   //开机先转换一次
                OLED_Init();
                Display_Temperature();                 //屏初始化        ,  显示一上电默认温度:85°
          // -------Show Pattern - 电流,----------//
Show_Pattern(&dianliu_set,0x02,0x03,XLevel+0x0c,0x28,0);          // 电流:
Show_Pattern(&dian_set,0x02,0x03,XLevel+0x40,0x08,0);//         .
Show_Pattern(&fuhao_set[1][32],0x02,0x03,XLevel+0x68,0x10,0);// A
Show_Pattern(&Ascii[-1][32],0x02,0x03,XLevel+0x30,0x10,0);  //个位“0”
Show_Pattern(&Ascii[7][32],0x02,0x03,XLevel+0x48,0x10,0);//小数第一位“8”
Show_Pattern(&Ascii[3][32],0x02,0x03,XLevel+0x58,0x10,0);//"4"一上电,显示最大电流
                 _delay1(250); _delay1(250);
                 _delay1(250); _delay1(250);
                 _delay1(250); _delay1(250);   //开机最大档工作时间
                 _delay1(250);        _delay1(250);
                 _delay1(250);        _delay1(250);
                 _delay1(250);        _delay1(250);

        write_byte(0xcc);  //Skip ROM
        write_byte(0x44);//发转换命令

        _delay1(250); _delay1(250); //加上延时,这样温度传感器采集的温度才是一上电的温度,要不它采来的是默认温度:85°
        read_temp();                                // 对一上电的温度处理
        Display_Temperature();                                     //处理温度数据
    rade_controla();                          //上电后,对风温的第一次准确的采样

                while(1)
        {

                        scan();
            read_temp(); //处理温度数据
            Display_Temperature();           //显示函数
            rade_control();   //速度控制
            //SBUF=0xbb;while(!TI);TI=0;

        }
}

void timer0 (void) interrupt 1                        //程序写的是26us,示波器看的却是38us
{
        EA=0;                                                                //关总中断
        TH0=0xff;
        TL0=0xf6;

        count++;
        EA=1;                                                                  // 开总中断

}

bit IO1_FLG=0;
//uchar i=0;
void serialREC() interrupt 4
{
        uchar a;
        ES=0;
        if(RI)
       {
                a=SBUF;
                //SBUF=a;while(!TI);TI=0;
                if(IO1_FLG)         //第一个字节为0x55        时,开始接受下面的数据,否则不是命令,不接受数据,
                {
                        rec[i]=a;i++;
                        if(i==5)
              {
                                if(rec[4]==(0x55+rec[0]+rec[1]+rec[2]+rec[3]))
                  {
                                        switch(rec[0])
                                        {
                                                case 0x00:flag=0;                                   //参数设置
                                                                  if(rec[1]==0x00) {Alarm_Temp=rec[2]; SBUF=0xaa;while(!TI);TI=0;}//报警温度
                                                                  if(rec[1]==0x01) {Low=rec[2];High=rec[3]; SBUF=0xbb;while(!TI);TI=0;} //工作温度范围
                                                                  if(rec[1]==0x02) {shut=1; SBUF=0xcc;while(!TI);TI=0;}        //关风扇
                                                                  if(rec[1]==0x03) {shut=0; SBUF=0xdd;while(!TI);TI=0;} //开风扇
                                                                                                    break;
                                                case 0x01:
                                                                  if(rec[1]==0x00)  query_wendu=1;         //参数查询
                                                                  if(rec[1]==0x01)  query_dianliu=1;//参数电流
                                                                                                    break;
                                                case 0x02: {flag=1;SBUF=0xee;while(!TI);TI=0;}        // 网络加速,手动发命令
                                                                                                    break;

                                                        default:break;
                                        }
                                         }
                                IO1_FLG=0;i=0;
                    }
                 }
                else if(a==0x55){
                                        IO1_FLG=1;
                                             }
                RI=0;
        }
        ES=1;
}

//***********************结束**************************//

网友:
程序好长啊。显示电流是0.00A前,应该有读温度的语句,并且判断它的值。把读到的值打印出来,看看是否满足小于最低温度。看看温度值是不是会不经意的被更改。或者,显示0.00A的判断条件不正确。思路捋顺一下。逐步排查吧。最好,给你个建议。读温度的函数,返回值最好不要用全局变量。

网友:
程序好长看不下去。首先您可以将你读的温度的值在给显示的那一段直接赋一个常数看看是显示段的问题还是测量段的问题,然后根据问题定位检测是否是两者直接时序或者什么有干扰,或者那边把这个值给清了

网友:
这是我见过的最长的OLED程序,你的功能简单,程序待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