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gpio 中斷 防彈跳

楼主:
請問各位,
gpio外部中斷時,有防彈跳的庫 可以使用嗎??

网友A:
你指的是电平跳变的去抖吧。这个就自己写程序去实现吧。判断变化后的电平,持续存在一段时间,(可以用变量之类的,不要死等。)再认为是跳变。很容易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指的是电平跳变的去抖吧。这个就自己写程序去实现吧。判断变化后的电平,持续存在一段时间,(可以用变量 ...

yes,可自己實現,
只想詢問確認一下,
原廠是否有支持,

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B:
yes,可自己實現,
只想詢問確認一下,
原廠是否有支持,

謝謝~

像这种纯应用程序,也没有用什么库函数,只能自己写啊。只有一些比较复杂的芯片,软件功能很多。很多专业函数,刚接触的人员都不懂。这种情况, 可以考虑找原厂。而且,没有订单,人家也不愿来。这点问题,一定是自己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这种纯应用程序,也没有用什么库函数,只能自己写啊。只有一些比较复杂的芯片,软件功能很多。很多专业 ...

恩 感謝,

因為先前用台灣 新唐
有這功能,
所以試著問看看

謝謝~